利用LCD1602和DS1302作了个万年历,时间还是走慢??

楼主(2017-03-01):
利用LCD1602和DS1302作了个万年历,时分秒,日月年周,都可以调整,有光标闪烁提示。

但是运行了10个小时 ,慢了14分钟,利用DS1302,怎么时间还是走慢,原因是什么,应当怎样调整?

所有原程序都在下面的压缩包了。

/*******************************************************************************
* 实验名                           : 万年历实验
* 使用的IO             :
* 实验效果       :1602显示时钟,按K3进入时钟设置,按K1选择设置的时分秒日月,按K2选择
*选择设置加1。
*        注意                                         :
*******************************************************************************/

#include<reg51.h>
#include"lcd.h"
#include"ds1302.h"

sbit K1=P3^1;
sbit K2=P3^0;
sbit K3=P3^2;

void Int0Configuration();
void LcdDisplay();
unsigned char SetState,SetPlace;
void Delay10ms(void);   //误差 0us
//void UsartConfiguration();
//void Usart() interrupt 4
/*******************************************************************************
* 函数名         : main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main()
{        //UsartConfiguration();
        unsigned char i;
        Int0Configuration();
        LcdInit();
        Ds1302Init();
        while(1)
        {
                if(SetState==0)
                {
                        Ds1302ReadTime();
                        LcdWriteCom(0x0c);
                        LcdDisplay();
                }
                else                                                                   //中断,进入调整
                {        LcdWriteCom(0x0f);
                        if(K1==0)                //检测按键K1是否按下
                        {
                                Delay10ms();        //消除抖动
                                if(K1==0)
                                {
                                        SetPlace++;                                  //调整项目
                                        if(SetPlace>=7)
                                                SetPlace=0;
                                }

                                while((i<20)&&(K1==0))         //检测按键是否松开
                                {
                                        Delay10ms();
                                        i++;
                                }
                                i=0;
                        }
        switch(SetPlace)
                        {case 0 :
                          {        LcdWriteCom(0xc7);                                                   //秒
                                LcdWriteCom(0x0f);
                                if(K2==0)                //检测按键K2是否按下
                                {
                                Delay10ms();        //消除抖动
                                if(K2==0)
                                 {
                                        TIME[0]++;
                                        if((TIME[0]&0x0f)>9)                                         //换成BCD码。
                                        {TIME[0]=TIME[0]+6;                 //进十位
                                         if(TIME[0]>=0x60)                //分秒只能到59
                                         TIME[SetPlace]=0;
                                        }
                                 }
                                while((i<10)&&(K2==0))         //检测按键是否松开
                                {
                                        Delay10ms();
                                        i++;
                                }
                                i=0;
                                }
                                LcdWriteCom(0xc6);
                                LcdWriteData('0'+TIME[0]/16);                                //秒
                                LcdWriteData('0'+(TIME[0]&0x0f));
                                LcdWriteCom(0xc7);

                        }break;

                        case 1 :                                                                                   //分
                          {        LcdWriteCom(0xc4);
                                LcdWriteCom(0x0f);
                                if(K2==0)                //检测按键K2是否按下
                                {
                                Delay10ms();        //消除抖动
                                if(K2==0)
                                 {
                                        TIME[1]++;
                                        if((TIME[1]&0x0f)>9)                                         //换成BCD码。
                                        {TIME[1]=TIME[1]+6;                 //进十位
                                         if(TIME[1]>=0x60)                //分秒只能到59
                                         TIME[SetPlace]=0;
                                        }
                                 }
                                while((i<10)&&(K2==0))         //检测按键是否松开
                                {
                                        Delay10ms();
                                        i++;
                                }
                                i=0;
                                }
                                LcdWriteCom(0xc3);
                                LcdWriteData('0'+TIME[1]/16);                                //
                                LcdWriteData('0'+(TIME[1]&0x0f));
                                LcdWriteCom(0xc4);
                        }break;

                        case 2 :                                                                                           //时
                                {LcdWriteCom(0xc1);
                                LcdWriteCom(0x0f);
                                if(K2==0)                //检测按键K2是否按下
                                {
                                Delay10ms();        //消除抖动
                                if(K2==0)
                                 {
                                        TIME[2]++;
                                        if((TIME[2]&0x0f)>9)        //换成BCD码。
                                        TIME[2]=TIME[2]+6;
                                        if(TIME[2]>0x23)                //分秒只能到59
                                        TIME[2]=0;
                                 }
                                }
                                while((i<20)&&(K2==0))         //检测按键是否松开
                                {
                                        Delay10ms();
                                        i++;
                                }
                                i=0;

                                LcdWriteCom(0xc0);
                                LcdWriteData('0'+((TIME[2]&0x30)>>4));
                                LcdWriteData('0'+(TIME[2]&0x0f));
                                LcdWriteCom(0xc1);
                        }break;

                        case 3 :                                                                  //日
                                {LcdWriteCom(0x89);
                                LcdWriteCom(0x0f);
                                if(K2==0)                //检测按键K2是否按下
                                {
                                Delay10ms();        //消除抖动
                                if(K2==0)
                                 {
                                        TIME[3]++;
                                        if((TIME[3]&0x0f)>9)                                         //换成BCD码。
                                        TIME[3]=TIME[3]+6;                 //进十位
                                        if(TIME[3]>0x31)                //分秒只能到59
                                        TIME[3]=0x01;
                                 }
                                }
                                while((i<10)&&(K2==0))         //检测按键是否松开
                                {
                                        Delay10ms();
                                        i++;
                                }
                                i=0;

                                LcdWriteCom(0x88);
                                LcdWriteData('0'+TIME[3]/16);                                //秒
                                LcdWriteData('0'+(TIME[3]&0x0f));
                                LcdWriteCom(0x89);
                        }break;

                case 4 :                                                                                 //月
                                {LcdWriteCom(0x86);
                                LcdWriteCom(0x0f);
                                if(K2==0)                //检测按键K2是否按下
                                {
                                Delay10ms();        //消除抖动
                                if(K2==0)
                                 {
                                        TIME[4]++;
                                        if((TIME[4]&0x0f)>9)                                         //换成BCD码。
                                        TIME[4]=TIME[4]+6;                 //进十位
                                        if(TIME[4]>0x12)                //分秒只能到59
                                        TIME[4]=0x01;
                                }

                                while((i<30)&&(K2==0))         //检测按键是否松开
                                {
                                        Delay10ms();
                                        i++;
                                }
                                i=0;
                                }
                                LcdWriteCom(0x85);
                                LcdWriteData('0'+((TIME[4]&0xf0)>>4));
                                LcdWriteData('0'+(TIME[4]&0x0f));
                                LcdWriteCom(0x86);
                        }break;

                case 5 :                                                                                   //周
                                {LcdWriteCom(0x8d);
                                LcdWriteCom(0x0f);
                                if(K2==0)                //检测按键K2是否按下
                                {
                                Delay10ms();        //消除抖动
                                if(K2==0)
                                 {
                                        TIME[5]++;
                                        if((TIME[5]&0x07)>=8)                                         //换成BCD码。
                                        {TIME[5]=0;
                                        }
                                 }
                                while((i<30)&&(K2==0))         //检测按键是否松开
                                {
                                        Delay10ms();
                                        i++;
                                }
                                i=0;
                                }
                                LcdWriteCom(0x8d);
                                LcdWriteData('0'+(TIME[5]&0x07));
                                LcdWriteCom(0x8d);
                        }break;

                        case 6 :                                                                                   //年
                                {LcdWriteCom(0x83);
                                LcdWriteCom(0x0f);
                                if(K2==0)                //检测按键K2是否按下
                                {
                                Delay10ms();        //消除抖动
                                if(K2==0)
                                 {
                                        TIME[6]++;
                                        if((TIME[6]&0x0f)>9)                                         //换成BCD码。
                                        {TIME[6]=TIME[6]+6;                 //进十位
                                         if(TIME[6]>=0x99)                //分秒只能到59
                                         TIME[6]=0;
                                        }
                                 }
                                while((i<30)&&(K2==0))         //检测按键是否松开
                                {
                                        Delay10ms();
                                        i++;
                                }
                                i=0;
                                }
                                LcdWriteCom(0x82);
                                LcdWriteData('0'+TIME[6]/16);                                //秒
                                LcdWriteData('0'+(TIME[6]&0x0f));
                                LcdWriteCom(0x83);
                        }break;
                        }
                }

        }

}
/*******************************************************************************
* 函数名         : LcdDisplay()
* 函数功能                   : 显示函数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LcdDisplay()
{
        LcdWriteCom(0x80+0X40);
        LcdWriteData('0'+TIME[2]/16);                                //时
        LcdWriteData('0'+(TIME[2]&0x0f));
        LcdWriteData('-');
        LcdWriteData('0'+TIME[1]/16);                                //分
        LcdWriteData('0'+(TIME[1]&0x0f));
        LcdWriteData('-');
        LcdWriteData('0'+TIME[0]/16);                                //秒
        LcdWriteData('0'+(TIME[0]&0x0f));

        LcdWriteCom(0x80);
        LcdWriteData('2');
        LcdWriteData('0');
        LcdWriteData('0'+TIME[6]/16);                        //年
        LcdWriteData('0'+(TIME[6]&0x0f));
        LcdWriteData('-');
        LcdWriteData('0'+TIME[4]/16);                        //月
        LcdWriteData('0'+(TIME[4]&0x0f));
        LcdWriteData('-');
        LcdWriteData('0'+TIME[3]/16);                        //日
        LcdWriteData('0'+(TIME[3]&0x0f));
        LcdWriteCom(0x8D);
        LcdWriteData('0'+(TIME[5]&0x07));        //星期
}
/*******************************************************************************
* 函数名         : Int0Configuration()
* 函数功能                   : 配置外部中断0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Int0Configuration()
{
        //设置INT0
        IT0=1;//跳变沿出发方式(下降沿)
        EX0=1;//打开INT0的中断允许。
        EA=1;//打开总中断
}
/*******************************************************************************
* 函数名         : Int0()
* 函数功能                   : 外部中断0 中断函数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Int0() interrupt 0
{
        Delay10ms();
        if(K3==0)
        {
                SetState=~SetState;
                SetPlace=0;
                Ds1302Init();
        }
}
/*******************************************************************************
* 函数名         : Delay10ms
* 函数功能                   : 延时函数,延时10ms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Delay10ms(void)   //误差 0us
{
    unsigned char a,b,c;
    for(c=1;c>0;c--)
        for(b=38;b>0;b--)
            for(a=130;a>0;a--);
}

/*
void UsartConfiguration()
{
        SCON=0X50;                        //设置为工作方式1
        TMOD=0X20;                        //设置计数器工作方式2
        PCON=0X80;                        //波特率加倍
        TH1=0XF3;                                //计数器初始值设置,注意波特率是4800的
        TL1=0XF3;
        ES=1;                                                //打开接收中断
        EA=1;                                                //打开总中断
        TR1=1;                                        //打开计数器
}

*/
/*******************************************************************************
* 函数名         :Delay(unsigned int i)
* 函数功能                   : 延时函数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Usart() interrupt 4
{
        unsigned char receiveData;

        receiveData=SBUF;//出去接收到的数据
        RI = 0;//清除接收中断标志位
        SBUF=receiveData;//将接收到的数据放入到发送寄存器
        while(!TI);                         //等待发送数据完成
        TI=0;                                                 //清除发送完成标志位
}

**/

DS1302显示时钟(可以按键设置时钟).rar

楼主:
怎么下载还扣 黑币,怎样设置,不扣币?

网友A:
大多的1302都不靠谱
还是想别的办法吧

网友B:
你这主函数里一堆东西,不慢才怪!用定时器做节拍,实现任务调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主函数里一堆东西,不慢才怪!用定时器做节拍,实现任务调度!

用定时器中断的方法和,外接1302的方法,哪种方法,更适合做精准的电子表?

网友B:
1302根本谈不上精准!但是误差一般也是按年来算的!一年误差个几分钟那是正常!主函数里一般存在初始化函数,大循环里就读取1302函数和显示函数就可以了,按键函数就不要一直检测了!会拖死单片机的!

网友C:
定时器中断

网友D:
时间不准 一般原因是晶振的原因,如果一天差几秒钟 的情况是属于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