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特率是9600的时候,串口显示软件,输出乱码,请教。

楼主(2017-03-01):
void UsartConfiguration()
{
        SCON=0X50;                        //设置为工作方式1
        TMOD=0X20;                        //设置计数器工作方式2
        PCON=0X80;                        //波特率加倍
        TH1=0XF3;        //计数器初始值设置,注意波特率是4800的
        TL1=0XF3;
        ES=1;                                //打开接收中断
        EA=1;                                //打开总中断
        TR1=1;                                //打开计数器
}

TH1=0XF3;        //计数器初始值设置,注意波特率是4800的
TL1=0XF3;

波特率是4800的时候,串口显示软件,输出正常。

TH1=0XF9;        //计数器初始值设置,注意波特率是9600的
TL1=0XF9;

波特率是9600的时候,串口显示软件,输出乱码。

网友A:
注意晶振的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注意晶振的频率!

89c52接的晶振是12MHZ。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注意晶振的频率!

定时器1赋初值也没问题呀!

网友A:
12MHZ是存在一定的误差的!换成11.0592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MHZ是存在一定的误差的!换成11.0592试试!

回头试试

网友B:
据我的经验,波特率误差必须小于3%才能可靠地进行通讯,超过后就难以保证了。

网友C:
通讯的双方都要改。

网友D:
串口通讯应该用11.0592,12MHz会产生波特率误差,但一次传输字节不多时不至于输出乱码,楼主程序可能还有其他问题。

网友E:
晶振是11.0592吗?

网友F:
串口显示软件是否对应设置为9600.

网友G:
4800时是正常的?如果正常应该就是晶振,可以选个误差比较小的速率。

网友H:
1、串口显示软件的波特率没有匹配;2、下位机波特率配置的并不是96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