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计算单片机汇编延时的循环次数???

楼主(2017-03-02):
http://www.51hei.com/mcuteach/247.html

DELAY:   MOV R7,#X   ;(6)

D1:   MOV R6,#Y      ;(7)

D2:   DJNZ R6,D2      ;(8)

DJNZ R7,D1            ;(9)

RET

如何根据延时时间确定X和Y的数值,如果是三重循环呢?

网友A:
2重循环:x*y
3重循环:x*y*z

网友B:
不知道你说的是PIC单片机还是51单片机。如果是STC系列的话可以直接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