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邦线颜色代表的含义

楼主(2017-03-02):
有大神知道杜邦线颜色代表的含义么,虽然我知道它的颜色本身貌似没有什么含义,但是一般好像是用红色表示电源线,黑色表示地线,蓝色表示信号线,求教大神们其他颜色的含义

楼主:
顶起呀,不要让帖子沉了

网友A:
杜邦线本身没有什么含义的。之所以有那么多颜色是为了帮助你在连接的时候,用以区分地线和电源之类的端口,然后还有信号线,如果杜邦线都长的一样的颜色,你用起来不是得哭瞎

网友B:
没什么含义。颜色任选

网友C:
自己区分电路用的

网友D:
没有什么特定的含义 只是常规认为红色是正极线 黑色或者白色是负极线其他颜色做为信号线而已

楼主:
嗯嗯,谢谢大神们

网友E:
本身没有任何含义,颜色用于连线时区分对应管脚

网友F:
有专门的国标,你可以吃一下。自己用就随便了

网友G:
没啥含义,怕用的时候弄错而已

网友H:
杜邦线本身是没有啥特殊含义,线的不同颜色是区分以免弄乱,我们还可以加入线号管或者标签纸来贴上两端方便记忆

网友I:
没啥含义,方便辨别而已

网友J(2024-08-13):
虽然杜邦线没什么含义, 但建议还是红色线用于VDD, 黑色线用于GND. 防止电源接反烧掉ic 等关键元件.

网友K:
杜邦线颜色排序:黑棕红橙黄绿蓝紫灰白,只有这10种颜色。

网友L:
棕1 红2 橙3 黄4 绿5 蓝6 紫7 灰8 白9 黑0
学电子的都接触过色环电阻吧,彩虹排线也是按这个顺序排列的,没有特别的含义。

网友M:
杜邦线本身是没有什么特殊含义,不同颜色的线是区分以免混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