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V转5V电压 用DC-DC转换器 应该怎样设计 用什么样的芯片

楼主(2017-03-02):
48V转5V电压  用DC-DC转换器  应该怎样设计 用什么样的芯片

网友A:
上淘宝搜搜就有现成的。

网友B:
需要多大电流?如果电流不大的话,可以使用LM2596HV 耐压在60V 可转5V3A左右

48v转5v开关电源原理图

网友C:
用2596-5.0的 或者7805也可以

网友D:
用3845系列的片子,通过电感降压。参考电动车转换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3845系列的片子,通过电感降压。参考电动车转换器

对,48V就相当于电动车的电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要多大电流?如果电流不大的话,可以使用LM2596HV 耐压在60V 可转5V3A左右

48v转5v开关电源原理图

谢谢 是48V20A的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2596-5.0的 或者7805也可以

好的,谢谢

网友E(2020-10-28):
  DC-DC产品

输入电压
输出电压
输出电流
频率
封装
  PW2058

2.0V~6.0V
1V~5V
0.8A
1.5MHz
SOT23-5
  PW2051

2.5V~5.5V
1V~5V
1.5A
1.5MHz
SOT23-5
  PW2052

2.5V~5.5V
1V~5V
2.0A
1.0 MHz
SOT23-5
  PW2053

2.5V~5.5V
1V~5V
3.0A
1.0 MHz
SOT23-5
  PW2162

4.5V~16V
1V~15V
2A
600KHZ
SOT23-6
  PW2183

4.5V~18V
1V~15V
3A
600KHZ
SOT23-6
  PW2312

4.0V~30V
1V~28V
1.2A
1.4 MHz
SOT23-6
  PW2330

4.5V~30V
1V~28V
3A
130KHz
SOP8
  PW2558

4.5V~55V
1.25V~30V
0.8A
1.2 MHz
SOT23-6
  PW2815

4.5V~80V
1.5V~30V
1.5A
400KHZ
SOP8-EP
  PW2906

12V~90V
1.25V~20V
0.6A
150KHZ
SOP8-EP
  PW2902

8V~90V
5V~30V
2A
140KHZ
SOP8-EP
  PW2153

8V~150V
5V~30V
3A
140KHZ
SOP8
  。。。

  LDO产品

输入电压
输出电压
输出电流
静态功耗
封装
  PW6566

1.8V~5.5V
1.2V~5V多
250mA
2uA
SOT23-3
  PW6218

4V~18V
3V,3.3V,5V
100MA
3uA
Sot23-3
  PW6206

4.5V~40V
3V,3.3V,5V
150MA
4.2uA
Sot23/89
  PW8600

4.5V~80V
3V,3.3V,5V
150MA
2 uA
Sot23-3

网友F:
你的参数需求不够详细,最主要的输出功率和温升限制要求,不同功率区间方案差异很大,而且你的输入和输出压差不小,建议细化一下你的实际需求

网友G:
找个合适的DCDC转换ic,看它的数据手册,这个要自己找,手册都有应用电路给你的,包括输出电压,输出最大电流,芯片的外围器件等等都有的

网友H:
用UC3845以开关电源的方式就可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