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ht11测试温湿度,1602显示,温湿度固定为15?求助大神

楼主(2017-03-02):
这是小弟的程序,在开发板上试的程序,89c52rc
不知道为什么温湿度固定显示15
下面是程序,麻烦各位了
#include <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typedef bit BOOL;
sbit io = P3^0;
sbit rs = P1^0;
sbit rw = P1^1;
sbit ep = P2^5;
uchar data_byte;
uchar RH,RL,TH,TL;
/********延时模块***********/
void delay(uchar ms)
{       // 延时子程序
        uchar i;
        while(ms--)
        {
                for(i = 0;i<250;i++);
        }
}
void delay1()//延时10us
{
        uchar i;
        i--;
        i--;
        i--;
        i--;
        i--;
        i--;
}
void longdelay(uchar s) //长延时
{
        while(s--)
        {
                delay(60);
        }
}
BOOL lcd_bz()//测试LCD忙碌状态
{
        BOOL result;
        rs = 0;
        rw = 1;
        ep = 1;
        result = (BOOL)(P0 & 0x80);
        ep = 0;
        return result;
}
void write_cmd(uchar cmd)// 写指令
{
        while(lcd_bz());
        rs = 0;
        rw = 0;
        ep = 0;
        P0 = cmd;
        ep = 1;
        ep = 0;
}
void write_addr(uchar addr)//写地址
{
        write_cmd(addr|0x80);
}
void write_byte(uchar dat)//写字节
{
        while(lcd_bz());
        rs = 1;
        rw = 0;
        ep = 0;
        P0 = dat;
        ep = 1;
        ep = 0;
}
void lcd_init()// 初始化
{
        write_cmd(0x38);
        delay(1);
        write_cmd(0x08);
        delay(1);
        write_cmd(0x01);
        delay(1);
        write_cmd(0x06);
        delay(1);
        write_cmd(0x0c);
        delay(1);
}
void display(uchar addr, uchar q)//在某一地址上显示一字节
{
        delay(10);
        write_addr(addr);
        write_byte(q);
        longdelay(2);
}
void start()//开始信号
{
        io=1;
        delay1();
        io=0;
        delay(20);//>18ms
        io=1;
        delay1();//20-40us
        delay1();
        delay1();
        delay1();
        delay1();
}
uchar receive_byte()//接收一个字节
{
        uchar i,temp,count;
        for(i=0;i<8;i++)
        {
                count=2;
                while((!io)&&count++)//等待50us低电平结束
                temp=0;
                delay1();
                delay1();
                delay1();
                delay1();
                if(io==1)
                temp=1;
                count=2;
                while((io)&&count++);
                if(count==1)break;
                data_byte<<=1;
                data_byte|=temp;
        }
        return data_byte;
}
void receive()//接收数据
{
        uchar T_H,T_L,R_H,R_L,check,num_check;
        uchar count;
        start();//开始信号
        io=1;
        if(!io)//读取DHT11响应信号
        {
                count=2;
                while((!io)&&count++);//DHT11高电平80us是否结束
                count=2;
                while((io)&&count++);
                R_H=receive_byte();
                R_L=receive_byte();
                T_H=receive_byte();
                T_L=receive_byte();
                check=receive_byte();
                io=0;//拉低延时50us
                delay1();
                delay1();
                delay1();
                delay1();
                delay1();
                io=1;
                num_check=R_H+R_L+T_H+T_L;
                if(num_check=check)
                {
                        RH=R_H;
                        RL=R_L;
                        TH=T_H;
                        TL=T_L;
                        check=num_check;
                }
        }
}
void main()
{
        lcd_init();
        delay(10);
        while(1)
        {
                receive();
                delay(100);
                display(0x00,'R');
                display(0x01,':');
                display(0x02,RH/10+0x30);
                display(0x03,RH%10+0x30);
                display(0x04,'%');
                display(0x40,'T');
                display(0x41,':');
                display(0x42,TH/10+0x30);
                display(0x43,TH%10+0x30);
                display(0x44,0xdf);
                display(0x45,0x43);
        }
}

楼主:
跪求各位大神

网友A:
注意延时,DHT11对延时要求比较高!注意你的单片机速度和晶振的频率!

楼主:
我的晶振用的是12M的啊

网友B(2017-05-03):
回帖奖励 +5 黑币

没错误

网友B:
我下我单片机上都挺对的

网友B:
我下我单片机上都挺对

网友C:
回帖奖励 +5 黑币

固定显示的话是不是1602没有清屏

网友D:
回帖奖励 +5 黑币

网友E(2017-07-26):
11.0592的晶振可以正常显示的,在开发板上测试过的

网友F:
我发个帖,看看

网友G:
        if(num_check=check)  这里少个=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