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用2Y0A21红外传感器测量距离的程序,求帮助

楼主(2017-03-02):
最近在做红外测距实验,用的是2Y0A21红外传感器,外加外置的ADC0809转换模块连接到单片机中,用数码管显示出测到的距离,程序在下面,红外模块和ADC的连线应该没有错误,但是不能测到距离,数码管总是显示000,求大神帮助为什么不能测出距离;PS:我的单片机数码管显示程序是正确的,程序编译后没有错误没有警告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ST  = P3^0;
sbit OE  = P3^1;
sbit EOC = P3^2;
sbit CLK = P3^3;
sbit LSA=P2^2;
sbit LSB=P2^3;
sbit LSC=P2^4;
sbit adress_A=P1^0; //这是定义ADIN0输入
sbit adress_B=P1^1;
sbit adress_C=P1^2;

uchar DisplayData[8]; //数码管显示数组

uchar code table[]={ 0x3f  , 0x06 , 0x5b , 0x4f ,0x66 , 0x6d,
                       0x7d , 0x07 , 0x7f  , 0x6f , 0x77 , 0x7c,
                             0x39 , 0x5e , 0x79 , 0x71} ;

void delayms(uint a)        //延时函数
  {
     uint c,d;
     for(c=a;c>0;c--)
       for(d=110;d>0;d--);
  }

/*******************************************************************************
* 函 数 名         : datapros()
* 函数功能                   :AD读取处理转换函数
* 输    入         : temp
* 输    出         : 无
*******************************************************************************/
void datapros(int temp)  //数据转换函数,用来转换由AD转换而来的电压值,以便让数码管显示
{
   DisplayData[0] = 0x00;//因为数据处理有小数点所以将温度赋给一个浮点型变量
    DisplayData[1]=table[temp/100];
     DisplayData[2]=table[temp%100/10];
     DisplayData[3]=table[temp%100%10];
}

/*******************************************************************************
* 函数名         :DigDisplay()
* 函数功能                 :数码管显示函数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DigDisplay()
{
        uchar i;
        for(i=0;i<3;i++)
        {
                switch(i)         //位选,选择点亮的数码管,
                {
                        case(0):
                                LSA=0;LSB=0;LSC=0; break;//显示第0位
                        case(1):
                                LSA=1;LSB=0;LSC=0; break;//显示第1位
                        case(2):
                                LSA=0;LSB=1;LSC=0; break;//显示第2位
                        case(3):
                                LSA=1;LSB=1;LSC=0; break;//显示第3位
                        case(4):
                                LSA=0;LSB=0;LSC=1; break;//显示第4位
                        case(5):
                                LSA=1;LSB=0;LSC=1; break;//显示第5位
                }
                P0=DisplayData[3-i];//发送数据
                delayms(5); //间隔一段时间扫描
                P0=0x00;//消隐
        }
}

void ADC0809 ()          //ADC0809启动程序
{
      long int temp;
        long int temp1;

      adress_A=0;adress_B=0;adress_C=0;   //选择IN0作为模拟信号输入
      ST=0;         //START下降沿时启动芯片,开始进行A/D转换,转换期间保持低电平
        OE=0;

        delayms(10);

        while(1)
        {
             ST=1;ST=0;
             CLK=1;                     //用作AD的时钟
           CLK=0;
           CLK=1;
           CLK=0;                //给一个脉冲,上升沿寄存器复位,下降沿AD转换开始
             while(!EOC)
             {
                        CLK=1;
               CLK=0;
             }        //当EOC为1时,转换结束
             OE=1;                        //寄存器数据输出到D0-D7
             temp=P0;
             OE=0;                    //DO-D7复位

             temp1=(temp*500)/256;        //AD值转换成电压值(V=AD*VREF/256)
//显示AD值
           datapros(temp1); //先转换数据
             DigDisplay();
        }
}

void main()
  {
          ADC0809 ();

  }

网友A:
你先把ad的输入端分别接地和vcc看看 看看这时候数码管的显示有没有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把ad的输入端分别接地和vcc看看 看看这时候数码管的显示有没有变化

都只是显示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