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外部中断0当P3.2口断开后,中断程序为什么还在执行

楼主(2017-03-02):
我用外部中断0写了一个程序,用低电平触发,当p3.2松开后,为什么中断服务程序还在执行,没有立刻停止返回主程序中;
中断程序是
void exte0()  interrupt0
{
      P1=0X03;
      delay(1000);
}
void delay(unsigned c)
{
     unsigned int a,b;
     for(a=c;a>0;a--)
     {
             for(b=100;b>0;b--)
      }
}

楼主:
不写delay(1000)这个程序就没问题了,但是如果换做别的带时间的中断程序就又有这个问题了,比如中断写成流水灯,

网友A:
进入中断程序后,只有在执行完delay 延时后 才会返回到主程序,还有外部中断标志位 清下 试下

网友B:
“为什么中断服务程序还在执行,没有立刻停止返回主程序中“
 delay(1000);
你还在延时啊!

网友C:
一进入中断时就要关闭中断的,把EA=0

网友D:
程序有优先级的问题,再看看。仔细检查

网友E:
中断的返回,是由程序运行“RETI"决定的,而与接口无关,接口信号只能引起进入中断,而不能引起退出中断。

网友F:
这句有问题,少“;”。 { for(b=100;b>0;b--)}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进入中断时就要关闭中断的,把EA=0

谢谢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中断的返回,是由程序运行“RETI"决定的,而与接口无关,接口信号只能引起进入中断,而不能引起退出中断。

哦,谢谢,我先试试

楼主:
引用 楼主:
不写delay(1000)这个程序就没问题了,但是如果换做别的带时间的中断程序就又有这个问题了,比如中断写成 ...

谢谢,就是不写就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入中断程序后,只有在执行完delay 延时后 才会返回到主程序,还有外部中断标志位 清下 试下

嗯嗯,我试试,谢谢

网友F:
引用 楼主:
哦,谢谢,我先试试

试什么啊?c程序没有RETI,不是汇编,中断返回是由c51根据正确的中断函数程序自动生成的。

网友G:
因为你要等待delay执行完毕才能回主函数。
可以将delay函数放到主函数中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