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C02实验中10有8次都显示||||只有2次能正常显示初始界面0000,...

楼主:
24C02实验中,数据能正常写入,读出,也能正常显示,但是在开机的时候,10有8次都显示||||,只有2次能正常显示初始界面0000,请教原因。感谢。

下面是程序,

/*******************************************************************************
* 实验名                          : EEPROM实验
* 使用的IO            :
* 实验效果      : 按K1保存显示的数据,按K2读取上次保存的数据,按K3显示数据加一,
*按K4显示数据清零。
*        注意                :由于P3.2口跟红外线共用,所以做按键实验时为了不让红外线影响实验效果,最好把红外线先
*取下来。
*
*********************************************************************************/
#include<reg51.h>
#include"i2c.h"
//数码管IO
#define DIG        P0
sbit LSA=P2^2;
sbit LSB=P2^3;
sbit LSC=P2^4;
//按键IO
sbit K1=P3^1;
sbit K2=P3^0;
sbit K3=P3^2;
sbit K4=P3^3;
void At24c02Write(unsigned char ,unsigned char );
unsigned char At24c02Read(unsigned char );
void Delay1ms();
void Timer0Configuration();
unsigned char code DIG_CODE[1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unsigned char Num=0;
unsigned char disp[8]={0x3f,0x3f,0x3f,0x3f,0x3f,0x3f,0x3f,0x3f};
/*******************************************************************************
* 函数名         : main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num0=0,n;
        Timer0Configuration();
        while(1)
        {
                if(K1==0)
                {
                        Delay1ms();
                        if(K1==0)
                                At24c02Write(2,num0);                  //存num0到2402
                        while((n<200)&&(K3==0))
                        {
                                n++;
                                Delay1ms();
                        }
                        n=0;
                }

                if(K2==0)
                {
                        Delay1ms();
                        if(K2==0)
                                num0=At24c02Read(2);                  //读2402给num0
                        while((n<200)&&(K3==0))
                        {
                                n++;
                                Delay1ms();
                        }
                        n=0;
                }
                if(K3==0)
                {
                        Delay1ms();
                        if(K3==0)
                                num0++;                                                  //按一次K3,num0+1
                        while((n<50)&&(K3==0))
                        {
                                n++;
                                Delay1ms();
                        }
                        n=0;
                        if(num0==256)                                         //8位,0-255循环。
                                num0=0;
                }

                if(K4==0)
                {
                        Delay1ms();
                        if(K4==0)
                                num0=0;                                                 //按K4,num0清零
                        while((n<200)&&(K3==0))
                        {
                                n++;
                                Delay1ms();
                        }
                        n=0;
                }
                disp[0]=DIG_CODE[num0/1000];//千位
                disp[1]=DIG_CODE[num0%1000/100];//百位
                disp[2]=DIG_CODE[num0%1000%100/10];//十位
                disp[3]=DIG_CODE[num0%1000%100%10];//个位
                disp[4]=DIG_CODE[num0/1000];//千位
                disp[5]=DIG_CODE[num0%1000/100];//百位
                disp[6]=DIG_CODE[num0%1000%100/10];//十位
                disp[7]=DIG_CODE[num0%1000%100%10];//个位
        }
}
/*******************************************************************************
* 函数名         : Timer0Configuration()
* 函数功能                   : 设置计时器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Timer0Configuration()
{
        TMOD=0X02;//选择为定时器模式,工作方式2,仅用TRX打开启动。
        TH0=0X0;        //给定时器赋初值,定时100us
        TL0=0X0;
        ET0=1;//打开定时器0中断允许
        EA=1;//打开总中断
        TR0=1;//打开定时器
}

/*******************************************************************************
* 函数名         : Delay1ms()
* 函数功能                   : 延时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Delay1ms()   //误差 0us
{
    unsigned char a,b,c;
    for(c=1;c>0;c--)
        for(b=142;b>0;b--)
            for(a=2;a>0;a--);
}
/*******************************************************************************
* 函数名         : void At24c02Write(unsigned char addr,unsigned char dat)
* 函数功能                   : 往24c02的一个地址写入一个数据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At24c02Write(unsigned char addr,unsigned char dat)
{
        I2cStart();
        I2cSendByte(0xa0);//发送写器件地址
        I2cSendByte(addr);//发送要写入内存地址
        I2cSendByte(dat);        //发送数据
        I2cStop();
}
/*******************************************************************************
* 函数名         : unsigned char At24c02Read(unsigned char addr)
* 函数功能                   : 读取24c02的一个地址的一个数据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unsigned char At24c02Read(unsigned char addr)
{
        unsigned char num;
        I2cStart();
        I2cSendByte(0xa0); //发送写器件地址
        I2cSendByte(addr); //发送要读取的地址
        I2cStart();
        I2cSendByte(0xa1); //发送读器件地址
        num=I2cReadByte(); //读取数据
        I2cStop();
        return num;
}
/*******************************************************************************
* 函数名         : DigDisplay() interrupt 1
* 函数功能                   : 中断数码管显示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DigDisplay() interrupt 1                           //定时器0中断服务
{
//定时器在工作方式二会自动重装初,所以不用在赋值。
//        TH0=0X9c;//给定时器赋初值,定时1ms         定时器1ms中断一次,数码管1ms移位,显示一次。
//        TL0=0X00;
        DIG=0; //消隐
        switch(Num)         //位选,选择点亮的数码管,
        {
                case(7):
                        LSA=0;LSB=0;LSC=0; break;
                case(6):
                        LSA=1;LSB=0;LSC=0; break;
                case(5):
                        LSA=0;LSB=1;LSC=0; break;
                case(4):
                        LSA=1;LSB=1;LSC=0; break;
                case(3):
                        LSA=0;LSB=0;LSC=1; break;
                case(2):
                        LSA=1;LSB=0;LSC=1; break;
                case(1):
                        LSA=0;LSB=1;LSC=1; break;
                case(0):
                        LSA=1;LSB=1;LSC=1; break;
        }
        DIG=disp[Num]; //段选,选择显示的数字。
        Num++;
        if(Num>7)
                Num=0;
}

网友A(2017-03-02):
我有个问题,程序开头定义了unsigned char Num=0;Num在定时器内跑。后面又在子程序内读写I2C中定点义unsigned char num; 这个大写的 Num 与小写的 num 有没有冲突?

网友B:
大小写敏感,能区分开,不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