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FM收音机制作 带源码与原理图 12864屏显示

楼主(2017-03-03):
单片机FM收音机的实物图:

单片机FM收音机的pcb图:

单片机FM收音机的原理图:

源程序:
/*****************************************************************
                                                        FM收音机
作者:Anyrain
版本:1.0
说明:

  K1--- 向上搜索电台 K2--- 向下搜索电台
  K3--- 音量加       K4--- 音量减

*****************************************************************/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delay.h"
#include "12864.h"
#include "i2c.h"
#include"ds1302.h"

sbit  K1 = P3^0;
sbit  K2 = P3^2;
sbit  K3 = P3^1;

sbit  K4 = P3^3;

unsigned long frequency;
unsigned char key,timekey,fmkey,mimiflag=0;
unsigned int count,num;

// RDA5807 寄存器初始值设定
unsigned char  RDA_reg_data[8] =
{
   0xd0,0x00,  // 02H         1                1                0                1     XX 0                0
                                        //        正常操作无静音        立体声  重低音        下搜索        停止搜索
                                        //        0                        000                XX        0                        0
                                        //        自动搜台        32.768                 软件不复位        上电不使能
   0x00,0x10,  // 03H         0000000000        CHAN[9:0]
                                //        Frequency=Spacing(KHz)*CHAN+BAND
                                //        0 0                 10                        00 SPACE
                                //        调谐关 76-108MHz        100KHz
   0x44,0x40,  // 04H        X 0                                X0                                         0             X000
                                        //          disable Seek/Tune Interrupt           去加重75us
                                        //        1                00                          00            00
                                        //        I2C使能        GPIO3高阻 GPIO2高阻 GPIO1高阻
   0x88,0xA8,  // 05H        1                  0010000
                        //        reg0CH读产生中断  seek threshold
                        //        10                00                1000 VOLUME
                        //        LANP        1.8mA        音量
};

/**************************************************************
*********************连续写寄存器子函数************************/

void RDA5807_write_reg(void)
{
   unsigned char i;
   I2C_start();                                        // 收音模块写入操作
   I2C_write_byte(0x20);                        // 寄存器连续写操作
   for(i=0; i<8; i++)
           {
             I2C_write_byte(RDA_reg_data[i]);
           }
   I2C_stop();
}

/**********************************************************
*******************连续读寄存器子函数*********************/

void RDA5807_read_reg(unsigned char *reg_buf)
{
           I2C_start();                                        // 收音模块读取操作
           I2C_write_byte(0x21);                         // 寄存器连续读操作
           reg_buf[0] = I2C_read_byte(I2C_ACK);
           reg_buf[1] = I2C_read_byte(I2C_ACK);
           reg_buf[2] = I2C_read_byte(I2C_ACK);
           reg_buf[3] = I2C_read_byte(I2C_NACK);
        I2C_stop();
}

/**********************************************************
******************模块上电初始化子函数********************/

void RDA5807_power(void)
{
   delayms(50);                                     // 发送软件复位指令,软件复位
   RDA_reg_data[0] = 0x00;
   RDA_reg_data[1] = 0x02;
   RDA5807_write_reg();                         //写指令
   delayms(10);
   RDA_reg_data[0] = 0xd2;                 // 收音模块默认参数,上电使能
   RDA_reg_data[1] = 0x01;
   RDA5807_write_reg();                         //写指令
}

/**********************************************************
******************FM信号显示子函数********************

void NowSignal()
{
        unsigned char sin;
        unsigned char  reg_data1[4] = {0x00, 0x00, 0x00, 0x00};        //接收寄存初始化
        RDA5807_read_reg(reg_data1);
        delayms(20);
        sin=(reg_data1[2]>>1)&0x7f;
        WriteCommand(0x80);
        if(sin<16)
                ShowChar(0x0,1);
        else if(sin<32)
                   ShowChar(0x0,2);
        else if(sin<48)
                ShowChar(0x0,3);
        else
                ShowChar(0x0,4);
}

**********************************************************
********************收音模块自动寻台子函数****************/

void RDA5807_FM_seek(void)
{
           unsigned int chan;
           unsigned char  reg_data[4] = {0x00, 0x00, 0x00, 0x00}; //接收寄存初始化
          RDA_reg_data[3] &=~(1 << 4) ;                      //调谐禁用
           RDA_reg_data[0] |=  (1 << 0);                      //SEEK位置1 内部自动寻台使能
           RDA5807_write_reg();

           while(0 == (reg_data[0]&0x40))                           // 读寄存器直到SF 标志置0,自动搜台结束
           {
             delayms(35);
             RDA5807_read_reg(reg_data);                        // 读取内部状态
           }
        // 获取当前工作频点
           chan = reg_data[0] & 0x03;                                 //READCHAN[9:8]
           chan = reg_data[1] | (chan << 8);                //READCHAN[9:0]
          chan = chan << 6;                                                  //READCHAN[15:6]

        // 保存当前工作频点
           RDA_reg_data[2] = (chan >> 8) & 0xff;        //chan高八位送03H[15:8]

           RDA_reg_data[3] = (chan & 0xff);                //低位送03H[7:6]

}

/**********************************************************
*********************频率显示子函数************************/

void  show_frequency(void)
{
           unsigned int display[5];
        unsigned int temp,i;

           temp = (RDA_reg_data[2]*256)+(RDA_reg_data[3]&0xc0);                 //xxxx xxxx oo00 0000
           temp = temp>>6;                                                                                        //0000 00xx xxxx xxoo
           frequency = (unsigned long)(100*temp+87000)/100;             //M/10

           display[0] = (frequency)/1000 ;                                             //百M最高位
           display[1] = (frequency%1000)/100;                                          //十M位
           display[2] = (frequency%100)/10;                                                           //个M位
           display[3] = 10;                                                                  //小数点'.'
           display[4] = (frequency%10);                                                           //ABC.X

           if(display[0] == 0)
           {
             display[0] = display[1];
             display[1] = display[2];
             display[2] = display[3];
             display[3] = display[4];
             display[4] = 18;                                                                          //' '空格
           }
           for(i=0;i<5;i++)
           Displayen(1,6,24+8*i,display[i])        ;                                         //频率显示
}

/**********************************************************
*********************音量显示子函数***********************/

void show_volume()
{
           unsigned char temp,display0[2],i;

           temp = RDA_reg_data[7] & 0x0f;                 //取音量值min0-max15
    display0[0] = temp/10;
           display0[1] = temp%10;
           if(display0[0] == 0)                    //如果高位为0
           {
             display0[0] = display0[1];             //低位显存内容进入高位显存
             display0[1] = 18;                   //低位不显示
           }

        for(i=0;i<2;i++)
           Displayen(2,6,48+8*i,display0[i])        ;   //音量值显示
}

/**********************************************************
*********************按键扫描子函数***********************/

void scan()
{
         unsigned char keyx;                                         //用来保存短按的值
         P3=0xff;
         if(!K1)
     {
       delayms(20);
              while(!K1)
               {
                           TR0=1;                                                  //启动定时器
                           if(!timekey)
                                {
                                        if(!fmkey)
                                                keyx=1;                                        //进入1状态
                                }
                        else        keyx=5;
                        while(!K1);                                                //长按时间未到,频道增加
                }
                        if(count<15)
                                {
                                        key=keyx;
                                        TR0=0;                                        //关中断 count清零
                                        count=0;
                                }
                        else                                                        //长按则进入设置
                                {
                                          key=4;                                        //进入4状态
                                         timekey=~timekey;                //timekey=1,设置时间。0正常时钟
                                        count=0;
                                        TR0=0;                                  //停止定时器
                                }

     }
         if(!K2)
     {
       delayms(20);
              while(!K2)
               {
                           TR0=1;                                                  //启动定时器
                           if(!fmkey)                                                //短按处理
                        {
                                if(timekey)
                                        keyx=6;                                                //进入6状态 设置+
                                else
                                keyx=2;                                                //进入2状态 音量加
                        }
                        else
                        {
                                 if(timekey)
                                        keyx=6;                                                //进入6状态 设置+
                        }

                        while(!K2);                                                //长按时间未到

                }

                if(count<15)
                        {
                                key=keyx;
                                TR0=0;                                        //关中断 count清零
                                count=0;
                        }
                else                                                        //长按则进入fm设置
                        {
                                key=8;
                                fmkey=~fmkey;                        //fmkey=1关FM,0开FM
                                count=0;
                                TR0=0;                                  //停止定时器
                        }

     }

     if(K3 == 0)
     {
       delayms(20);
       while(K3 == 0)
       {        TR0=1;
                 if(!fmkey)
                         {
                           if(timekey)
                                keyx=7;                                                //进入7状态 设置-
                        else
                           keyx=3;                                                //进入3状态 音量减
                        }
                else
                   {
                           if(timekey)
                                keyx=7;                                                //进入7状态 设置-
                   }
                           while(K3 == 0);

       }
           if(count<15)
                        {
                                key=keyx;
                                TR0=0;                                        //关中断 count清零
                                count=0;
                        }
                else                                                        //长按则背光点亮
                        {
                                mimiflag=~mimiflag;
                                count=0;
                                TR0=0;                                  //停止定时器

                        }
     }

         if(!K4)
     {
       delayms(20);
              while(!K4)
               {
                           TR0=1;                                                  //启动定时器
                        keyx=5;
                        while(!K4);                                                //长按时间未到,频道增加
                }
                        if(count<15)
                                {
                                        key=keyx;
                                        TR0=0;                                        //关中断 count清零
                                        count=0;
                                }
                        else                                                        //长按则进入设置

                                {
                                          key=4;                                        //进入4状态
                                         timekey=~timekey;                //timekey=1,设置时间, timekey=0正常时钟.
                                        count=0;
                                        TR0=0;                                  //停止定时器
                                }

     }
}

/**********************************************************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i,j,flag,onedone,flash=15;        //闪烁标志的位置
           TMOD=0X11;                                        //设置定时器0、1为工作方式1
           TH0=0xb1;                                        //延时50ms
           TL0=0Xe0;
           EA=1;                                           //开总中断
           ET0=1;                                          //开定时中断
           ET1=1;
           TR1=1;
           InitLCD();                                        //lcd初始化
        initdisplay();
        Init_DS1302();                       //将1302初始化
           Displaytime();                                 //初始化显示时间
           RDA5807_power();                                //收音机模块上电
           show_frequency();                        //显示收音机频率
           show_volume();                                   //显示声音

   while(1)
   {
   scan();

完整源程序下载:

网友A:
这个不错,不但充分利用的单片机IO口,还提供了丰富的外设,相比于一些“最小系统”,高了几个档次

网友B(2019-04-20):
很不错的资料,谢谢楼主

网友C:
功能很完善了

网友D(2020-01-23):
楼主你好,1602可以正常显示吗?

网友E:
下载一个参考一下,谢谢了!

网友F:
下载下来学习一下,谢谢楼主的无私分享

网友G(2020-06-09):
强啊楼主有pcb吗?

网友H:
垃圾,只有个图片

网友I:
很不错的资料,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J(2020-07-24):
功能就只有一个吗  只能收听吗

网友J:
功能只有一个吗   只能听吗

网友K(2020-09-25):
能实现正常工作,结收也很稳定,感谢

网友K:
功能很完美,能接收稳定信号,感谢分享

网友L(2020-11-15):
不错,值得学习。51hei有你更精彩!!

网友M:
努力学习大神的技术,想搞一个单片机控制蓝牙,收音机,多路Line输入的前级,带遥控,遥控可以切换音频输入,蓝牙播放上一曲下一曲,暂停,播放,可以控制收音机收台,总音量调整,低音高音调节等。要求1602显示,不知道大神有没有好的推荐,先谢谢了。

网友N(2022-05-13):
这个相当不错,正想把原来的数码管改为12864,谢谢分享!

网友O:
用液晶代替LED数码管要省好多电哦。挺好。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