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uim designer 敷铜请教 不更改敷铜属性,如何全部删除多余的布线

楼主:
如图,先布的地线,最后布完全部线之后添加敷铜,设置的敷铜包含地线。然后原有的地线就变成多余的了(图中选中部分),虽然不影响。不更改敷铜属性,如何全部删除多余的布线,一条一条选中繁琐而且容易遗落出错。一般怎么处理这样的情况,新手请教。

网友A(2017-03-03):
选中一条GND,然后鼠标右键,Find similar objects, 然后选择Net, 改Any 为same, 然后Apply 单击ok, 可以看到全部GND已经被选中,然后删除就可以了。注意:此方法会删除所有的GND,包括就近打孔接地的走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