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DA3100D2 D类功放使用方法

楼主(2017-03-03):
这是在目前AMOI电视项目使用较多的TPA3100D2,其基本规格是QFN封装,单路20W输出(24V供电、8欧姆负载),目前周边的电路参数基本参照其规格要求(现使用在U系列中)。

一、较为重要的周边参数如下:
1.      gain0gain1:控制TPA3100D2的增益,现状U系列定为26dB,即20倍。本身芯片还有其他倍数的选项,最大可达40倍(36dB)。此处参数应配合营销部门所确定的整机输出功率的要求和音频前级的参数进行配合,不宜盲目设定为最大倍数。
2.      MSTR/SLV:控制功放工作模式,若是高,则工作在主模式,SYNC脚为同步脉冲输出脚,输出250KHZ的方波,若是低,则功放工作在从模式,SYNC脚接收另一片功放(也可以由其他器件产生,幅度不能超出Vreg)送来的250KHZ的方波。若是双功放的电路推荐使用主从模式,可保证两颗功放工作完全同步。若功放设置成从模式却没有接收到同步方波,虽然也可以进行音频放大,效率会很低,极易发生过热保护,停止工作,只有重新上电才能恢复。
3.      Mute:置高为静音,置低为正常工作,连接静音电路
4.      ShutDown:在U系列IO板回路中连接scalerGPIO口,受主系统的控制,置高为工作状态,置低为待机。因此,要慎重选择GPIO口,注意系统初始化时,该GPIO口必须处于低电平,防止功放意外工作导致噪声。
5.      Vreg4V才考点位脚,芯片内的gain0,gain1MSTR/SLVmute均以此脚为参考。不可用来给外部电路额外提供电流,需要接一个0.1uF的电容来保持校准的精度。
6.      CV77CV79:电源滤波用,宜使用220uF及以上的电解电容。D类放大器的失真极其依赖电源的干净程度。若电源干净,波动小,干扰小,此电容可以适当较小容量,否则应确保220uF。此电容同样作为瞬间音频大信号输出的缓冲。此参数能直接影响输出音频的失真,需谨慎。TI的正式推荐参数为220uF电解电容。
7.      额外的散热区:芯片底部的散热区,要紧密连接焊盘,也是芯片内部信号的大地,要单点连接至AGND以及PGND,需在PCB背面板铺设大面积的敷铜保证功放芯片的散热,并注意过孔的直径要控制为0.3mm,过大可能引起部品面feflow中未完全融化的锡膏融化造成功放芯片引脚短路。U系列IO板手工调试时出现过此处焊接不良引起的过热保护,发生功放工作极不稳定的现象。
8.      Lv35lv36lv37lv38:外置滤波电感,与两侧的电容组成4阶滤波器,起到减小纹波,滤除高频信号,将高频脉冲回复成音频信号,确保EMI的作用。注意现状使用的贴片电感漏磁的现象比较严重,视频信号应尽量远离此电感到IO板背面走线,若仍发生干扰的问题,可以把贴电感贴付的方向反过来试试。
9.      输出级的滤波电容不可使用铝电解电容,原因是铝电解电容存在较大的ESR,在大电流充放电的状态下发热严重,甚至能引起电容损坏。现状实际电路中使用的是聚乙烯电容。
10.  输入电容和芯片里的输入电阻器到高通滤波的作用,实际取0.47uF。输入电容现状使用陶瓷电容。此为TI推荐。
二、注意事项
1.        D类放大器的一个缺点就是EMI恶化,需要在喇叭连接线上额外追加磁环。
2.        ROSC脚的电阻的值会影响到功放的开关频率,XXXXXXXXXXXC20p,现状时间电路使用电阻为100K,开关频率为250KHZ。此频率不能太大,会降低功放的效率,也不能太低,导致失真不可接受。
TPA3101D2TPA3100D2相比,内部架构完全相同,差异点仅仅在功放级m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