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 tm1629 的控制

楼主(2017-03-03):
****************************************************************************************************/  #include < REG52.h>
#include<stdio.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tm1616  1
#define tm1618  2
#define tm1618a  3
#define  tm1620  4
#define  tm1620b 5
#define  tm1623  6
#define  tm1624   7
#define  tm1626a  8
#define  tm1626b 9
#define  tm1626c  10
#define  tm1626d  11
#define  tm1628    12
#define  tm1629    13
#define  tm1629a   14
#define  tm1629b  15
#define  tm1629c   16
#define  tm1629d   17
#define  tm1638   18
#define  tm1668   19
#define tw1628    20
#define icmodel  tm1616  //这里选择的TM1616,更改“tm1616”可以得到其他型号IC的驱动程序
#if icmodel== tm1616

#define seg  7
#define grid  4
#define  dismodel 1
#elif icmodel== tm1618
#define seg 5
#define grid 7
#define key 3
#define dismodel 4
#elif icmodel== tm1618a
#define seg 7
#define grid 5
#define key 4
#define dismodel 2
#elif icmodel== tm1620
#define seg 8
#define grid 6
#define dismodel 3
#elif icmodel== tm1620b
#define seg6
#define grid7
#define key3
#define dismodel 4
#elif icmodel== tm1623
#define seg 11
#define grid 7
#define key 4
#define dismodel 4
#elif icmodel== tm1624
#define seg 11
#define grid 7
#define dismodel 4
#elif icmodel== tm1626a
#define seg 10
#define grid 7
#define key 5
#define sw 2
#define led 6
#define dismodel 4
#elif icmodel== tm1626b
#define seg 11
#define grid 7
#define key 5
#define sw 4
#define led 6
#define dismodel 4
#elif icmodel== tm1626c
#define seg 11
#define grid 7
#define key 5
#define led 1
#define dismodel 4
#elif icmodel== tm1626d
#define seg 10
#define grid 7
#define key 5
#define led 1
#define dismodel 4
#elif icmodel== tm1628
#define seg 10
#define grid 7
#define key 4
#define dismodel 4
#elif icmodel== tm1629

#define seg 16
#definegrid 8
#definekey 4
#definedismodel 1
#elif icmodel== tm1629a
#defineseg 16
#definegrid 8
#definedismodel 1
#elif icmodel== tm1629b
#defineseg 14
#definegrid 8
#definekey 4

#definedismodel 1
#elif icmodel== tm1629c
#defineseg 15
#definegrid 8
#definekey 4
#definedismodel 1
#elif icmodel== tm1629d
#defineseg 12
#definegrid 8

#definekey 4
#definedismodel 1
#elif icmodel== tm1638
#defineseg 10
#definegrid 8
#definekey  4
#definedismodel 1
#elif icmodel== tm1668
#define seg  10

#definegrid 7
#definekey 5
#definedismodel 1
#elif icmodel== tw1628
#defineseg 10
#definegrid 7
#definekey 5
#define dismodel 1
#else
#error  "你必须确认IC的型号是否存在?"
#endif
#define dissetmode 0x03  / /显示模式设置
#define writedatamode_z 0x40  //采用地址自动加一方式写显存
#define writeledmode_z 0x41  //采用地址自动加一方式写LED显存命令
#define readkeymode 0x42  //读按键命令
#define readswmode     0x43  //读SW口命令
#define  writedatamode_g 0x44  //采用固定地址方式写显存
#define writeledmode_g 0x45  //采用固定地址方式写LED显存命令
#define startaddress 0xc0  //起始地址
#define disconmode 0x8c  //显示控制
#define datacount 2*grid   //采用地址自动加一方式传输数据的个数
//定义全局变量
unsigned char  k1, k2, k3, k4, k5;   //按键值寄存器
unsigned  da_sw;   //SW寄存器
unsigned int  count;
//端口的定义
sbit STB= P2^0;
sbitCLK= P2^1;
sbitDIO= P2^2; / /串行通讯口
sbit SPEAK = P2^7;   //外接蜂鸣器,可以不必理会
//*********************************************子程序开始************************************

//----------------------------------------------延时程序开始---------------------------------
void delay(int k)
  { unsigned char i,j;
    for(;k>0;k--)
    for(j=255;j>0;j--)
    for(i=255;i>0;i--);
   }
/ /----------------------------------------------延时程序结束----------------------------------  //----------------------------------------------写入输入1个字节(8bit)到LED_IC程序开始---------
//输入8BIT数据
//在时钟的上升沿通过MCU向LED驱动IC——TM16xx写数据
void indate(unsigned char p)
  {  unsigned int i;
     STB=0;   //保证“STB”为低电平,程序不依赖于之前端口的状态
             //保证程序在实际运行中不会出现“端口迷失”
    for(i=0;i<8;i++)
    { CLK=0; //先将“CLK”清零
      if((p& 0x01)!=0)
        { DIO=1; //需要传送的数据的低位为“1”,则把“DIO”清零
     }else
         {
           DIO=0;  //需要传送的数据的低位为“0”,则把“DIO”置高
          }
     CLK=1;  //送时钟的上升沿
     p=p>>1; //准备送下一个BIT } //送完一个字节后退出循环
          }
/ /----------------------------------------------写入输入1个字节(8bit)到LED_IC程序结束---------  //----------------------------------------------从LED_IC读入1个字节(8bit)程序开始-------------
//输出8BIT数据
//在时钟的上升沿通过MCU从LED驱动IC——TM16xx读数据
# ifdef key
unsigned char outdate()
{ unsigned char i,k=0;   //i——控制循环次数,k——临时保存读到的数据
      DIO=1;  //释放DIO为输入
      STB=0;    //保证“STB”为低电平,程序不依赖于之前端口的状态  //保证程序在实际运行中不会出现“端口迷失”
      for(i=0;i<8;i++)
      { CLK=0; //先将“CLK”清零
        k=k>>1;
        if(( P2 & 0x04)==0)
               {
                 k=k& 0x7f; //如果“DIO”为低电平,则把k的最高位清“0”,其他各位保持不变
                }
        else
                {
                   k=(k| 0x80& 0xff);  //如果“DIO”为高电平,则把k的最高位置“1”,其他各位保持不变
                 }
        CLK=1;  //送时钟的上升沿
      }  //送完一个字节后退出循环
     return(k); //返回读到的1字节数据
}
#endif
/ /----------------------------------------------从LED_IC读入1个字节(8bit)程序结束-----------  //----------------------------------------------采用地址自动加一方式传输地址和数据开始------
//采用地址自动加1方式

//上电后LED-DRIVER显存中的数据是随机的,上电后马上传显示控制命令字(打开显示),会出现乱码。
//为避免上述现象,用户可以先传显示控制命令将显示关掉(见应用手册中详细介绍),然后正常操作
//也可以先主动刷新LED-DRIVER显存中的数据。然后开显示
//这里采用是第二种方法
void display(unsigned char disa)
{
   unsigned int i; //i——控制本次需要传多少个字节显示数据
   DIO=1;CLK=1;
   STB=1; //通讯开始前通讯端口全部初始化为“1”
   indate( writedatamode_z);  //传数据设置命令,设置采用地址自动加1方式写显示数据,
   STB=1; //数据设置命令传完后需要将“STB”置“1”
   indate(startaddress);  //传起始地址
                         //地址命令传完后,“STB”保持为“0”继续传需要显示的数据
   for(i=0;i<datacount;i++)
       {
         indate(disa);  //在连续传显示的数据过程中,“STB”一直保持为”0“
        }
       STB=1; //传完所有的显示数据后(最多14BYTE)后,将“STB置“1”
         indate(disconmode);  //传显示控制命令
       STB=1;    //显示控制命令传完后将“STB”置“1”
}
/ /----------------------------------------------采用地址自动加一方式传输地址和数据结束-------  //----------------------------------------------采用固定地址方式传输地址和数据开始-----------
//采用固定地址方式
void  display2(unsigned char adress,disa)
{
   DIO=1;
   CLK=1;
   STB=1;  //通讯开始前通讯端口全部初始化为“1”
   indate( writedatamode_g); //数据设置命令
   STB=1;
   indate(adress); //传显示数据对应的地址
   indate(disa); //保持“STB”=“0”,传1BYTE显示数据
   STB=1; //传完显示数据后将“STB”置“1”
}
/ /----------------------------------------------采用固定地址方式传输地址和数据结束-------------  //----------------------------------------------按键扫描程序开始------------------------------
//按键扫描  //只要定义了key都将执行按键扫描程序,且必须从低字节开始读
# ifdef key
unsigned char keyscan()
{
  STB=1;
  indate(readkeymode);    //传数据设置命令,设置为读按键
                         //“STB”保持为“0”,读键值
                        //将读到的键值保存在MCU的寄存器中
                       //根据IC型号读指定字节,不允许多读,否则会造成读按键不稳定
  if(key >=1)
  k1=outdate();
  if(key >=2)
  k2=outdate();
  if(key >=3)
  k3=outdate();
  if(key >=4)
  k4=outdate();
  if(key >=5)
  k5=outdate();
  STB=1;
  return 0;     //读键结束将“STB”置“1”
}
#endif

  257. //----------------------------------------------按键扫描程序结束----------------------------------

//----------------------------------------------PWM数据传输开始-----------------------------------
# ifdef led
unsigned char  in_led()
{
  STB=1;
  indate( writeledmode_z);   //数据设置命令,设置为写LED显存
  STB=1;
  indate( 0xc0); //起始地址,这里的地址和
  indate( 0x0f); //LED1宽度设置
  indate( 0x0f); //LED2宽度设置
  indate( 0x0f); //LED3宽度设置
  indate( 0x00); //关闭LED123同步调节
  indate( 0x0f); //LED4宽度设置
  indate( 0x0f);    //LED5宽度设置
  indate( 0x0f);    //LED6宽度设置
  indate( 0x00); //关闭LED456同步调节
  STB=1;
  return 0;
  }
#endif  //----------------------------------------------PWM数据传输结束-------------------------------------
# ifdef led
unsigned char  in_led_g(unsigned char  adress_led, da_led)
{
     STB=1;
     indate( writeledmode_g);
     STB=1;indate( adress_led);
     indate( da_led);
     STB=1;
     return 0;
}   #endif
//----------------------------------------------读入SW口状态开始------------------------------------
# ifdef sw
unsigned char  out_sw()
  {
     STB=1;
     indate(readswmode);   //数据设置命令,设置为读SW输入口
     d a_sw=outdate();
     STB=1;
     return 0;
   }
#endif / /----------------------------------------------读入SW口状态结束-----------------------------------  //*********************************************子程序结束******************************************  //*********************************************主程序开始******************************************
void main(void)
{
    SPEAK=0;
    DIO=1;
    CLK=1;
    STB=1;
    indate(dissetmode); / /传显示模式设置命令,设置为7个“GRID”方式
         //这里不在详细给出多个显示模式的设置程序请参考产品应用手册,显示模式在上电设置好后不允许更改
    STB=1;
    display( 0xff);   //全亮
    delay(10);
    display2( 0xC0, 0x00);  //采用固定地址方式向C0地址单元写00
    delay(10);
    #ifdef key

     keyscan();  //调用按键扫描程序
  #endif  //本程序仅仅提供按键扫描,2次按键扫描的时间不得<10MS,在这里不提供按键处理程序
  #ifdef led
  in_led();   //6路PWM输出口输出"1"
  delay(10);
  in_led_g( 0xc0, 0x00);  //让LED1输出"0"
  #endif
  #ifdef sw out_sw();    //调用读SW输入口程序
  #endif   //这里不提供SW口处理程序
  _nop_();
}
//*********************************************主程序结束*******************************************

楼主:
请各位大神指导,想做个时钟

网友A(2019-01-14):
这个代码太好了,借了我燃眉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