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伺服电机出现失步现象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7-03-03):
  松下伺服电机出现失步现象是什么原因
  一:速度上升或下降过快,而造成失步。
  二:转速设置过高,力矩不够,外部阻力过大。
  三:高速运转中电压不稳,使输入电流有时达不到额定电流,而造成输出扭矩下降,最终导至失步。
  我们知道了松下伺服电机失步原因之后,根据对应原因来找出最佳的解决方案进行解决,这样才能更好的利用松下伺服电机来我们创造更大的利益。
  松下伺服电机使用的减速器,要求齿隙小、耐冲击、齿面强度高。松下伺服电机为什么要使用减速器呢?在什么情况下需要使用松下伺服电机?
  1.希望松下伺服电机低速大转矩制动器的情况,需要使用减速器。
  2.松下伺服电机的输出轴采用直驱负载的方式,当负载惯量大时,会出现加速转矩不足的现象,这时需要使用减速器。
  3.松下伺服电机切换定子相电流的频率,如改变松下伺服电机驱动电路的输入脉冲,使其变成低速运动。低速松下伺服电机在等待步进指令时,转子处于停止状态,在低速步进时,速度波动会很大,此时如改为高速运行,就能解决速度波动问题,但转矩又会不足。即低速会转矩波动,而高速又会转矩不足,需要使用减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