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画一个单片机芯片的最小系统?

楼主:
最近刚接触单片机,还希望各位大神指导指导。。

现在想用Altium Designer画一个芯片的最小系统应该怎么画呢?包括哪些部分呢?以前接触过一点点Protel.
还有 在元器件库里找不到我要的那个芯片,怎么办?拜托~

网友A(2017-03-03):
搜素 郭天祥的十天学会单片机,最后一课,跟着视频学

网友B:
看看教程吧,遇到库中没有的元件就自建咯。每个人都是这样过来的。努力吧!

网友C:
网上找一下Altium Designer教学视频,画最小系统不太难。

网友D:
淘宝推荐一个优信电子网店

网友E:
时钟,电源,复位,接上就可以了啊

网友F:
淘宝清祥电子也可以学

网友G:
包括晶振和复位电路,找到元件对应的封装

网友H:
哦哦哦学习了  多多指教

网友I:
网上很多教程,这里三言两语肯定是解释不清楚的,跟着教程边学边做才是最好的

网友J:
看郭天祥的视频或者杜洋的PCB视频,入门很容易的

网友K:
你下载原件库咯,找到你的芯片是哪个公司出的。

网友L:
最小系统包括复位电路和时钟电路,你百度一下就清楚了

网友M:
库里器件有限,大部分需要自己做啊

网友N:
单片机的最小系统主要包括电源电路,复位电路,时钟电路,和cpu,元件在dxp或ad里的基本库中都能找到。

网友O:
引用 网友N:
单片机的最小系统主要包括电源电路,复位电路,时钟电路,和cpu,元件在dxp或ad里的基本库中都能找到。

89C52那个芯片也是自己画的?谢谢你

网友O:
引用 网友A:
搜素 郭天祥的十天学会单片机,最后一课,跟着视频学

谢谢你

网友P:
单片机制作

网友Q:
单片机最小系统包括主芯片,时钟电路,电源电路,复位电路,程序烧写模块,就行了,如果元器件没有pcb封装,那就自己动手按照对应的datasheet画一个封装库就行了

网友R:
网上好多这个的,看多就记住了

网友S:
最小系统一般包括MCU及其周边的晶振电路、复位电路、电源电路。初学者建议看看大神们的单片机教程

网友T:
首先在脑海想好原理图,然后开始画  ,,,,,找不到的话,自己画库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