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画STC12C5A60S2单片机的最小系统图?

楼主(2017-03-03):
求大神指导一下怎么画STC12C5A60S2单片机的最小系统图?
1.该怎么找到这个芯片?
2.最小系统图包括哪些?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跪谢~~致敬

网友A:
最小系统包括晶振电路和复位,其中晶振电路由一个晶振和两个瓷片电容组成,复位电路最简单的就是一个10UF和一个10K的电阻组成!

网友B:
10UF和一个10K,和51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