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万五千元的马田功放维修求助

楼主(2017-03-03):
朋友KTV有台功放MA5.2K出现开大音时自动重启,求助怎样修。。。已以换过热敏电阻了
在淘宝上查了一下价格,竞然这个功放二手的也要一万五。

网友A:
大音亮重起,是因为这时电流大,引起控制单元的电源电压波动,产生复位而重起。
原本设计的电源是够用的,现在不够了,有两种可能,需要查明。
一、大功率部分有异常,电流比正常(以前好的时间)大了许多。
二、电源部分有异常,如电容容量变小了,漏电大小,整流管开路一只全波变半波。
如果现场排查会诊断地准确一些,现在只能估够大概。多半是电解电容不好了,未必正确!

网友B:
先断开功放电路,检查一下电源能否正常工作。若正常,多数是功放管烧。

网友C:
除了楼上说的原因外。功放的负载(喇叭)有轻微短路也会引起功放保护重启的。可以置换确定。仅供参考

网友D:
开大音量就重启,有可能是电源坏了,功率变小了电压,你可以试试电源不接任何东西直接万用表电流挡测短路电流。不过图上好像不是变压器,是开关电源。那就不能直接测短路电流了,只能接外接负载测测最大电流多少。当然有两个表的话最好电压电流同时测量。一般都是供电供不上才重启的。

网友E:
此种故障最好解决!第一:首先测试主电源电流(每一路都检测),记录正常状态(小功率时)值,而后逐渐加大功率直至出现重启故障,同时通过检测电流变化;第二:对异常的电流通道实行“休克”疗法—用其它电源替代,再正常操作(加大功率),看能否正常播放,如能,则检修电源;如外接电源也保护,则功率放大部分问题!

网友F:
开大声重启,这应该与输出短路保护电路或中点输出保护有关.另外提醒电解漏液的可能性大,不知道对你有否帮助

网友G:
开大声重启原因:1,测查各路电压,特别是大滤波电容。2,测量中点电压。3,检查保护电路。希望对您有帮助。

网友H:
这种日本的东西元器件一般很少坏,可以仔细检查一下,洗一下板说不定就好了

网友I:
时间久的机器更应该注意电容的问题

网友J:
电容的问题比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