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问电脑的CPU相当于什么?

楼主(2017-03-03):
RT:电脑的CPU相当于什么?从所处位置上看应该是核心位置,但是从功能上看,实际上起的是DSP芯片的作用,实际上电脑最大的最主要的芯片是BOIS,个人感觉这个才是核心,如果把整个电脑看成是单片机或者嵌入式的话,BIOS的作用才是整体的主芯片,CPU只不过是DSP芯片而已。
我这种看法有没有赞同,或者有没有其他个人意见。

网友A:
电脑CPU与单片机没有本值的区别。都是根据人为给定的代码指令,逐句执行。

网友A:
电脑CPU速度快,数据宽,早期苹果2、长城0520=8位机。80286=16位机,后来32位,现在64位。早期电脑CPU几乎没有外设,需要外设配合成为电脑。
单片机将部分外设引入,集成在一个芯片上,就有简易电脑的功能,所以叫单片机。但处理速度远不及电脑。

网友A:
BIOS不是电脑,是程序。由于各电脑的CPU不同,其指令含意不同,代码无法通用,而又要让高级语言通用,所以就想出一个招数,让高级语言不直接产生机器码,而是调用厂家做好的子程序,这个子程序就是BIOS。
比如:A厂家的电脑,指示灯接在33地址上,访问33地址亮灯。B厂家则在66地址,访问33就不会亮。但我们软件要亮灯不是直接讯问地址,而是调用BIOS,这样亮灯命令就由各个厂家的BIOS来处理,程序就通用了。
通用的高级语言程序,所有对电脑上硬件的操作,都不是访问硬件地址的,而是调用BIOS,因为厂商不同,地址不同,但厂家会将接口的访问做成程序库放在BIOS中。

网友A:
事实上CPU是DSP的一种,但它的设计主旨,是让代码控制运行。
DSP,则以硬件运行为主,但其硬件又可以“变更”,是以硬件逻辑运行为主旨,所以速度超快,但期“软件”功能远不及CPU,多与电脑配合使用。
比如:有些任务不是很复杂,但逻辑要求复杂,速度又要快,任务单一,用DSP就很合适。

网友A:
BIOS是使电脑通用的“翻译”,控制着本台电脑的最最低层的硬件接口。几乎所有软件对电脑的控制,是通过调用BISO程序来实现的。

网友B:
CPU(Central Processing Unit),中央处理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BIOS是使电脑通用的“翻译”,控制着本台电脑的最最低层的硬件接口。几乎所有软件对电脑的控制,是通过调用 ...

十分感谢您的回答,我可以理解Bios为规约转换装置么??

网友C(2017-04-05):
bios能带动多大的程序?它只是最基本的

网友D:
BOIS主管,主板上的各种功能。CPU使用各种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