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SXXX万年历带智能闹钟 LCD1602显示

楼主(2017-03-04):
下载:

部分源码预览:
  /*********************lcd1602 driver file**********************/
  /******************** Yehhon (Lei Youcai)**********************/
  /*************************2010.10.19***************************/
  /****please get connection with me,if you have any question****/
<span style="line-height: 1.5;">/*将一些较长语句块和常用端口宏定义,方便使用*/</span>

/*宏定义字符定义符*/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 宏定义一些常用常量*/

/***********************************
      宏定义较长的函数名为短词型
***********************************/

/***********常用函数***********/
#define  PeriEn                 SysCtlPeripheralEnable         //xxBASE
#define  PeriDis                SysCtlPeripheralDisable         //xxBASE
#define  PinTypeIn              GPIOPinTypeGPIOInput         //xxPORT,XXPIN
#define  PinTypeOut             GPIOPinTypeGPIOOutput         //XXPORT,XXPIN
#define  PinTypeOD              GPIOPinTypeGPIOOutputOD         //XXPORT,XXPIN
#define  pinTypePWM                            GPIOPinTypePWM                         //XXPORT,XXPIN
#define  pinTypeUART            GPIOPinTypeUART                         //XXPORT,XXPIN
#define  pinTypeSSI             GPIOPinTypeSSI                         //XXPORT,XXPIN
#define  PinW                                GPIOPinWrite                         //XXPORT,XXPIN,data
#define  PinR                                    GPIOPinRead                                 //XXPORT,XXPIN
#define  GPIOPad                GPIOPadConfigset         //XXPORT,XXPIN,GPIO_STRENGTH_4MA.2MA,GPIO_PIN_TYPE_STD
/***********ADC相关函数***********/
#define  ADCSpeed               SysCtlADCSpeedSet                     //SYSCTL_ADCSPEED_125KSPS
#define  ADCDis                 ADCSequenceDisable                  //ADC_BASE,0.1.2.3
#define  ADCConfigure           ADCSequenceConfigure          //ADC_BASE,0.1.2.3,(ADC_PROCESSOR.ADC_C0~2.ADC_EXTER.ADC_TIMER.ADC_PWM0~2.ADC_ALWAYS),0.1.2.3
#define  ADCStep                ADCSequenceStepConfigure //ADC_BASE,0_0~7.1_0~3.2_0~3.3_0,(T.I.E.D|ADC0~7)
#define  ADCEn                  ADCSequenceEnable                  //ADC_BASE,0.1.2.3
#define  ADCTrigger                            ADCProcessorTrigger             //ADC_BASE,0.1.2.3
#define  ADCGet                 ADCSequenceDataGet                  //ADC_BASE,0.1.2.3, *S
/**********中断相关函数***********/
#define  IntType                GPIOIntTypeSet           //PORT,PIN,GPIO_LOW.HIGH.BOTH.RISING.FALLING_LEVEL
#define  PinIntEnable           GPIOPinIntEnable          //PORT,PIN
/*IntEnable: INT_GPIOA.B.C.D.E FAULT_NMI.HARD.MPU.BUS.USAGE.SVCALL.DEBUG.PENDSV.SYSTICK INT_UART0.UART1.SSI.SSI0.I2C.I2C0.PWM0.PWM1.PWM2.PWM_FAULT.QEI.QEI0
             INT_ADC0~3.INT_WATCHDOG.INT_TIMER0A.0B.1A.1B.2A.AB.INT_COMP0~2.INT_SYSCTL.FLASH.GPIOF.GPIOG.GPIOH.UART2.SSI1.TIMER3A.TIMER3B.INT_I2C1.QEI1.
                         CAN0~2.INT_ETH.HIBERNATE.USB0.PWM3.UDMA.UDMAERR
  IntDisable:INT_GPIOA.B.C.D.E FAULT_NMI.HARD.MPU.BUS.USAGE.SVCALL.DEBUG.PENDSV.SYSTICK INT_UART0.UART1.SSI.SSI0.I2C.I2C0.PWM0.PWM1.PWM2.PWM_FAULT.QEI.QEI0
             INT_ADC0~3.INT_WATCHDOG.INT_TIMER0A.0B.1A.1B.2A.AB.INT_COMP0~2.INT_SYSCTL.FLASH.GPIOF.GPIOG.GPIOH.UART2.SSI1.TIMER3A.TIMER3B.INT_I2C1.QEI1.
                         CAN0~2.INT_ETH.HIBERNATE.USB0.PWM3.UDMA.UDMAERR

  IntPrioritySet:INT_GPIOA.B.C.D.E FAULT_NMI.HARD.MPU.BUS.USAGE.SVCALL.DEBUG.PENDSV.SYSTICK INT_UART0.UART1.SSI.SSI0.I2C.I2C0.PWM0.PWM1.PWM2.PWM_FAULT.QEI.QEI0
                 INT_ADC0~3.INT_WATCHDOG.INT_TIMER0A.0B.1A.1B.2A.AB.INT_COMP0~2.INT_SYSCTL.FLASH.GPIOF.GPIOG.GPIOH.UART2.SSI1.TIMER3A.TIMER3B.INT_I2C1.QEI1.
                             CAN0~2.INT_ETH.HIBERNATE.USB0.PWM3.UDMA.UDMAERR  ,  (0~7)<<5
  long IntPriorityGet:INT_GPIOA.B.C.D.E FAULT_NMI.HARD.MPU.BUS.USAGE.SVCALL.DEBUG.PENDSV.SYSTICK INT_UART0.UART1.SSI.SSI0.I2C.I2C0.PWM0.PWM1.PWM2.PWM_FAULT.QEI.QEI0
                      INT_ADC0~3.INT_WATCHDOG.INT_TIMER0A.0B.1A.1B.2A.AB.INT_COMP0~2.INT_SYSCTL.FLASH.GPIOF.GPIOG.GPIOH.UART2.SSI1.TIMER3A.TIMER3B.INT_I2C1.QEI1.
                                  CAN0~2.INT_ETH.HIBERNATE.USB0.PWM3.UDMA.UDMAERR  再将返回值除以32,便获取到中断优先级
IntPrioritygroupingSet:0~7  (但 3~7的效果等同)
IntPrioritygroupingGet:0~7  (但 3~7的效果等同)
GPIOPinIntStatus: PORT,TURE 这个函数会返回一个中断状态值ulSTATUS
GPIOPinIntClear:  PORT,ulSTATUS    清除中断标志
*/
#define  IntMasterEn                        IntMasterEnable                          //void
#define  IntMasterDis           IntMasterDisable                  //void

/**********Watchdog相关函数***********/
                                   /*SysCtlPeriEnable(SYSCTL_PERIPH_WDOG);        使能看门狗模块    */
#define WDRSTDis                WatchdogResetDisable               //(WATCHDOG_BASE);        禁止看门狗复位功能  此时可把看门狗当作定时器使用
#define WDRSTEn                 WatchdogResetEnable                // (WATCHDOG_BASE);         使能看门狗复位功能
#define WDStallEn               WatchdogStallEnable                //(WATCHDOG_BASE);         使能调试器暂停看门狗计数
#define WDStallDis              WatchdogStallDisable               //(WATCHDOG_BASE);         禁止使能调试器暂停看门狗计数
#define WDReloadSet             WatchdogReloadSet                  //(WATCHDOG_BASE, ulValue);       设置看门狗装载值
#define WDIntEn                 WatchdogIntEnable                  //(WATCHDOG_BASE);        使能看门狗中断
                                                                                                   /*IntEnable(INT_WATCHDOG);        //   使能看门狗模块中断
                                                                                                   IntMasterEnable( );          //   使能总中断                  */
#define WDEn                    WatchdogEnable                     //(WATCHDOG_BASE);         使能看门狗
#define WDIntStatus             WatchdogIntStatus                  //(WATCHDOG_BASE, true);      获取看门狗中断状态 返回一个ulStatus
#define WDIntClear              WatchdogIntClear                   //(WATCHDOG_BASE);         清除中断状态,重要!
#define WDUlock                 WatchdogUnlock                     //  (WATCHDOG_BASE);        解除锁定           喂狗时 后面紧跟WDIntClear()
#define WDLock                  WatchdogLock                       //(WATCHDOG_BASE);          重新锁定
#define WDLockState             WatchdogLockState                                    //(WATCHDOG_BASE);   获取看门狗定时器的锁定状态 函数返回true 或false
                                                                                                   /*WatchdogIntRegister(WATCHDOG_BASE,函数指针指向要注册的中断服务函数)
                                                                                                   WatchdogIntUnregister(WATCHDOG_BASE)   注销看门狗定时器中断服务函数*/

/*宏定义引脚、端口*/
#define PIN0 GPIO_PIN_0
#define PIN1 GPIO_PIN_1
#define PIN2 GPIO_PIN_2
#define PIN3 GPIO_PIN_3
#define PIN4 GPIO_PIN_4
#define PIN5 GPIO_PIN_5
#define PIN6 GPIO_PIN_6
#define PIN7 GPIO_PIN_7
/**********ADC通道************/
#define ADC0  ADC_CTL_CH0          //输入通道0
#define ADC1  ADC_CTL_CH1          //输入通道1
#define ADC2  ADC_CTL_CH2          //输入通道2
#define ADC3  ADC_CTL_CH3          //输入通道3
#define ADC4  ADC_CTL_CH4          //输入通道4
#define ADC5  ADC_CTL_CH5          //输入通道5
#define ADC6  ADC_CTL_CH6          //输入通道6
#define ADC7  ADC_CTL_CH7          //输入通道7
#define ADCT  ADC_CTL_TS          //温度传感器(不能再选择ADC通道)
#define ADCI  ADC_CTL_IE          //中断使能
#define ADCE  ADC_CTL_END          //队列结束选择
#define ADCD  ADC_CTL_D                  //差分选择(只能选择ADC0-0.1组合、ADC1-2.3组合、ADC2-4.5组合、ADC3-6.7组合)
/************GPIO端口**********/
#define PORTA GPIO_PORTA_BASE
#define PORTB GPIO_PORTB_BASE
#define PORTC GPIO_PORTC_BASE
#define PORTD GPIO_PORTD_BASE
#define PORTE GPIO_PORTE_BASE
#define PORTF GPIO_PORTF_BASE
#define PORTG GPIO_PORTG_BASE
#define PORTH GPIO_PORTH_BASE

/*宏定义模块*/
#define PERIA SYSCTL_PERIPH_GPIOA
#define PERIB SYSCTL_PERIPH_GPIOB
#define PERIC SYSCTL_PERIPH_GPIOC
#define PERID SYSCTL_PERIPH_GPIOD
#define PERIE SYSCTL_PERIPH_GPIOE
#define PERIF SYSCTL_PERIPH_GPIOF
#define PERIG SYSCTL_PERIPH_GPIOG
#define PERIH SYSCTL_PERIPH_GPIOH
/**********************/
#define PERIPWM SYSCTL_PERIPH_PWM
#define PERIUART SYSCTL_PERIPH_UART
#define PERISSI SYSCTL_PERIPH_SSI
#define PERIADC SYSCTL_PERIPH_AD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