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的智能迷宫小车设计 含PCB原理图 源程序

楼主(2017-03-04):
单片机的智能迷宫小车的原理图和pcb,都是用ad画的

51单片机的智能迷宫小车的所有资料下载:

下面是部分代码预览:
#include<reg52.h>
#include<stdio.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string.h>
#include<math.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无符号字符型占用一个字节 范围0~255,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无符号整型占用二个字节 范围0~65535*/
#define dataPort P1
uchar bianma1;           //编码计数
uint yejinjishu=0;        //液晶计数
uchar wang=1;
uchar guo=1;
uchar  a1=0,a2=0,a3=0,a4=0;         //小车方向判断
uchar  b1=0,b2=0,b3=0,b4=0;

//电机操作初始化
uchar i=0,j=0; /* 中断计数器 */
uchar m1=0; /* 电机1速度值 */
uchar m2=0; /* 电机2速度值 */

sbit s1=P0^0; /* L298的Input 1 */
sbit s2=P0^1; /* L298的Input 2 */
sbit s3=P0^2; /* L298的Input 3 */
sbit s4=P0^3; /* L298的Input 4 */
sbit en1=P0^4; /* L298的Enable A */
sbit en2=P0^5; /* L298的Enable B */

//寻线 红外接收头 初始化
sbit P2_2=P3^1;
sbit P2_3=P2^3;
sbit P2_4=P2^4;
sbit P2_5=P2^5;
sbit P2_6=P2^6;
sbit P2_7=P2^7;

//按键初始化
sbit markkey=P2^0;
sbit logokey=P2^1;
uchar mark=0;  //选线while 标志
uchar logo=0;  //最佳路线行走标记

unsigned char idata road[30];         //转向数组
unsigned char code aa[10][4]={"LBL","LBA","ABL","ABA","ABR","RBA","RBR","RBL","LBR"};//数组无需改变 code
unsigned char code  a[10][2]={"A","R","R","B","L","L","A","B","B"};
unsigned char idata *p;   //地址寄存器 用于字符串操作
//unsigned char idata  cun24c02[15];//ram允许情况可以无限添加 记忆数组

// 函数初始化
void KEY();
void line();
void stop();
void youlun();
void zuolun();
void zhizou();
void zhizou1();
void zhizou2();
void ISD1420p(uchar t1,uint t2);
void Run_SNAKE(void);

/********简易延时函数******/
void delay(uint t)
{
    for(t;t>0;t--);
}

void DelayUs(uint us)  //标准延时 us
{
unsigned char uscnt;
uscnt=us>>1;
while(--uscnt);
}

void DelayMs(uint ms)  //标准延时 ms
{
while(--ms)
   {
     DelayUs(250);
     DelayUs(250);
     DelayUs(250);
     DelayUs(250);
   }
}

//595 初始化 串转并
/*sbit sclk=P3^0;
sbit dat=P3^1;
sbit st = P2^1;
void write595(uchar wrdat)
{
  uchar sum;
  for(sum=0;sum<8;sum++)
     {
                  sclk=0;
                  dat=wrdat&0x80;
                  wrdat<<=1;
                  sclk=1;
         }
  st=0;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st=1;
} */
sbit SDA=P0^6;//sbit dat=P3^1;
sbit SCL=P2^2;//sbit sclk=P3^0;
sbit jiyibiaozhi=P0^7;//st = P2^1;
void write595(uchar wrdat)
{
  uchar sum;
  for(sum=0;sum<8;sum++)
     {
                  SCL=0;
                  SDA=wrdat&0x80;
                  wrdat<<=1;
                  SCL=1;
         }
  jiyibiaozhi=0;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jiyibiaozhi=1;
}

/*******************************************************
********************************************************
***************24c02部分*********************************
********************************************************
*******************************************************
#define  _Nop()  _nop_()  //定义空指令
bit ack;                      //应答标志位
//sbit SDA=P2^1;
//sbit SCL=P2^0;
/*------------------------------------------------
                    启动总线
------------------------------------------------
void Start_I2c()
{
  SDA=1;   //发送起始条件的数据信号
  _Nop();
  SCL=1;
  _Nop();    //起始条件建立时间大于4.7us,延时
  _Nop();
  _Nop();
  _Nop();
  _Nop();
  SDA=0;     //发送起始信号
  _Nop();    //起始条件锁定时间大于4μ
  _Nop();
  _Nop();
  _Nop();
  _Nop();
  SCL=0;    //钳住I2C总线,准备发送或接收数据
  _Nop();
  _Nop();
}
/*------------------------------------------------
                    结束总线
-----------------------------------------------
void Stop_I2c()
{
  SDA=0;    //发送结束条件的数据信号
  _Nop();   //发送结束条件的时钟信号
  SCL=1;    //结束条件建立时间大于4μ
  _Nop();
  _Nop();
  _Nop();
  _Nop();
  _Nop();
  SDA=1;    //发送I2C总线结束信号
  _Nop();
  _Nop();
  _Nop();
  _Nop();
}
/*----------------------------------------------------------------
                 字节数据传送函数
函数原型: void  SendByte(unsigned char c);
功能:  将数据c发送出去,可以是地址,也可以是数据,发完后等待应答,并对
     此状态位进行操作.(不应答或非应答都使ack=0 假)
     发送数据正常,ack=1; ack=0表示被控器无应答或损坏。
------------------------------------------------------------------
void  SendByte(unsigned char c)
{
unsigned char BitCnt;

for(BitCnt=0;BitCnt<8;BitCnt++)  //要传送的数据长度为8位
    {
     if((c<<BitCnt)&0x80)SDA=1;   //判断发送位
       else  SDA=0;
     _Nop();
     SCL=1;               //置时钟线为高,通知被控器开始接收数据位
      _Nop();
      _Nop();             //保证时钟高电平周期大于4μ
      _Nop();
      _Nop();
      _Nop();
     SCL=0;
    }

    _Nop();
    _Nop();
    SDA=1;               //8位发送完后释放数据线,准备接收应答位
    _Nop();
    _Nop();
    SCL=1;
    _Nop();
    _Nop();
    _Nop();
    if(SDA==1)ack=0;
       else ack=1;        //判断是否接收到应答信号
    SCL=0;
    _Nop();
    _Nop();
}

/*----------------------------------------------------------------
                 字节数据传送函数
函数原型: unsigned char  RcvByte();
功能:  用来接收从器件传来的数据,并判断总线错误(不发应答信号),
     发完后请用应答函数。
------------------------------------------------------------------
unsigned char  RcvByte()
{
  unsigned char retc;
  unsigned char BitCnt;

  retc=0;
  SDA=1;             //置数据线为输入方式
  for(BitCnt=0;BitCnt<8;BitCnt++)
      {
        _Nop();
        SCL=0;       //置时钟线为低,准备接收数据位
        _Nop();
        _Nop();      //时钟低电平周期大于4.7us
        _Nop();
        _Nop();
        _Nop();
        SCL=1;       //置时钟线为高使数据线上数据有效
        _Nop();
        _Nop();
        retc=retc<<1;
        if(SDA==1)retc=retc+1; //读数据位,接收的数据位放入retc中
        _Nop();
        _Nop();
      }
  SCL=0;
  _Nop();
  _Nop();
  return(retc);
}

/*----------------------------------------------------------------
                     应答子函数
原型:  void Ack_I2c(void);

---------------------------------------------------------------
void Ack_I2c(void)
{

  SDA=0;
  _Nop();
  _Nop();
  _Nop();
  SCL=1;
  _Nop();
  _Nop();              //时钟低电平周期大于4μ
  _Nop();
  _Nop();
  _Nop();
  SCL=0;               //清时钟线,钳住I2C总线以便继续接收
  _Nop();
  _Nop();
}
/*----------------------------------------------------------------
                     非应答子函数
原型:  void NoAck_I2c(void);

----------------------------------------------------------------
void NoAck_I2c(void)
{

  SDA=1;
  _Nop();
  _Nop();
  _Nop();
  SCL=1;
  _Nop();
  _Nop();              //时钟低电平周期大于4μ
  _Nop();
  _Nop();
  _Nop();
  SCL=0;                //清时钟线,钳住I2C总线以便继续接收
  _Nop();
  _Nop();
}
/*----------------------------------------------------------------
                    向有子地址器件发送多字节数据函数
函数原型: bit  ISendStr(unsigned char sla,unsigned char suba,ucahr *s,unsigned char no);
功能:     从启动总线到发送地址,子地址,数据,结束总线的全过程,从器件
          地址sla,子地址suba,发送内容是s指向的内容,发送no个字节。
           如果返回1表示操作成功,否则操作有误。
注意:    使用前必须已结束总线。
----------------------------------------------------------------
bit ISendStr(unsigned char sla,unsigned char suba,unsigned char *s,unsigned char no)
{
   unsigned char i;
for(i=0;i<no;i++)
    {
   Start_I2c();               //启动总线
   SendByte(sla);             //发送器件地址
     if(ack==0)return(0);
   SendByte(suba);            //发送器件子地址
     if(ack==0)return(0);

     SendByte(*s);            //发送数据
       if(ack==0)return(0);
     Stop_I2c();                  //结束总线
     DelayMs(1);               //必须延时等待芯片内部自动处理数据完毕
         s++;
         suba++;
    }
  return(1);
}
/*----------------------------------------------------------------
                    向有子地址器件读取多字节数据函数
函数原型: bit  ISendStr(unsigned char sla,unsigned char suba,ucahr *s,unsigned char no);
功能:     从启动总线到发送地址,子地址,读数据,结束总线的全过程,从器件
          地址sla,子地址suba,读出的内容放入s指向的存储区,读no个字节。
           如果返回1表示操作成功,否则操作有误。
注意:    使用前必须已结束总线。
---------------------------------------------------------------
bit IRcvStr(unsigned char sla,unsigned char suba,unsigned char *s,unsigned char no)
{
   unsigned char i;

   Start_I2c();               //启动总线
   SendByte(sla);             //发送器件地址
     if(ack==0)return(0);
   SendByte(suba);            //发送器件子地址
     if(ack==0)return(0);

   Start_I2c();
   SendByte(sla+1);
      if(ack==0)return(0);

  for(i=0;i<no-1;i++)
    {
     *s=RcvByte();              //发送数据
      Ack_I2c();                //发送就答位
     s++;
    }
   *s=RcvByte();
    NoAck_I2c();                 //发送非应位
    Stop_I2c();                    //结束总线
  return(1);
}

/*------------------------------------------------
                   主函数
------------------------------------------------
main()
{
//bit flag;
unsigned char i;
DelayMs(6000);
ISendStr(0xae,80,dat,5);            //写入24c02
DelayMs(10);                          //写入后必须延时等待24c02内部
                                       //烧录数据处理完毕方可继续其他操作
IRcvStr(0xae,80,dat1,5);             //从24c02读出数据
while(1)
     {

           for(i=0;i<5;i++)              //查表
             {
                 DelayMs(2000);
         P1=dat1[i];
                 }
         }
}  */

/*****************************************************
******************************************************
**********************12864部分***********************
******************************************************
*****************************************************/
sbit rs=P3^7;
sbit rw=P3^6;
sbit en=P3^5;
sbit psb=P3^4;
sbit rst=P3^3;

uchar key1=1,key2=1,key3=1,key4=1;

void checkBusy(void)   //判忙
{
rs=0;
rw=1;
en=1;
dataPort=0xff;
while(dataPort & 0x80);
en=0;
}

void writeCommand(unsigned char cmd)   //写命令
{
checkBusy();
rs=0;
rw=0;
en=1;
dataPort=cmd;
_nop_();
en=0;
}

void writeData(unsigned char adata)          //写数据
{
checkBusy();
rs=1;
rw=0;
en=1;
dataPort=adata;
_nop_();
en=0;
}

unsigned char readData(void)        //读数据
{
unsigned char RData;
dataPort=0xff;
checkBusy();
rs=1;
rw=1;
en=0;
en=1;
RData=dataPort;
en=0;
return RData;
}

void ClrGDRAM(void)          //显示用户自定义字符
{
        unsigned char x,y;
        for(y=0;y<64;y++)
            for(x=0;x<16;x++)
            {
                        writeCommand(0x34);
            writeCommand(y+0x80);     //行地址
            writeCommand(x+0x80);     //列地址
            writeCommand(0x30);
            writeData(0x00);
            writeData(0x00);
        }
        //writeCommand(0x30);
}

void LcmInit(void)                        //12864初始化
{
writeCommand(0x30);
DelayMs(50);
writeCommand(0x01);
DelayMs(50);
writeCommand(0x06);
DelayMs(50);
writeCommand(0x0c);
ClrGDRAM();
psb=1;
}

/* 清屏*/
void ClrScreen()
{
   writeCommand(0x01);
   DelayMs(15);
}

/*画点  打点位置(x0,y0);color=1,点亮;color=0,擦除*/
void drawPoint(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color)
{
unsigned char row,collum,cbite;
unsigned char tempH,tempL;
writeCommand(0x34);
writeCommand(0x36);
collum=x>>4;
cbite=x&0x0f;
if(y<32)
        row=y;
else
        {row=y-32;
        collum+=8;
        }
writeCommand(0x80+row);
writeCommand(0x80+collum);
readData();
tempH=readData();
tempL=readData();
writeCommand(0x80+row);
writeCommand(0x80+collum);
if (color)
{
         if(cbite<8)
         {
         tempH|=(1<<(7-cbite));
         }
         else
         {
         tempL|=(1<<(15-cbite));
         }
}
else
{
           if(cbite<8)
         {
         tempH&=~(1<<(7-cbite));
         }
         else
         {
         tempL&=~(1<<(15-cbite));
         }
}
writeData(tempH);
writeData(tempL);
writeCommand(0x30);
}

/**3X3个点合为一个**/
void drawPoint_3(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color)
{
  drawPoint(x,  y,  color);
  drawPoint(x+1,y,  color);
  drawPoint(x-1,y,  color);
  drawPoint(x+1,y-1,color);
  drawPoint(x,  y-1,color);
  drawPoint(x-1,y-1,color);
  drawPoint(x-1,y+1,color);
  drawPoint(x,  y+1,color);
  drawPoint(x+1,y+1,color);

}

void QCRAM()  //清楚RAM
{
   uchar x,y;
   uchar color=0;
   for(x=0;x<=128;x++)
     for(y=0;y<=80;y++)
           drawPoint(x,y,color);

}

#define SNAKE_Max_Long 20   //最大长度
struct
{
        uchar X[SNAKE_Max_Long];
        uchar Y[SNAKE_Max_Long];
        uchar Long;
}Snake;        //小车结构体

void Init_SNAKE(void)
{
        uchar sum;
        Snake.Long=2;                    //定义初始化小车的长度
        for(sum=0;sum<Snake.Long;sum++)        //将小车给赋值
        {
                Snake.X[sum]=sum+20;
                Snake.Y[sum]=20;
        }
        for(sum=0;sum<Snake.Long;sum++)        //将小车给画出来
        {
                drawPoint_3(Snake.X[sum],Snake.Y[sum],1);
        }
}

void keyscan()          //转弯检测
{
  if(!key1||!key2||!key3||!key4)
  {
    Run_SNAKE();
           if(key1==0)
                {
                          key1=1;
                          a1=0;
                          a2=0;
                          a3=0;
                  a4=1;
                }
        if(key2==0)
                {
                      key2=1;
                          a1=1;
                          a2=0;
                          a3=0;
                          a4=0;
                }
        if(key3==0)
                {
                          key3=1;
                          a1=0;
                          a2=1;
                          a3=0;
                          a4=0;
                }
        if(key4==0)
                {
                          key4=1;
                          a1=0;
                          a2=0;
                          a3=1;
                          a4=0;
                }
   }
}

void Run_SNAKE(void)   //小车运动方向
{
        uchar sum=0;
        /***小车的运动方向**/
                        if(a1==1)
                        {
                           if(b1==1)
                                {
                                           for(sum=0;sum<Snake.Long-1;sum++) // 向右 //小车身都是它前一段的小车身的位置
                                {
                                     Snake.X[sum]=Snake.X[sum+1];
                                     Snake.Y[sum]=Snake.Y[sum+1];
                            }

                                Snake.X[Snake.Long-1]=Snake.X[Snake.Long-2]+0;
                                Snake.Y[Snake.Long-1]=Snake.Y[Snake.Long-2]+1; //小车头向你要求的方向移动
                                        }
                                if(b2==1)
                                    {
                                                for(sum=0;sum<Snake.Long-1;sum++) //向左  //小车身都是它前一段的小车身的位置
                               {
                                     Snake.X[sum]=Snake.X[sum+1];
                                 Snake.Y[sum]=Snake.Y[sum+1];
                               }

                               Snake.X[Snake.Long-1]=Snake.X[Snake.Long-2]+0;
                               Snake.Y[Snake.Long-1]=Snake.Y[Snake.Long-2]-1; //小车头向你要求的方向移动
                                        }
                                 if(b3==1)
                                    {
                                                        for(sum=0;sum<Snake.Long-1;sum++)  //  向下  //小车身都是它前一段的小车身的位置
                           {
                                     Snake.X[sum]=Snake.X[sum+1];
                                     Snake.Y[sum]=Snake.Y[sum+1];
                               }

                               Snake.X[Snake.Long-1]=Snake.X[Snake.Long-2]-1;
                               Snake.Y[Snake.Long-1]=Snake.Y[Snake.Long-2]+0; //小车头向你要求的方向移动
                                        }
                                 if(b4==1)
                                    {
                                                 for(sum=0;sum<Snake.Long-1;sum++)  //  向上  //小车身都是它前一段的小车身的位置
                               {
                                      Snake.X[sum]=Snake.X[sum+1];
                                      Snake.Y[sum]=Snake.Y[sum+1];
                               }

                               Snake.X[Snake.Long-1]=Snake.X[Snake.Long-2]+1;
                               Snake.Y[Snake.Long-1]=Snake.Y[Snake.Long-2]+0; //小车头向你要求的方向移动
                                        }

                         if(!key1||!key2||!key3||!key4)
                            {
                          if(b1==1)
                           {
                                     b1=0;
                                  b2=1;
                                  b3=0;
                                  b4=0;
                           }
                          else if(b2==1)
                           {
                                     b1=1;
                                  b2=0;
                                  b3=0;
                                  b4=0;
                           }
                          else if(b3==1)
                           {
                                     b1=0;
                                  b2=0;
                                  b3=0;
                                  b4=1;
                           }
                          else if(b4==1)
                           {
                                     b1=0;
                                  b2=0;
                                  b3=1;
                                  b4=0;
                           }
                            }
                        }

                        if(a2==1)
                        {
                          if(b1==1)
                                {
                                                 for(sum=0;sum<Snake.Long-1;sum++)  //  向下   //小车身都是它前一段的小车身的位置
                           {
                                     Snake.X[sum]=Snake.X[sum+1];
                                     Snake.Y[sum]=Snake.Y[sum+1];
                               }

                               Snake.X[Snake.Long-1]=Snake.X[Snake.Long-2]-1;
                               Snake.Y[Snake.Long-1]=Snake.Y[Snake.Long-2]+0; //小车头向你要求的方向移动
                                        }
                                if(b2==1)
                                    {
                                                 for(sum=0;sum<Snake.Long-1;sum++)  //  向上  //小车身都是它前一段的小车身的位置
                               {
                                      Snake.X[sum]=Snake.X[sum+1];
                                      Snake.Y[sum]=Snake.Y[sum+1];
                               }

                               Snake.X[Snake.Long-1]=Snake.X[Snake.Long-2]+1;
                               Snake.Y[Snake.Long-1]=Snake.Y[Snake.Long-2]+0; //小车头向你要求的方向移动
                                        }
                                 if(b3==1)
                                    {
                                                for(sum=0;sum<Snake.Long-1;sum++) //向左   //小车身都是它前一段的小车身的位置
                               {
                                     Snake.X[sum]=Snake.X[sum+1];
                                 Snake.Y[sum]=Snake.Y[sum+1];
                               }

                               Snake.X[Snake.Long-1]=Snake.X[Snake.Long-2]+0;
                               Snake.Y[Snake.Long-1]=Snake.Y[Snake.Long-2]-1; //小车头向你要求的方向移动
                                        }
                                  if(b4==1)
                                    {
                                                for(sum=0;sum<Snake.Long-1;sum++) // 向右  //小车身都是它前一段的小车身的位置
                                {
                                     Snake.X[sum]=Snake.X[sum+1];
                                     Snake.Y[sum]=Snake.Y[sum+1];
                            }

                                Snake.X[Snake.Long-1]=Snake.X[Snake.Long-2]+0;
                                Snake.Y[Snake.Long-1]=Snake.Y[Snake.Long-2]+1; //小车头向你要求的方向移动
                                        }
                      if(!key1||!key2||!key3||!key4)
                            {
                                        if(b1==1)
                           {
                                     b1=0;
                                  b2=0;
                                  b3=0;
                                  b4=1;
                           }
                          else if(b2==1)
                           {
                                     b1=0;
                                  b2=0;
                                  b3=1;
                                  b4=0;
                           }
                          else if(b3==1)
                           {
                                     b1=1;
                                  b2=0;
                                  b3=0;
                                  b4=0;
                           }
                          else if(b4==1)
                           {
                                     b1=0;
                                  b2=1;
                                  b3=0;
                                  b4=0;
                           }
                            }
                        }

                        if(a3==1)
                        {
                          if(b1==1)
                                {
                                            for(sum=0;sum<Snake.Long-1;sum++)  //  向上 //小车身都是它前一段的小车身的位置
                               {
                                      Snake.X[sum]=Snake.X[sum+1];
                                      Snake.Y[sum]=Snake.Y[sum+1];
                               }

                               Snake.X[Snake.Long-1]=Snake.X[Snake.Long-2]+1;
                               Snake.Y[Snake.Long-1]=Snake.Y[Snake.Long-2]+0; //小车头向你要求的方向移动
                                        }
                                if(b2==1)
                                    {
                                                        for(sum=0;sum<Snake.Long-1;sum++)  //  向下 //小车身都是它前一段的小车身的位置
                           {
                                     Snake.X[sum]=Snake.X[sum+1];
                                     Snake.Y[sum]=Snake.Y[sum+1];
                               }

                               Snake.X[Snake.Long-1]=Snake.X[Snake.Long-2]-1;
                               Snake.Y[Snake.Long-1]=Snake.Y[Snake.Long-2]+0; //小车头向你要求的方向移动
                                        }
                                 if(b3==1)
                                    {
                                           for(sum=0;sum<Snake.Long-1;sum++) // 向右   //小车身都是它前一段的小车身的位置
                                {
                                     Snake.X[sum]=Snake.X[sum+1];
                                     Snake.Y[sum]=Snake.Y[sum+1];
                            }

                                Snake.X[Snake.Long-1]=Snake.X[Snake.Long-2]+0;
                                Snake.Y[Snake.Long-1]=Snake.Y[Snake.Long-2]+1; //小车头向你要求的方向移动
                                        }
                                 if(b4==1)
                                    {
                                           for(sum=0;sum<Snake.Long-1;sum++) //向左  //小车身都是它前一段的小车身的位置
                               {
                                     Snake.X[sum]=Snake.X[sum+1];
                                 Snake.Y[sum]=Snake.Y[sum+1];
                               }

                               Snake.X[Snake.Long-1]=Snake.X[Snake.Long-2]+0;
                               Snake.Y[Snake.Long-1]=Snake.Y[Snake.Long-2]-1; //小车头向你要求的方向移动
                                        }
                         if(!key1||!key2||!key3||!key4)
                            {
                                        if(b1==1)
                           {
                                     b1=0;
                                  b2=0;
                                  b3=1;
                                  b4=0;
                           }
                          else if(b2==1)
                           {
                                     b1=0;
                                  b2=0;
                                  b3=0;
                                  b4=1;
                           }
                          else if(b3==1)
                           {
                                     b1=0;
                                  b2=1;
                                  b3=0;
                                  b4=0;
                           }
                          else if(b4==1)
                           {
                                     b1=1;
                                  b2=0;
                                  b3=0;
                                  b4=0;
                           }
                            }
                        }

                        if(a4==1)
                        {
                            if(b1==1)
                                {
                                           for(sum=0;sum<Snake.Long-1;sum++) //向左  //小车身都是它前一段的小车身的位置
                               {
                                     Snake.X[sum]=Snake.X[sum+1];
                                 Snake.Y[sum]=Snake.Y[sum+1];
                               }

                               Snake.X[Snake.Long-1]=Snake.X[Snake.Long-2]+0;
                               Snake.Y[Snake.Long-1]=Snake.Y[Snake.Long-2]-1; //小车头向你要求的方向移动
                                        }
                                if(b2==1)
                                    {
                                            for(sum=0;sum<Snake.Long-1;sum++) // 向右  //小车身都是它前一段的小车身的位置
                                {
                                     Snake.X[sum]=Snake.X[sum+1];
                                     Snake.Y[sum]=Snake.Y[sum+1];
                            }

                                Snake.X[Snake.Long-1]=Snake.X[Snake.Long-2]+0;
                                Snake.Y[Snake.Long-1]=Snake.Y[Snake.Long-2]+1; //小车头向你要求的方向移动
                                        }
                                 if(b3==1)
                                    {
                                           for(sum=0;sum<Snake.Long-1;sum++)  //  向上 //小车身都是它前一段的小车身的位置
                               {
                                      Snake.X[sum]=Snake.X[sum+1];
                                      Snake.Y[sum]=Snake.Y[sum+1];
                               }

                               Snake.X[Snake.Long-1]=Snake.X[Snake.Long-2]+1;
                               Snake.Y[Snake.Long-1]=Snake.Y[Snake.Long-2]+0; //小车头向你要求的方向移动

                                        }
                                 if(b4==1)
                                    {
                                                for(sum=0;sum<Snake.Long-1;sum++)  //  向下  //小车身都是它前一段的小车身的位置
                           {
                                     Snake.X[sum]=Snake.X[sum+1];
                                     Snake.Y[sum]=Snake.Y[sum+1];
                               }

                               Snake.X[Snake.Long-1]=Snake.X[Snake.Long-2]-1;
                               Snake.Y[Snake.Long-1]=Snake.Y[Snake.Long-2]+0; //小车头向你要求的方向移动
                                        }
                         if(!key1||!key2||!key3||!key4)
                            {
                                        if(b1==1)
                           {
                                     b1=1;
                                  b2=0;
                                  b3=0;
                                  b4=0;
                           }
                          else if(b2==1)
                           {
                                     b1=0;
                                  b2=1;
                                  b3=0;
                                  b4=0;
                           }
                          else if(b3==1)
                           {
                                     b1=0;
                                  b2=0;
                                  b3=1;
                                  b4=0;
                           }
                          else if(b4==1)
                           {
                                     b1=0;
                                  b2=0;
                                  b3=0;
                                  b4=1;
                           }
                            }
                        }

}

/*******************************************
********************************************
*************小车部分***********************
********************************************
********************************************/

/********外部中断定义*************/
void ini()
{
   //EA=1;          //全局中断开
   EX0=0;         //外部中断0开
   IT0=1;         //边缘触发
   //EX1=0;         //外部中断1开
   //IT1=1;         //电平触发
}

/*****外部中断0函数*****/
void ini_t0() interrupt 0
{
        bianma1--;
}

/********pwm中断调速定义*************/
void pwm()
{
   TMOD=0x01; /* 设定T0的工作模式为2 */
   TH0=(65536-100)/256; /* 装入定时器的初值 晶振20MHZ 每100us中断一次10次(即1MS)为1个PWM周期*/
   TL0=(65536-100)%256;
   EA=1; /* 开总中断 */
   ET0=1; /* 定时器0允许中断 */
   TR0=1; /* 启动定时器0 */
   PT0=1;//高优先级
}

/*****定时中断函数2*****/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0中断服务程序 */
{
       i++;
       j++;
       if(i<=m1) en1=1;
          else en1=0;
       if(j<=m2) en2=1;
          else en2=0;
           if(i==100)  {i=0;}
       if(j==100)  {j=0;}
       TH0=(65536-100)/256;
       TL0=(65536-100)%256;
}

//岔路口 转向记录
void crossing(uchar save)
{
    if(save=='A'){strcat(road,"A");}
    if(save=='B'){strcat(road,"B");}
    if(save=='R'){strcat(road,"R");}
    if(save=='L'){strcat(road,"L");}
        if(save=='D'){strcat(road,"D");}
    if(save=='0'){strcat(road,"\0");}
}

//记忆路径播音
void boyin(uchar save)
{
    if(save=='A'){stop();ISD1420p(3,1200);}
    if(save=='B'){stop();ISD1420p(2,1200);}
    if(save=='R'){stop();ISD1420p(1,1200);}
    if(save=='L'){stop();ISD1420p(0,1200);}
        if(save=='D'){stop();while(!markkey)  {logokey=0;DelayMs(3000) ;logokey=1;guo=0;}ISD1420p(2,1200);}
}

/*// 存入24c02
void cunru24c02()
{
   uchar sum=0;
   while(*p)
    {
           if(*p=='A')  cun24c02[sum]=0x01;
       if(*p=='B')  cun24c02[sum]=0x02;
       if(*p=='R')        cun24c02[sum]=0x03;
       if(*p=='L')        cun24c02[sum]=0x04;
           p++;
           sum++;
        }
        cun24c02[sum]=0;
        EA=0;//关掉中断
        ISendStr(0xae,80,cun24c02,15);            //写入24c02
    DelayMs(10);                          //写入后必须延时等待24c02内部
        EA=1;//开启中断
}

// 取出24c02
void quchu24c02()
{
   uchar sum=0;
   while(cun24c02[sum])
    {
           if(cun24c02[sum]==0x01)  strcat(p,"A");
       if(cun24c02[sum]==0x02)  strcat(p,"B");
       if(cun24c02[sum]==0x03)        strcat(p,"R");
       if(cun24c02[sum]==0x04)        strcat(p,"L");
           sum++;
        }
    strcat(p,"\0");
        EA=0;//关掉中断
        IRcvStr(0xae,80,p,15);             //从24c02读出数据
        EA=1;//开启中断
}        */

/******************************************************
*******************************************************
************ISD1420p语音播报***************************
*******************************************************
*******************************************************/
sbit playe=P3^0;
uchar code temp[8]={0x00,0x10,0x20,0x30,0x40,0x50,0x70,0x90};
/* 0x00//左转                     延时400Ms
    0x10//右转                             延时400Ms
    0x20//掉头                       延时400Ms
        0x30//直走                       延时400Ms
    0x40//到达终点                    延时800Ms
    0x50//最优路径计算完毕  延时1600Ms
    0x70//最优路径行驶             延时1600Ms
        0x90//智能迷宫小车            延时1600Ms         */
void ISD1420p(uchar t1,uint t2)
{
                playe=1;
        write595(temp[t1]);
        playe=0;
        DelayMs(t2);
            DelayMs(t2);
        playe=1;
        /*        P1=0;
        playe=1;
        P1=temp[t1];
        playe=0;
        DelayMs(t2);
            DelayMs(t2);
        P1=0;
        playe=1;   */
}

/********************************************
*********************************************
*****************最优路线计算****************
*********************************************
*********************************************/
int pq(char s1[],char s2[],char ee)
{
    int opo=0;
    int w=0;
    int i;
    int k;
    int j;
    for(i=0;s1[i];i++)
    {
      j=i;
      for(k=0;s2[k];k++)
        if(s1[j]&&s1[j]==s2[k])j++;
           else break;
      if(!s2[k])
      {
        opo=i;
         w++;
        if(ee==1)break;
      }
}
if(w==1)return opo;
else return -1;
}
char* str_text(){

int j,i,k,f=1,f2=1;//i用于计数  f内层标记 f2外层标记
do{
for(i=0;i<9;i++,f=1)
{
  do
  {
   j=pq(road,aa[i],1);  //选出匹配字符串下标
       if(j==-1)break;
    else
    {   road[j]=a[i][0];
     while(road[j+3]){road[j+1]=road[j+3];j++;}
     road[j+1]='\0';
    }
  }while(1);//判断本次匹配替换是否结束,如果否 继续匹配并替换

}  //for循环结束

//*******校验
for(k=0;k<9;k++)
{
  j=pq(road,aa[k],1);
  if(j!=-1)
  {
   f2=1;break;  //判断是否仍然有匹配项目,如果有重新执行内层do~while语句
        }else{f2=0;}
}//校验for结束

}while(f2==1); //外层do while 用于校验

return road;  //road首地址
     //printf("%s\n",turn2);scanf("%s",c);
}

/******************************************************
*******************************************************
*************小车路径处理******************************
*******************************************************
*******************************************************/

/******************路口误差排除函数********************/
uchar you=0;

………完整代码请下载附件………

网友A(2017-11-04):
谢谢楼主的分享!学习啦。电路图是用什么软件打开?

网友B(2018-04-15):
有最短路径吗

网友C(2018-05-20):
一千多行代码,大哥,太六了

网友D(2019-06-25):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主的分享!学习啦。电路图是用什么软件打开?

你是水军吧

网友E(2019-11-04):
ad打开不能编辑

网友F(2019-12-09):
引用 网友C:
一千多行代码,大哥,太六了

他这个有没有遍历和迷宫的算法

网友G:
这也太专业了些。。。。。。

网友H(2020-12-03):
除了厉害还是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