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样可以使只要两个单片机之间通信一断开,他们就置各自的一个IO口为低电位

楼主(2017-03-04):
两个51单片机之间通过TXD和RXD之间交叉连接已经可以互传信息,然后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让只要他们之间的通信一断开,两个单片机分别置他们各自的一个IO口为低电位。谢谢

网友A:
发送+应答,发过去消息却没有收到应答,就说明通信线路出问题了

网友B:
没有接收中断时一直置低电平即可。

网友C:
看你如何构思?
必须先定义:何为正在通讯?何为停止通讯?如能界定接不到信息了?这就是先给出游戏规则。

网友D:
如果是连线断开可以用硬件握手信号。如果是无数据,可以设定超时时间。

网友E:
通信协议中约定信息交互的周期是多少,然后设定一个通讯异常的门限值,如果超过门限值都没有接受到对方发过来的信息,那就判定为通讯故障,然后单片机根据故障标识让某一个IO置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