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f103c8t6使用PWM控制小车的经验 避障加蓝牙

楼主:
这个是我之前通过不断的查资料和更该写的使用stm32f103c8t6控制电机,并且可调速的程序,对于新手可以有一些参考作用!!!
f103c8t6 - 避障加蓝牙完整PWM控制的源程序:

完整源码下载:

下面是主程序预览:
#include"usart.h"
#include"pwm.h"
#include"sys.h"
#include"delay.h"
#include"hw.h"
#include"csb.h"
#include"lanya.h"
int main()
{
        int left,right,bzl,bzr,counter,i=0,j,max;
        u16 distance,dis[5];
        uart_init(9600);
        hw_init();

  delay_init();  //初始化延时函数
        PWM_Init(600,0);

        while(1)
                {

          lanya();
                bzl=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B,GPIO_Pin_13);//避障左边传感器
                bzr=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A,GPIO_Pin_4);

//                        printf("dis=%u\r\n",distance);
//                        delay_ms(500);
//
//                        printf("i=%d\r\n",i);

                        //直行

                max=0;
                for(counter=0;counter<5;counter++)
                {
                dis[counter]=csb();
                }
                for(j=0;j<5;j++)
                {
                max=max+dis[j];
                }
                distance=max/5;

                        //直行
                        //左边

                 if(bzr==0)//左转
                {

                                        TIM_SetCompare3(TIM2,0);//PA2提速
                                        TIM_SetCompare4(TIM2,600);//PA3为低

                                        TIM_SetCompare2(TIM3,600);//PA7反转
                                        TIM_SetCompare1(TIM3,0);//PA6为
                                                delay_ms(20);

                }

                if(bzl==0)//右转
                {

                TIM_SetCompare3(TIM2,600);//PA2反转
                TIM_SetCompare4(TIM2,1);//PA3为

          TIM_SetCompare2(TIM3,0);//PA7提速
                TIM_SetCompare1(TIM3,600);//PA6为低
                        delay_ms(20);

                }
                if(distance<200)//左转
                {

                                        TIM_SetCompare3(TIM2,0);//PA2提速
                                        TIM_SetCompare4(TIM2,600);//PA3为低

                                        TIM_SetCompare2(TIM3,600);//PA7反转
                                        TIM_SetCompare1(TIM3,0);//PA6为
                                                delay_ms(20);

                }
                if(bzl==0&&distance<200)
                {

                                        TIM_SetCompare3(TIM2,0);//PA2提速
                                        TIM_SetCompare4(TIM2,600);//PA3为低

                                        TIM_SetCompare2(TIM3,600);//PA7反转
                                        TIM_SetCompare1(TIM3,0);//PA6为
                                                delay_ms(20);

                }
                if(bzr==0&&distance<200)
                {

                                        TIM_SetCompare3(TIM2,0);//PA2提速
                                        TIM_SetCompare4(TIM2,600);//PA3为低

                                        TIM_SetCompare2(TIM3,600);//PA7反转
                                        TIM_SetCompare1(TIM3,0);//PA6为
                                                delay_ms(20);

                }
                if(bzr==0&&bzl==0)
                {

                                        TIM_SetCompare3(TIM2,0);//PA2提速
                                        TIM_SetCompare4(TIM2,600);//PA3为低

                                        TIM_SetCompare2(TIM3,600);//PA7反转
                                        TIM_SetCompare1(TIM3,0);//PA6为
                                                delay_ms(20);

                }
                if(bzr==0&&bzl==0&&distance<200)
                {
                             TIM_SetCompare3(TIM2,0);//PA2提速
                                        TIM_SetCompare4(TIM2,600);//PA3为低

                                        TIM_SetCompare2(TIM3,600);//PA7反转
                                        TIM_SetCompare1(TIM3,0);//PA6为
                                                delay_ms(30);
                                }

                }
                TIM_SetCompare2(TIM3,200);//PA7
                TIM_SetCompare1(TIM3,600);//PA6为低
                        //右边
                TIM_SetCompare3(TIM2,200);//PA2
                TIM_SetCompare4(TIM2,600);//PA3为低
                delay_ms(20);

}

网友A(2017-03-07):
感谢分享,正在学习103中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感谢分享,正在学习103中

新手建议从手册开始学习,将讲解看懂了再写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新手建议从手册开始学习,将讲解看懂了再写

自己买了块stm32f103c8t6最小系统板,现在把IO输出,定时器,RTC,PWM都弄一遍了。还搞了块OLED,SPI通讯的,把RTC弄成万年历功能,在OLED上显示。
还买了AM2320、HTU21温湿度传感器,把I2C也学了,弄上去显示温度。

还学了ADC转换,DMA方式自动读取数据,实现了10K的热敏电阻读取温度。
后面还再弄了块LCD。STM32学习起来比51爽啊,好多自己想实现的东西就往里面填充。。。
我是空调行业搞PLC自控的,所以最先想到的就是温湿度的东西,正在学单片机,请楼主不吝赐教

网友C(2017-04-19):
楼主有用L298N吗

网友B(2017-08-05):
是的,用的就是L298N

网友D:
大家都用298,好好学习

网友E(2017-11-08):
数据接受能行吗?

网友F(2018-01-04):
很好
能够有帮助

网友G:
学习中,感谢你的代码,给了我不少帮助。

网友H(2018-02-22):
厉害厉害,感谢分享,我们正要求做类似的比赛用,感谢分享

网友I(2018-04-14):
感谢楼主,正在学习STM32的开发

网友J:
你搭建的图呢,只有程序吗

网友K(2018-05-16):
电脑总是识别有病毒是什么鬼  求分享一下  谢谢 1917055575@qq.com

网友L:
感觉很厉害的

网友M:
准备学习STM单片机 正好需要,非常感谢!!

网友N(2018-07-02):
正需要PWM来控制舵机。感谢楼主

网友O(2018-08-07):
感谢大佬分享,新手上路ing,就需要各种例程^_^

网友O:
你好,有实物图或者硬件电路图吗?还有,请问这里蓝牙实现的是什么功能?

网友P(2018-10-02):
楼主,有没有手机蓝牙控制的APP啊?

网友Q:
有没有硬件搭建,,求赐

网友R:
你好,楼主,请问你的csb.c是关于什么的呢?有点看不懂

网友S:
只看了一部分代码,请问楼主这个代码是驱动四个轮子的嘛?

网友B(2019-01-14):
引用 网友R:
你好,楼主,请问你的csb.c是关于什么的呢?有点看不懂

那是超声波避障函数

网友T:
程序哪里

网友U(2019-02-16):
很给力的文件

网友V(2019-08-04):
帮助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