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led屏为什么这么暗

楼主(2017-03-05):
oled屏为什么这么暗?之前好好的,也不知道怎么了,就变暗了。有人遇到过吗?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求分享

网友A:
检查下焊接问题
进水气,氧气了。屏封装不好,很有可能。

冷光屏(OLED) 变暗,一般是升压电路的问题,这种冷光屏的升压电路一般都是一个升压ic,比较容易出问题的就是,升压电感,整流二极管,输出滤波电容。

因为OLED显示屏的寿命现在还是个问题,慢慢变黑实际是它的亮度在衰减。

网友B:
坏了把  换一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