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 bGUI 3D图形动态演示 TEA5767收音机 VS1003 Fat文件处理程序包

楼主:
全部程序源码和原理图下载:
单片机 3D图形动态演示 TEA5767收音机 VS1003

这个程序包里面所有的代码都是经过测试好的,有一定的难度,但是代码注释很清晰,都是一些比较高级的单片机应用。想在单片机方面有所的提高的同仁们可以下载保存.

列表:
BNOS 2012 - 源代码.rar
SD TF卡中的文件.rar
[10] TEA5767收音机驱动程序(无GUI,自动搜台模式).rar
[11] TEA5767收音机 +LCD+bGUI.rar
[12] bGUI演示程序.rar
[13] 3D图形动态演示.rar
[14] MacroXu 3D库 3D图形处理.rar
[15]VS1003 + FatFs +SD + MP3.rar
[1] STC自动下载程序模板.rar
[2] 单片机LED( LCD背光)闪烁程序..rar
[3] 单片机按键扫描程序.rar
[4] LCD(2.8 3.0寸)液晶屏驱动程序.rar
[5] LCD和ASCII码编码显示.rar
[6] UART 串口驱动程序.rar
[7] SPI FLASH 字库实验程序.rar
[8] SD卡 FatFs文件系统程序.rar
[9] VS1003驱动程序.rar

所有程序都用这一个原理图(清晰版在附件可下载):

资料包的代码风格预览(随便提取的一个收音机程序):
/*********************************************
* 文件名称: main.c
* 程序版本: V1.1
* 编制日期: 2012/01/20
* 功能描述: TEA5767 FM收音机程序,重要说明:必须在开发板上的SIG标识接上天线!
********************************************************************************
* CPU : 8051
* 时钟: 22.1184Mhz

*******************************************************************************/

/* Includes ------------------------------------------------------------------*/
#include "includes.h"

/* 变量声明 ------------------------------------------------------------------*/
sbit KEY_NEXT =P4^6;
sbit KEY_BACK =P4^1;
sbit VS_RST  =P2^5; /* 开发板上VS1003复位引脚 */
/*********************************************************************************
** 函数名称: void Delay_ms(INT16U ms) .
** 功能描述: 晶振22.1184,延时大约是ms为单位.
** 输入参数: INT16U ms 延时 MS.
** 输出参数: None.
** 返回参数: None.
**********************************************************************************/
void Delay_ms(INT16U ms)
{
   INT8U t;
   while(ms--)
   {
   t=120;
   while(t--);
   }
}

/*********************************************************************************
** 函数名称: void main(void).
** 功能描述: MAIN主函数.
** 输入参数: None.
** 输出参数: None.
** 返回参数: None.
**********************************************************************************/
void main(void)
{

   P4SW   =0XFF;      /* 设置P4口为普通I/O模式 */
   FM_SW  = 1;        /* FM使能输出 */
   VS_RST = 0;          /* VS1003 输出关 */
   /* 重要说明: 请在开发板的 SIG 标识的地方接上12CM左右的电线作为天线方能收到电台
   **本程序为自动搜台 下载进开发板并接上天线的情况下自动搜台播放 无需调频率
   **将本程序下载到开发板后需要将USB电源重新拔了重插一下才能启动收音机
   */

   radio_write();  /* 写入TEA5767数据,初始化*/
   auto_search(1); /* FM自动搜台 */
   while(1)
   {
                /* 一行程序实现STC不断电自动下载(如果头文件未定义IAP_CONTR寄存器,在while函数中加入if(P3==(P3&0xFE))IAP_CONTR=0x60;
                ** 需定义在#include<reg52.h>中加入sfr IAP_CONTR = 0xC7; )
                if(P3==(P3&0xFE))IAP_CONTR=0x60;
        }
}

网友A(2017-03-05):
看看 GUI 处理效果

网友B(2017-10-05):
赞,不知有什么3D图像处理的办法。

网友C(2018-11-28):
楼主开发板在哪能买的到

网友D(2019-04-24):
感觉很有动感一样,下来研究下,谢了

网友D:
LCD5420 哪有的卖?或者 LCD5420规格书

网友D(2020-06-26):
请问TFT屏在哪可以买到?或者屏的型号(驱动芯片)

网友D(2021-07-22):
楼主忙,没有时间回复我们的菜鸟?

网友E:
买东西上某一个宝啊要啥没有

网友F(2022-02-12):
对这个GUI很好奇,学习下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