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串口通信的发送与接收

楼主(2017-03-05):
51单片机的串口,是个全双工的串口,发送数据的同时,还可以接收数据。
当串行发送完毕后,将在标志位 TI 置 1,同样,当收到了数据后,也会在 RI 置 1。
无论 RI 或 TI 出现了 1,只要串口中断处于开放状态,单片机都会进入串口中断处理程序。
在中断程序中,要区分出来究竟是发送引起的中断,还是接收引起的中断,然后分别进行处理。
看到过一些书籍和文章,在串口收、发数据的处理方法上,很多人都有不妥之处。
接收数据时,基本上都是使用“中断方式”,这是正确合理的。
即:每当收到一个新数据,就在中断函数中,把 RI 清零,并用一个变量,通知主函数,收到了新数据。
发送数据时,很多的程序都是使用的“查询方式”,就是执行 while(TI ==0); 这样的语句来等待发送完毕。
这时,处理不好的话,就可能带来问题。
看了一些网友编写的程序,发现有如下几条容易出错:
1.有人在发送数据之前,先关闭了串口中断!等待发送完毕后,再打开串口中断。
这样,在发送数据的等待期间内,如果收到了数据,将不能进入中断函数,也就不会保存的这个新收到的数据。
这种处理方法,就会遗漏收到的数据。
2.有人在发送数据之前,并没有关闭串口中断,当 TI = 1 时,是可以进入中断程序的。
但是,却在中断函数中,将 TI 清零!
这样,在主函数中的while(TI ==0);,将永远等不到发送结束的标志。
3.还有人在中断程序中,并没有区分中断的来源,反而让发送引起的中断,执行了接收中断的程序。
对此,做而论道发表自己常用的方法:
接收数据时,使用“中断方式”,清除 RI 后,用一个变量通知主函数,收到新数据。
发送数据时,也用“中断方式”,清除 TI 后,用另一个变量通知主函数,数据发送完毕。
这样一来,收、发两者基本一致,编写程序也很规范、易懂。
更重要的是,主函数中,不用在那儿死等发送完毕,可以有更多的时间查看其它的标志。

下面是个实际的问题,答案在附件里。
求一个单片机串口通信程序  悬赏分:50 | 解决时间:2011-9-19 22:39 |
求一个PC与单片机串口通信的程序,要求如下:
1、如果在电脑上发送以$开始的字符串,则将整个字符串原样返回(字符串长度不是固定的)。
2、如果接收到1,则将P10置高电平,接收到0,P10置低电平。(用来控制一个LED)
单片机是STC89C52RC/晶振11.0592/波特率要求是9600或4800。谢谢!
问题补充:可能会将【$ABCD,123456,987654ccc,aasdasd,aaaa,sssd,4D】这样的字符串(字符串长度约为50-150个字符)传送给单片机,只能能原样返回。

问题答案:

下面看一个网上的题目,以及做而论道的解答。

求一个单片机串口通信程序  悬赏分:50 | 解决时间:2011-9-19 22:39 |
求一个PC与单片机串口通信的程序,要求如下:
1、如果在电脑上发送以$开始的字符串,则将整个字符串原样返回(字符串长度不是固定的)。
2、如果接收到1,则将P10置高电平,接收到0,P10置低电平。(用来控制一个LED)

单片机是STC89C52RC/晶振11.0592/波特率要求是9600或4800。谢谢!

问题补充:可能会将【$ABCD,123456,987654ccc,aasdasd,aaaa,sssd,4D】这样的字符串(字符串长度约为50-150个字符)传送给单片机,只能能原样返回。
//----------------------------------------------
最佳答案:

下列程序,已经调试成功。
#include <REG52.H>

sbit LED = P1^0;
unsigned char UART_buff;
bit New_rec = 0, Send_ed = 1, Money = 0;
//----------------------------------------------
void main (void)
{
    SCON = 0x50;   //串口方式1, 8-n-1, 允许接收.
    TMOD = 0x20;   //T1方式2
    TH1 = 0xFD;    //9600bps@11.0592MHz
    TL1 = 0xFD;
    TR1 = 1;
    ES  = 1;       //开中断.
    EA  = 1;

    while(Money == 0);    //等着交费,呵呵,等着接收$.

    while(1)  {
      if ((New_rec == 1) && (Send_ed == 1))  {  //如果收到新数据及发送完毕
        SBUF = UART_buff; //那就发送.
        New_rec = 0;
        Send_ed = 0;
    } }
}
//----------------------------------------------
void ser_int (void) interrupt 4
{
    if(RI == 1) {  //如果收到.
      RI = 0;      //清除标志.
      New_rec = 1;
      UART_buff = SBUF;  //接收.
      if(UART_buff == '1')  LED = 1;
      if(UART_buff == '0')  LED = 0;
      if(UART_buff == '$')  Money = 1;
    }
    else  {        //如果送毕.
      TI = 0;      //清除标志.
      Send_ed = 1;
    }
}
//----------------------------------------------
回答时间:9-19 14:19 |
回答者: 做而论道 | 十五级采纳率:42%
提问者对于答案的评价:测试通过。感谢。
原题网址: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320858150.html
后记:该题目的几个答案,都不正确,丢失数据的现象比较严重,大家可以自己测试一下。

网友A:
楼主 请教一下 你这个程序怎么解决长度问题呢 他说长度不固定 那怎么知道数据接收完了

网友B:
做而论道的程序简洁明了,不错

网友C(2018-02-06):
为啥我在发送缓冲区发送字符0没用

网友D(2018-07-25):
谢谢分享,一定要学会了。

网友E:
这种基础题目,应该不算难题.至于验证时出现问题,不一定回答题目答案! 答案是文字,软件,使用硬件验证,会有另外的其他问题. 许多软件,都不是每一台电脑可以正常运行的. 原因就是硬件也有差别.

网友F(2018-10-23):
copy的都不全,如果大家想去看全的可以去CSDN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