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51单片机可以通过IO口实现通信么

楼主(2017-03-05):
两个51单片机可以通过IO口实现通信么,谢谢各位

网友A:
可以,不知道你要做什么

网友B:
of course. 通信双方规定一个协议。比如红外遥控,你现在直接通过IO通信就相当于将红外信号发送的IO口与红外接收IO口通过导线连接在一起罢了

网友C:
最好串口啊,比较简单而且软件容易实现

网友D:
可以的,用IO口的串口功能即可:如这个程序

网友D:
可以的,用IO口的串口功能即可:如这个程序    #include <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key_port P1 #define dis_port P2  void main (void) {         uchar key_in=0xff;         SCON=0x50; //MODER1,REN=1;         TMOD=0x20; //TIMER1 MODER2;         TH1=0xf3;  //bode=2400         TL1=0xf3;         ET1=1;         TR1=1;          EA=1;         ES=1;         while(1)         {                                 if (key_in != key_port)                         {                                 key_in = key_port;                                 SBUF=key_in;                         }         } }  void get_disp (void) interrupt 4 using 0 {         if (RI)                        //如果是串口输入引起中断                         {                                 dis_port = SBUF;                                 RI=0;                         }          else TI=0;                //否则就是串口输出引起的中断 }

网友E:
当然可以啊!简单的用串口,个性一点的可以自己编协议让两个单片机交换数据即可!看你想要做什么了!

网友F:
可以,MCS-51单片机共有4个双向的8位并行I/O端口(Port),分别记作P0-P3,共有32根口线,各口的每一位均由锁存器、输出驱动器和输入缓冲器所组成。实际上P0-P3已被归入特殊功能寄存器之列。这四个口除了按字节寻址以外,还可以按位寻址。

网友G:
可以,在Proteus

网友H:
引用 网友I:
可以的,用IO口的串口功能即可:如这个程序    #includ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 ...

前辈 你这是用了8个口传数据吧

网友J:
串口通行,单片机很基本的功能

网友K:
你好  在proteus上面怎么实现呢?

网友L:
用1-wire协议即可通讯的。

网友M:
可以的,双机通讯!

网友N:
可以用IO,可以用IO模拟I2C 或SPI等进行通讯

网友O:
肯定可以的,可以模拟I2C通信协议进行通信,根据需要也可以自己制定通信协议,比如两个都为高电平说明什么,一高一低说明什么,这就是最简单的通信协议。当然使用成熟的通信协议可以保证数据的准确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