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遥控解码时的时序问题

楼主:
无线遥控器解码时的359us是怎么得到的

网友A(2017-03-05):
    图中,数据0的波形总长度16a,高电平为4a,占1/4,低电平为12,占3/4;数据1的波形总长度16a,高电平为12a,占3/4,低电平为4a,占1/4。
    对于数据0的波形,总长度359+1078=1437us,高电平部分359us,占1/4;低电平部分1078us,占3/4。对于数据1的波形,总长度359+1078=1437us,高电平部分1078us,占3/4;低电平部分359us,占1/4
    如果32a=3200us,那4a=400us,与359us接近,12a=1200us,与1078us接近,

网友B:
为什么不用精确的400而用359呢?

网友B:
为什么不用400,而用359这样不精确的数字。顺便问一下有您有汇编写的解码程序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用400,而用359这样不精确的数字。顺便问一下有您有汇编写的解码程序吗?

没有汇编写的解码程序哈,主要是不懂汇编。。。。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用400,而用359这样不精确的数字。顺便问一下有您有汇编写的解码程序吗?

看看这个,说不定有帮助,http://www.51hei.com/bbs/dpj-44384-1.html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看这个,说不定有帮助,http://www.51hei.com/bbs/dpj-44384-1.html

好的,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有汇编写的解码程序哈,主要是不懂汇编。。。。

好的,没有完全解决,但是还是又帮助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