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为什么我用Ds1302ReadTime();函数,用在12864就把全部字幕给屏蔽掉,而1602就...

楼主(2017-03-05):
请问为什么我用Ds1302ReadTime();函数,用在12864就把全部字幕给屏蔽掉,而1602就能正常读取时钟

网友A:
能再详细说明一下“把全部字幕给屏蔽掉”是什么现象吗?是不显示数值还是显示出乱码了,或者是其他什么现象!

网友B:
是不显示数值还是显示出乱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