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帮忙改一下程序 简单的C51交通信号灯

楼主(2017-03-05):
将图中红圈画的按钮 改为 按下后 东西南北全部亮红灯 并且 所有数字屏上 从10开始倒计时 倒计时到0结束然后恢复到原先状态
还有 数字屏跳数有点慢 看能不能顺便改一下 谢谢

网友A:
给你参考案例,带限行时间显示的模拟交通灯

实例30
缩短亮灯时间,是为了仿真演示,便于观看,否则,你等得不耐烦了,实际应用时,可可修改延长。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内有常用的单片机应用100案例,用于仿真实验操作,电路与程序真实可靠可信可行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

网友B:
你显示部分的延时有问题,你应该改用定时器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