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最小系统的制作

楼主:
本文将介绍如何自制一个51单片机最小系统及一些附加模块。最终制成的系统将具有烧录程序,运行程序等功能。

先放两张张最终成品如下

                                                            (正面)

                            (反面--锡接走线法)

提醒读者,下载口的布局有点不合理,请调至第五部的测试下载模块处查看!!!!!

好了,接下来正式进入制作环节:

第一步:仿真

在win7下采用Proteus 7 Professional绘制仿真原理图,具体绘制操作参考:用proteus绘画51单片机最小系统

为了测试所需,再绘制测试模块,如下:
电阻左端分别接单片机的21、22脚,即P2.0、P2.1端口

绘制完成后,为了仿真,再采用Keil uVision4编写测试代码并生成hex文件。具体操作参考文件:
单片机类型015STC90C516RD+A9T15528的代码编写,烧录

测试代码如下:
#include <REGX52.H>      //预处理命令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int a;
    while(1)
   {
       P2_0 = 0;      //设P2.0口为低电平,点亮LED
       for (a=0; a<50000; a++);  //这是一个循环,起延时作用
       P2_0 = 1;      //设P2.0口为高电平,熄灭LED
       for (a=0; a<50000; a++);
           P2_1 = 0;      //设P2.1口为低电平,点亮LED
       for (a=0; a<50000; a++);
       P2_1 = 1;      //设P2.1口为高电平,熄灭LED
       for (a=0; a<50000; a++);
   }
}

准备工作做完了,接下开始仿真,整个仿真原理图如下:

双击单片机,出现如下界面:

单击上图中Program File栏的文件夹图标 ,进行选择测试代码hex文件,找到需要烧录单片机的hex文件,打开。

为了更好的查看线路中电流的流向,建议在Proteus中点击system——set Animation options——在对话框的Animation options 区域选择第三和第四项。

接下来就是查看下仿真结果了,

单击图片中第一个按钮开始仿真 单击图片中第四个按钮结束仿真。
仿真结果为,两个LED,一个亮、灭,另一个亮灭,如此循环;同时可以看见电流流向的箭头。

第二步:准备元器件

第三步:绘制焊接图
原理图和实物焊接图管脚布局不一样,所以需要先布好局,元器件布局如下图:

走线图(未画出单片机底座与附近排针接通)如下:

第四步:焊接
绘制好焊接图后,照着图一部分一部分焊接,就可以了。下图是我采用锡接走线法焊接好后的反面图:

切记不要焊短路了!!
第五步:实物测试
1.测试电源模块

给DC插座上电,反复按自锁开关,查看自锁开关附近的LED以及下载口附近的两个LED是否亮灭。

若此处发现故障,则应立即排除故障再进行下一步。

2.测试下载模块

用杜邦线连接USB_TTL的GND、RXD、TXD、5V0,如下图:

杜邦线的另一端连接下载口的顺序从上往下为5V0、TXD、RXD、GND(连接过程中线不会有交叉),如下图:

打开烧录软件,进行烧录。具体操作参考:单片机类型015STC90C516RD+A9T15528的代码编写,烧录

拔出USB_TTL,给DC插座上电,即可看到接P2.0和P2.1口的LED,P2.0亮-灭-P2.1亮-灭,如此循环。

若此处发现故障,则应立即排除故障再进行下一步。

注:下载模块的+-布局有点不合理,下载的时候不接GND,效果更好!!!!

3.测试复位模块

在上一步程序烧录成功后运行程序,待P2.1亮时,按下按钮,可看见P2.0立即亮起。

若此处发现故障,则应立即排除故障。

结语:第一次制作单片机最小系统,查阅了很多零散资料,最终才做出了自己的第一块51单片机最小系统。
这次经历是值得写下来的,毕竟做这个东西做了好几天,写出来供其他人参考参考。
感谢那些资料的贡献者。

下载:

网友A(2017-03-08):
我认为单片机最小系统不能就是“最小”,显得像个光头司令,加些外设便于以后测试和调试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认为单片机最小系统不能就是“最小”,显得像个光头司令,加些外设便于以后测试和调试吧

加了两个LED作为测试模块的

网友B:
文章末尾有下载链接,点击即可下载

网友C(2017-05-18):
不错的设计。方便实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认为单片机最小系统不能就是“最小”,显得像个光头司令,加些外设便于以后测试和调试吧

加外设就不叫“最小”了,其实,只要有一个指示灯就可以了,有了最小系统,功能就可以无限扩展,何必要挤在一起?

网友D:
P2口两个灯不合理,应该接两个跳线排针,这样才不会影响P2口模块扩展。

网友E:
伸手 仿真跑一跑

网友F(2017-11-25):
复位电路直接结电容和高电平也行的啊,加个电阻和开关是做什么用的啊,帅哥

网友G(2018-01-29):
就是不知道USB转TTL的烧写电路怎么与单片机连接

网友H(2018-03-09):
引用 网友A:
我认为单片机最小系统不能就是“最小”,显得像个光头司令,加些外设便于以后测试和调试吧

最小可以用到其它模块上啊

网友I:
能给我画出具体电路图的吗?真不知道怎么焊电路

网友I:
引用 网友A:
我认为单片机最小系统不能就是“最小”,显得像个光头司令,加些外设便于以后测试和调试吧

请问怎样看这个原理图焊电路板呢

网友J:
萌新问一句电阻电容哪里买?

网友K(2018-04-22):
不错哦!自己动手做一个。

网友B(2018-07-02):
引用 网友D:
P2口两个灯不合理,应该接两个跳线排针,这样才不会影响P2口模块扩展。

这个是我欠考虑了,多谢指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复位电路直接结电容和高电平也行的啊,加个电阻和开关是做什么用的啊,帅哥

电阻配合电容的充电,限制充电电流的大小。
开关是控制复位与否

网友B:
引用 网友G:
就是不知道USB转TTL的烧写电路怎么与单片机连接

按照图示上的四线连接即可

网友B:
引用 网友I:
能给我画出具体电路图的吗?真不知道怎么焊电路

原理图参见仿真原理图。
焊电路参见第三步,其中第一个图片是焊元器件,第二个图片是走线。

网友B:
引用 网友J:
萌新问一句电阻电容哪里买?

淘宝上购买

网友L:
感谢楼主  么么哒。。。。。

网友M:
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N:
厉害了我的师.

网友O(2018-09-20):
感觉有线没接好

原理图

原理图

网友P:
初学单片机 很蒙蔽呀

网友Q(2018-11-12):
请教一下,晶振那两个电容的容量选择有什么讲究么?

网友Q:
请教一下,为何c2和c3的容量,有的图上是30pf有的是22pf还有的是33pf,这个容量怎么选择呢?用103或者104的可以么?

网友R(2019-03-19):
引用 网友Q:
请教一下,为何c2和c3的容量,有的图上是30pf有的是22pf还有的是33pf,这个容量怎么选择呢?用103或者104的 ...

单片机最小系统电容是22-33,都可以的

网友B(2020-03-09):
引用 网友D:
P2口两个灯不合理,应该接两个跳线排针,这样才不会影响P2口模块扩展。

谢谢,加跳线排针更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复位电路直接结电容和高电平也行的啊,加个电阻和开关是做什么用的啊,帅哥

电阻限流,开关是手动控制何时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