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T11温湿度传感器的单片机驱动程序 有成品图

楼主:
SHT11是一个一体化的温湿度传感器.
下图是SHT11温度测量的结果:

下图是SHT11湿度测量的结果:

SHT11测温度的程序: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include<math.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led1=P1^7;
sbit led2=P1^6;
sbit DATA=P1^1;
sbit SCK=P1^0;
#define noACK 0
#define ACK 1 //adr command r/w
#define STATUS_REG_W 0x06 //0000 0110
#define STATUS_REG_R 0x07 //0000 0111
#define MEASURE_TEMP 0x03 //0000 0011
#define MEASURE_HUMI 0x05 //0000 0101
#define RESET 0x1e        //0001 1110
sbit dula=P2^6;
sbit wela=P2^7;
uchar code table[]={ 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uchar code table_dian[]={ 0xbf,0x86,0xdb,0xcf, 0xe6,0xed,0xfd,0x87, 0xff,0xef,0xf7,0xfc,0xb9,0xd1,0xf9,0xf1};
uchar error=0;

void delayms(uint z)
{
        uint i,j;
        for(i=z;i>0;i--)
        for( j=110;j>0;j--);
}

//启动时序
void transstart()
{
        SCK=1;
        _nop_();
        DATA=0;
        _nop_();
        SCK=0;
        _nop_();
        _nop_();
        _nop_();
        SCK=1;
        _nop_();
        DATA=1;
        _nop_();
        SCK=0;
}

//写入命令子函数
uchar write_byte(uchar value)
{
        uchar i;
        for(i=0x80;i>0;i=i/2)
        {
                if(i&value) DATA=1;
                else DATA=0;
                SCK=1;
                _nop_();
                _nop_();
                _nop_();
                SCK=0;
        }
        DATA=1;
        SCK=1;
        error=DATA;
        SCK=0;
        return error;
}

//从传感器读数据
uchar read_byte(bit ack)
{
        uchar i,val=0;
        DATA=1;
        for(i=0x80;i>0;i=i/2)
        {
                SCK=1;
                if(DATA) val=val|i;
                SCK=0;
        }
        DATA=!ack;
        SCK=1;
        _nop_();
        _nop_();
        _nop_();
        SCK=0;
        DATA=1;
        return val;
}

//
void connectionreset()
{
        uchar i;
        DATA=1;
        SCK=0;
        for(i=0;i<9;i++)
        {
                SCK=1;
                SCK=0;
        }
        transstart();
}

//测量函数,温度和湿度
uint measure()
{
        uchar value_1,value_2;
        uint tempvalue;
        transstart();
        error+=write_byte(MEASURE_TEMP);
        if(error!=0) connectionreset();
        else
        {
                while(DATA==1)
                _nop_();
                if(DATA==0)
                {
                        value_1=read_byte(ACK);
                        value_2=read_byte(noACK);
                        tempvalue=value_2+value_1*256;
                }
                //转换成 16 位的 int 型
                else error=1;
        }
        return tempvalue;
}

//数码管显示函数
void display(float dis_value)
{
        float value;
        int qian,bai,shi,ge;
        value=dis_value*100;
        qian=(int)value/1000;
        bai=(int)value%1000/100;
        shi=(int)value%100/10;
        ge=(int)value%10;

        dula=1;
        P0=table[qian];
        dula=0;
        P0=0xff;
        wela=1;
        P0=0xfe;
        wela=0;
        delayms(3);

        dula=1;
        P0=table_dian[bai];
        dula=0;
        P0=0xff;
        wela=1;
        P0=0xfd;
        wela=0;
        delayms(3);

        dula=1;
        P0=table[shi];
        dula=0;
        P0=0xff;
        wela=1;
        P0=0xfb;
        wela=0;
        delayms(3);

        dula=1;
        P0=table[ge];
        dula=0;
        P0=0xff;
        wela=1;
        P0=0xf7;
        wela=0;
        delayms(3);

        wela=1;
        P0=0xff;
        wela=0;
}

//计算温度值子函数
float calc_temp(uint tempvalue)
{
        uchar i;
        const float d1=-39.9;
        const float d2=+0.01;
        float temp_final;
        tempvalue=tempvalue&0x3fff; //取出低 14 位
        temp_final=d1+d2*((float)tempvalue);
        for(i=100;i>0;i--)
                display(temp_final);
        return temp_final;
}

//主函数
void main()
{
        float dis_tempvalue;
        uint tempvalue;
        while(1)
        {
                connectionreset();
                error=0;
                tempvalue=measure();
                if(error==0)
                {
                        led1=0;
                        delayms(200);
                        led1=1;
                        delayms(200);
                        dis_tempvalue=calc_temp(tempvalue);
                }
                else
                {
                        continue;
                }
        }
}

下载:

网友A(2017-03-06):
我这边有飞思卡尔的,有人用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这边有飞思卡尔的,有人用吗

飞思卡尔的温湿度传感器?

网友C(2019-07-25):
温湿度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