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实现单片机断电实现数据保存?

楼主(2017-03-06):
STC单片机控制的RGB led,开关控制灯的颜色变化,如果取掉电池,下次装上电池后,RGB led的灯光颜色还是断电前的状态,程序怎么实现?

网友A:
用STC自带的EPROM,关机前把数据存到EPROM里,下次开机时再读出来

网友B:
stc系列的单片机很多都有EEPROM,你可以把RGB值存到EEPROM中,掉电后不会被擦除,下次开机只要读取EEPROM里面的RGB值就可以了。

网友C:
STC单片机内部有EEPROM。可以定义一个在EEPROM中的变量,将此次设置的内容存入EEPROM,下次上电直接读取就好。

网友C:
在EEPROM中定义灯光颜色变量,每次设置后直接存入EEPROM,下次上电读取就可以了。

楼主:
大家好!有实例程序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家好!有实例程序吗?

你可以到我的码云上下载:https://git.oschina.net/ginnywzj/led-segment-displays-module
这是我自己编写的eeprom库。

网友D:
存到片内或片外R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