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智能小车 功能 循迹,红外遥控,超声波避障,舵机,PWM,跟踪

楼主(2017-03-06):
下载:

一些问题:

问:
   大神请教个问题,我用keil给51单片机写的程序能运行在其中设备上吗?因为我是有一个打算就是用我的单片机作试验,再把程序写到自己设计的电路中去,我需要用到什么芯片才能执行这个程序

答:
我就是用的KEIL+51单片机,你可以在自己的开发板上做实验,只要单品机是一样的就完全可以,即使不完全一样,也仅仅需要改改IO口等

是用的两个红外,两个红外之间距离远点,另外我这个直走和转弯是两个不同的PWM速度,转弯大概是直走的2倍左右,效果好点.
下面是智能小车外形图:

小车是用的慧静4WD小车,程序是自己写的.

遥控子程序:
#include <reg52.h>
#include "SmartCar.h"
//#include "Dianji.h"
#include "RTX51TNY.H"

#define Imax 14000    //此处为晶振为11.0592时的取值,
#define Imin 8000    //如用其它频率的晶振时,
#define Inum1 1450    //要改变相应的取值。
#define Inum2 700
#define Inum3 3000

unsigned char f=0;                                                        //找到起始码时置1
unsigned char Im[4]={0x00,0x00,0x00,0x00};  //分别存储,客户码1,客户码2,操作码,操作码反码
unsigned int  Tc = 0;                                                //Tc时间间隔
unsigned char m = 0;                                                //m往Im存数时计数用
unsigned char IrOK = 0;                                                //提取成功后置1

unsigned char ImOld=0;                                                //储存旧命令,用于加减速控制

//unsigned char const discode[] ={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BF,0xff/*-*/};
//unsigned char const positon[3]={ 0xfe,0xfd,0xfb};
//sbit FM  = P2^6;                                                        //test

/************************************************************************/
//遥控
void YaoKong (void)
{
        if(IrOK==1)
        {
//                                FM=0;
                switch(Im[2])
                {
                        case 0x18:                                        //前进
                        {
                                ucFlagControl=FLAG_GO;
                        }
                             break;
                    case 0x52:                                  //后退
                        {
                                ucFlagControl=FLAG_BACK;
                        }
                            break;
                    case 0x1C:                                  //停止
                        {
                                ucFlagControl=FLAG_STOP;
                        }
                            break;
                        case 0x08:                                        //左转
                        {
                                ucFlagControl=FLAG_TURNLEFT;
                        }
                                break;
                        case 0x5A:                                    //右转
                        {
                                ucFlagControl=FLAG_TURNRIGHT;
                        }
                                break;
                        case 0x15:                                    //加速
                        {
                                if(++ucPwm>10)
                                {
                                        ucPwm=10;
                                }
                        }
                                break;
                        case 0x07:                                    //减速
                        {
                                if(--ucPwm==0)
                                {
                                        ucPwm=1;                        //Pwm至少为1
                                }
                        }
                                break;
                        case 0x0C:                                    //遥控模式
                        {
                            ucFlagState = FLAG_YAOKONG;
                        }
                                break;
                        case 0x5E:                                    //循迹模式
                        {
                            ucFlagState = FLAG_XUNJI;
                        }
                                break;
                        case 0x42:                                    //跟随模式
                        {
                            ucFlagState = FLAG_GENSUI;
                        }
                                break;
                        case 0x4A:                                    //避障模式
                        {
                            ucFlagState = FLAG_BIZHANG;
                                ucFlagChangeState=YES;
                        }
                                break;
                        default:
                                break;
                }
                IrOK=0;                                                        //将成功标记位置位
        }
}

//外部中断解码程序
void intersvr1() interrupt 2
{
        Tc=TH1*256+TL1;     //提取中断时间间隔时长,两次下降沿之间的时间间隔
    TH1=0;
    TL1=0;              //定时中断重新置零

        if((Tc>Imin)&&(Tc<Imax))
    {
                  m=0;
            f=1;
            return;
    }
    if(f==1)          //找到启始码
    {
                if(Tc>Inum1&&Tc<Inum3)
                   {
                    Im[m/8]=Im[m/8]>>1|0x80; m++;
            }
              if(Tc>Inum2&&Tc<Inum1)
        {
                Im[m/8]=Im[m/8]>>1; m++; //取码
                }
                  if(m==32)
                   {
                    m=0;
                f=0;
                if(Im[2]==~Im[3])
                {
                        IrOK=1;
                           }
                else IrOK=0;   //取码完成后判断读码是否正确
            }
    }
}

电机子程序: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SmartCar.h"
#include "Yaokong.h"

sbit IN1 = P1^0;           //  左1电机           高电平前进
sbit IN2 = P1^1;           //  左1电机     高电平后退        可以改接成PWM输出
sbit IN3 = P1^2;           //  左2电机     高电平前进
sbit IN4 = P1^3;           //  左2电机     高电平后退        可以改接成PWM输出
sbit IN5 = P1^4;           //  右1电机     高电平前进
sbit IN6 = P1^5;           //  右1电机     高电平后退        可以改接成PWM输出
sbit IN7 = P1^6;           //  右2电机     高电平前进
sbit IN8 = P1^7;           //  右2电机     高电平后退        可以改接成PWM输出

unsigned char ucFlagDirection = 0;                                            //方向,0为前进,1为后退

//sbit FM  = P2^6;

void PwmLeft (void);
void PwmRight (void);

//前进函数
void Go(void)
{
        ucFlagDirection = 0;

        IN2=0;                 //左1电机
        IN4=0;                 //左2电机

        IN6=0;                 //右1电机
        IN8=0;                 //右2电机

        PwmLeft();
        PwmRight();

}

//后退函数
void Back(void)
{

        ucFlagDirection = 1;

        IN1=0;                 //左1电机
        IN3=0;                 //左2电机

        IN5=0;                 //右1电机
        IN7=0;                 //右2电机

        PwmLeft();
        PwmRight();
}

//小车左转函数
void TurnLeft(void)
{
        ucFlagDirection = 0;
        IN6=0;                 //右1电机
        IN8=0;                 //右2电机

        IN2=0;                 //左1电机
        IN4=0;           //左2电机
        IN1=0;
        IN3=0;

        //右侧继续前进
        PwmRight();
}

//小车右转函数
void TurnRight(void)
{
        ucFlagDirection = 0;
        IN2=0;                 //左1电机
        IN4=0;                 //左2电机

        IN6=0;                 //右1电机
        IN8=0;                 //右2电机
        IN5=0;
        IN7=0;

        //左侧继续前进
        PwmLeft();
}

//电机停止转动函数
void Stop(void)
{
        P1 = 0x00;
}

//PwmLeft
void PwmLeft (void)
{
        if(ucPwmCountDianJ  <= ucPwm)
        {
            if(ucFlagDirection == 0)                                //前进时
                {
                        IN1 = 1;
                        IN3 = 1;
                }
                else if(ucFlagDirection == 1)                //后退时
                {
                        IN2 = 1;
                        IN4 = 1;
                }
        }
        else
    {
            if(ucFlagDirection == 0)                                //前进时
                {
                        IN1 = 0;
                        IN3 = 0;
                }
                else if(ucFlagDirection == 1)                //后退时
                {
                        IN2 = 0;
                        IN4 = 0;
                }
    }
//        if(ucPwmCountDianJ  >= 10)
//        {
//                TR0=0;
//                ucPwmCountDianJ  = 0;
//                TR0=1;
//        }
}

//PwmRight
void PwmRight (void)
{
        if(ucPwmCountDianJ  <= ucPwm)
        {
            if(ucFlagDirection == 0)                                //前进时
                {
                        IN5 = 1;
                        IN7 = 1;
                }
                else if(ucFlagDirection == 1)                //后退时
                {
                        IN6 = 1;
                        IN8 = 1;
                }
        }
        else
    {
            if(ucFlagDirection == 0)                                //前进时
                {
                        IN5 = 0;
                        IN7 = 0;
                }
                else if(ucFlagDirection == 1)                //后退时
                {
                        IN6 = 0;
                        IN8 = 0;
                }
    }
//        if(ucPwmCountDianJ  >= 10)
//        {
//                TR0=0;
//                ucPwmCountDianJ  = 0;
//                TR0=1;
//        }
}

主程序:
/*******************************************************
* 项目名称:循迹避障小车
* 单 片 机:STC89C52RC
* 功    能:循迹,红外遥控,超声波避障,舵机,PWM,跟踪
* 作    者:刘琦
* IO口定义:红外循迹                                P3^4,P3^5
*                        红外避障                                P3^6,P3^7
*                        电机                                          P1^0~P1^7
*                        超声波避障                                P2^4~P2^5
*                        红外遥控                                P3^3
*                        舵机                                        P2^3
*                        数码管段选                                P0
*                        数码管位选                                P2^0~P2^3
* 遥 控 器:2           前进                         (18)
*                        8           后退                        (52)
*                        5                停止                         (1C)
*                        4           左转                        (08)
*                        6           右转                        (5A)
*                        1                遥控模式                (0C)
*                        3                 循迹模式                (5E)
*                        7                跟随模式                (42)
*                        9                避障模式                (4A)
*                        +                加速                        (15)
*                        -                减速                        (07)
* 定 时 器:T0                PWM(电机、舵机),数码管(超声波测距)
*                         T1                红外遥控计时
*                        T2                超声波计时
*******************************************************/
/******************************头文件区***********************************************/
#include <reg52.h>
#include "Dianji.h"
#include "Yaokong.h"
#include "RTX51TNY.H"
#include "Chaoshengbo.h"
#include "Duoji.h"

/******************************宏定义区***********************************************/
//需要定时刷新的任务数,0YaoKong,1Display,2CSB
#define NUM_TASK_REFRESH 3
//刷新频率
//#define TIME_PER_SEC 200                                                        //每次进入中断的频率,200Hz,5ms
#define TIME_PER_SEC 10000                                                        //每次进入中断的频率,10000Hz,0.1ms
#define TIME_CLOCK 11059200                                                        //晶振频率
#define TIME_YAOKONG_50HZ          TIME_PER_SEC/50                  //响应遥控命令频率,0.02s
#define TIME_SUMA_300HZ                TIME_PER_SEC/300                //超声波距离显示数码管刷新频率,0.003s
#define TIME_CSB_5HZ                TIME_PER_SEC/5                        //超声波自动检测的频率,0.2s

#define FLAG_YAOKONG                0
#define FLAG_XUNJI                        1
#define FLAG_BIZHANG                2
#define FLAG_GENSUI                        3

#define FLAG_GO                                0
#define FLAG_BACK                        1
#define FLAG_STOP                        2
#define FLAG_TURNLEFT                3
#define FLAG_TURNRIGHT                4

#define NO                                        0
#define YES                                        1

#define DELAYTURN                        5000
#define DELAYDUOJI                        5000

/******************************子函数声明区***********************************************/

void initial_myself(void);
void initial_peripheral(void);
void delay100ms(void);

/******************************IO口定义区***********************************************/
sbit LEFT_XJ  = P3^4;        //        左循迹
sbit RIGHT_XJ = P3^5;        //        右循迹
sbit LEFT_GS  = P3^6;        //        左跟随
sbit RIGHT_GS = P3^7;        //        右跟随

//sbit LEFT_CS  = P                //        左测速
//sbit RIGHT_CS = P                //        右测速

sbit KEY=P2^6;                        //  激活超声波测距,测试用,蜂鸣器也响;

/******************************全局变量定义区***********************************************/

unsigned char ucPwm  = 4;                                                                //电机的PWM占空比,N/10

unsigned int ucPwmCountDianJ = 0;                                                //电机Pwm计数
unsigned int ucPwmCountDuoJ = 0;                                                //舵机Pwm计数

unsigned char ucFlagState = FLAG_YAOKONG;                                //模式选择,遥控,循迹,避障
unsigned char ucFlagControl = FLAG_STOP;                                //遥控模式下的控制选择,前进后退停止左转右转

unsigned int uc_delay_task_cnt[NUM_TASK_REFRESH];                //任务刷新延迟

unsigned char ucCSBCheck    = NO;                                                //用于判断是否需要停车检测

unsigned int ucPwmDuoj = 6;                                                                //舵机归中,默认情况下先归中
unsigned int ulS[4]         = {0,0,0,0};                                        //储存距离数据,0°,180°,90°,后退时90°

unsigned char ucDuoJiPosition[3]={11,2,6};                                //舵机的0°,180°,90°对应的ucPwmDuoj数值

unsigned char ucFlagTurning=NO;                                                        //在超声波避障模式中,判断是否正在转弯
unsigned char ucFlagDuoJiPositon=0;                                                //正在检测的舵机位置标示,0代表正在检测0°
unsigned char ucLockCSBCheck=NO;                                                //超声波检测过程中时,此为YES,锁住红外传感器的检测
unsigned int  uiDelayDuoJiMove=DELAYDUOJI;                                //舵机移动延迟结束
unsigned char ucFlagDuoJiMove=NO;                                                //舵机开始移动的标志,此标志为YES时uiDelayDuoJiMove开始减
unsigned char ucFlagCSBBegin=NO;                                                //超声波开始检测标志,当uiDelayDuoJiMove为0时,为YES
unsigned char ucNumS=0;                                                                        //ulS数组的第几位
unsigned char ucNumCSB=0;                                                                //进入超声波检测的次数,用来控制什么时候结束检测,开始转弯
unsigned int  uiDelayTurn=DELAYTURN;                                        //转弯结束,大概90°
unsigned char ucFlagTurn=NO;                                                        //开始转动的标志,此标志为YES时uiDelayTurn开始减
unsigned char ucFlagTurnOver=NO;                                                //转弯结束标志,为YES时,退出转弯
unsigned char ucFlagSMGLock=NO;                                                        //数码管锁,从检测到障碍,到转弯结束,这段时间锁上不显示
unsigned char ucFlagGuiZhong=NO;                                                //头一次进入避障模式先归中
unsigned char ucFlagBegin=NO;                                                        //归中后此位为YES
unsigned char ucFlagChangeState=NO;                                                //改变状态标识,如果改变了,那么初始化避障模式的变量
unsigned char ucFlagBackOK=NO;                                                        //后退OK标识,后退结束后,才开始转弯

//unsigned char ucCSBDirection = 0;                                                //用来记录并判断检测后行进方向
//unsigned char ucCSBFlag     = 0;                                                //用来激活400ms计时
//unsigned char ucFlagJumpoutPwm = 0;                                                //Pwm跳出标示,1为跳出

//unsigned char const discode[] ={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BF,0xff/*-*/};
//unsigned char const positon[3]={ 0xfe,0xfd,0xfb};

/******************************主函数开始***********************************************/
void main(void)
{
        initial_myself();
        delay100ms();
    initial_peripheral();

        while(1)
        {
                if(ucFlagChangeState==YES)                                                //每次改变状态,将避障模式的变量初始化
                {
                        ucFlagTurning=NO;                                                        //在超声波避障模式中,判断是否正在转弯
                        ucFlagDuoJiPositon=0;                                                //正在检测的舵机位置标示,0代表正在检测0°
                        ucLockCSBCheck=NO;                                                //超声波检测过程中时,此为YES,锁住红外传感器的检测
                        uiDelayDuoJiMove=DELAYDUOJI;                                //舵机移动延迟结束
                        ucFlagDuoJiMove=NO;                                                //舵机开始移动的标志,此标志为YES时uiDelayDuoJiMove开始减
                        ucFlagCSBBegin=NO;                                                //超声波开始检测标志,当uiDelayDuoJiMove为0时,为YES
                        ucNumS=0;                                                                        //ulS数组的第几位
                        ucNumCSB=0;                                                                //进入超声波检测的次数,用来控制什么时候结束检测,开始转弯
                        uiDelayTurn=DELAYTURN;                                        //转弯结束,大概90°
                        ucFlagTurn=NO;                                                        //开始转动的标志,此标志为YES时uiDelayTurn开始减
                        ucFlagTurnOver=NO;                                                //转弯结束标志,为YES时,退出转弯
                        ucFlagSMGLock=NO;                                                        //数码管锁,从检测到障碍,到转弯结束,这段时间锁上不显示
                        ucFlagGuiZhong=NO;                                                //头一次进入避障模式先归中
                        ucFlagBegin=NO;                                                        //归中后此位为YES
                        ucFlagBackOK=NO;                                                //后退OK标识,后退结束后,才开始转弯
                        ucPwm=4;
                        ucFlagChangeState=NO;
                }
                if(uc_delay_task_cnt[0]==0)
                {
                        YaoKong();
                        ET0=0;//在中断中也有可能变化的变量在更改前时先关闭中断
                        uc_delay_task_cnt[0]=TIME_YAOKONG_50HZ;
                        ET0=1;
                }
                //遥控模式
                if(ucFlagState==FLAG_YAOKONG)
                {
                        switch(ucFlagControl)
                        {
                                case FLAG_GO:
                                        Go();
                                        break;
                                case FLAG_STOP:
                                        Stop();
                                        break;
                                case FLAG_BACK:
                                        Back();
                                        break;
                                case FLAG_TURNLEFT:
                                        TurnLeft();
                                        break;
                                case FLAG_TURNRIGHT:
                                        TurnRight();
                                        break;
                                default:
                                        break;
                        }
                }
                //循迹模式
                if(ucFlagState==FLAG_XUNJI)
                {
                        if(LEFT_XJ==1&&RIGHT_XJ==1)
                        {
                                ucPwm=3;
                                Go();
                        }
                        else if(RIGHT_XJ==0)
                        {
                                ucPwm=8;
                                TurnRight();
                        }
                        else if(LEFT_XJ==0)
                        {
                                ucPwm=8;
                                TurnLeft();
                        }

                }
                //跟随模式
                if(ucFlagState==FLAG_GENSUI)
                {
                        if(LEFT_GS==1&&RIGHT_GS==1)                                                //左右都检测到物体
                        {
                                Stop();
                        }
                        else if(LEFT_GS==0&&RIGHT_GS==1)                            //左侧未检测到,右侧检测到
                        {
                                TurnRight();
                        }
                        else if(LEFT_GS==1&&RIGHT_GS==0)                                //右侧未检测到,左侧检测到
                        {
                                TurnLeft();
                        }
                        else                                                                                        //左右都未检测到
                        {
                                Go();
                        }
                }
                //超声波+红外避障模式

                //ucFlagBegin=NO,
                if(ucFlagState==FLAG_BIZHANG)
                {
                        if(ucFlagBegin==NO)
                        {
                                ucPwmDuoj=ucDuoJiPosition[2];
                                ucFlagGuiZhong=YES;
                        }
                        else
                        {
//                                if(ucFlagSMGLock==NO&&uc_delay_task_cnt[1]==0)                                                //数码管刷新
                                if(uc_delay_task_cnt[1]==0)                                                //数码管刷新
                                {
                                        Display();
                                        ET0=0;//在中断中也有可能变化的变量在更改前时先关闭中断
                                        uc_delay_task_cnt[1]=TIME_SUMA_300HZ;
                                        ET0=1;
                                }

                                if(ucFlagTurning==NO)                                                        //没在转弯
                                {
                                        if(ucLockCSBCheck==NO&&uc_delay_task_cnt[2]==0)        //超声波自动检测
                                        {
                                                CSB ();
                                                ET0=0;//在中断中也有可能变化的变量在更改前时先关闭中断
                                                uc_delay_task_cnt[2]=TIME_CSB_5HZ;
                                                ET0=1;
                                                if(S<=40)
                                                {
                                                         ucLockCSBCheck=YES;
                                                         ucFlagSMGLock=YES;
                                                         Stop();
                                                }
                                        }

                                        if(ucLockCSBCheck==NO)
                                        {
                                                Go();
                                        }

                                        if(ucLockCSBCheck==YES)                                                        //遇到障碍后超声波检测整个过程开始
                                        {
                                                if(ucFlagCSBBegin==NO)                                                                //超声波检测未开始
                                                {
                                                        ucPwmDuoj=ucDuoJiPosition[ucFlagDuoJiPositon];        //正在检测的角度,随着ucFlagDuoJiPositon变化而变化
                                                        ucFlagDuoJiMove=YES;
                                                }
                                                if(ucFlagCSBBegin==YES)
                                                {
//                                                        if(ucFlagDuoJiPositon<2)                                                //只在0°,180°进行超声波检测
//                                                        {
                                                                CSB ();
                                                                CSB ();
                                                                CSB ();
                                                                ulS[ucNumS]=S;                                                                //将距离数据存起来
//                                                                if(ucNumS<2)
                                                                        ucNumS++;
//                                                        }
                                                        if(++ucFlagDuoJiPositon>2)
                                                                ucFlagDuoJiPositon=0;
                                                        if(++ucNumCSB>=3)
                                                        {
                                                                 ucFlagTurning=YES;                                                        //激活转弯
                                                                 ucLockCSBCheck=NO;
                                                                 ucNumCSB=0;                                                                //进入检测的次数清0
                                                                 ucNumS=0;                                                                        //存储距离数据的位置清0
                                                        }
                                                        ucFlagCSBBegin=NO;                                                                //超声波检测结束
                                                }

                                        }
                                }
                                else                                                                                                    //正在转弯
                                {
                                        if(ucFlagBackOK==NO)
                                        {
                                                if(        ulS[2]<30)
                                                {
                                                        Back();
                                                        CSB();
                                                        ulS[3]=S;
                                                        if(ulS[3]>=30)
                                                                ucFlagBackOK=YES;
                                                }
                                                else
                                                        ucFlagBackOK=YES;
                                        }
                                        else
                                        {
                                                if(ucFlagTurnOver==NO)                                                                        //未转弯结束
                                                {
                                                        ucFlagTurn=YES;
                                                        if(ulS[0]>ulS[1])                                                                        //左侧>右侧
                                                                TurnLeft();
                                                        else
                                                                TurnRight();
                                                }
                                                else
                                                {
                                                        ucFlagTurning=NO;
                                                        ucFlagTurnOver=NO;
                                                        ucFlagSMGLock=NO;
                                                        ucFlagBackOK=NO;
                                                }
                                        }
                                }
                        }
                }
        }
}

//中断函数
void timer0(void) interrupt 1
{
        unsigned char i;
        TR0=0;
        TH0=255-TIME_CLOCK/TIME_PER_SEC/12/256;
        TL0=255-TIME_CLOCK/TIME_PER_SEC/12%256;
        //task_delay[]减到0时,相应的函数准备就绪
        for(i=0;i<NUM_TASK_REFRESH;i++)
        {
                if(uc_delay_task_cnt[i]!=0)//延迟不为0时才减
                        {uc_delay_task_cnt[i]--;};
        }
        ucPwmCountDianJ++;
        if(ucPwmCountDianJ  >= 10)
        {
                ucPwmCountDianJ  = 0;
        }

        //舵机转动距离控制
        if(ucFlagDuoJiMove==YES||ucFlagGuiZhong==YES)
        {
                ucPwmCountDuoJ++;
                if(ucPwmCountDuoJ>205)                                                //0.5+20(ms),整个周期长度
                {
                        ucPwmCountDuoJ=0;
                }
                PwmServomoto();
        }

        //舵机转动时间控制
        if(ucFlagDuoJiMove==YES)
        {
                if(uiDelayDuoJiMove!=0)
                        uiDelayDuoJiMove--;
                else
                {
                        uiDelayDuoJiMove=DELAYDUOJI;
                        ucFlagDuoJiMove=NO;
                        ucFlagCSBBegin=YES;
                }
        }
        //头一次进入避障模式的舵机归中
        if(ucFlagGuiZhong==YES)
        {
                if(uiDelayDuoJiMove!=0)
                        uiDelayDuoJiMove--;
                else
                {
                        uiDelayDuoJiMove=DELAYDUOJI;
                        ucFlagGuiZhong=NO;
                        ucFlagBegin=YES;
                }
        }

        //转弯延迟
        if(ucFlagTurn==YES)
        {
                if(uiDelayTurn!=0)
                        uiDelayTurn--;
                else
                {
                        uiDelayTurn=DELAYTURN;
                        ucFlagTurn=NO;
                        ucFlagTurnOver=YES;
                }
        }

        TR0=1;
}

//初始化区
void initial_myself(void)//第一区 初始化单片机
{
        unsigned char i;
        for(i=0;i<NUM_TASK_REFRESH;i++)uc_delay_task_cnt[i]=0;//初始化让所有任务就绪
        TMOD=0X11; //定时器0、1为16位不自动重装
        TH0=255-TIME_CLOCK/TIME_PER_SEC/12/256;
        TL0=255-TIME_CLOCK/TIME_PER_SEC/12%256;
        TH1=0;
        TL1=0;
        TH2=0;
        TL2=0;
        DUOJI=0;                                                //防止舵机转动,同时不情愿的开启了第四个数码管的显示
}

void initial_peripheral(void) //第二区 初始化外围
{
        EA=1;                     //开总中断
        ET0=1;                    //允许定时器中断

    IT1=1;                          //下降沿触发
    EX1=1;                         //允许外部1中断

    TR0=1;                    //启动定时器0
    TR1=1;                         //启动定时器1
}

void delay100ms(void)                //@11.0592MHz
{
        unsigned char i, j, k;

        ;
        ;
        i = 5;
        j = 52;
        k = 195;
        do
        {
                do
                {
                        while (--k);
                } while (--j);
        } while (--i);
}

网友A:
效果还是不错的啊

网友B(2017-05-01):
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C:
厉害了,大神。我最近在搞超声波跟随小车,但是都已失败告终。反反复复上网查资料,还是没结果。看了您的程序后稍有思绪,但是有些地方没看懂,也许是接触的太少的缘故罢了。向您学习。

网友D:
谢谢啦很受用

网友E:
我最近也在做小车,只是效果有点不理想,看了感觉有点启发

网友F:
厉害了,准备搞小车

网友G(2017-08-08):
有没有压缩包形式的资料

网友H(2017-10-16):
大神,能写下用到的 原件么?

网友H:
大神能说下用到的原件么?

网友H:
大神能说下用到的原件和电路图么? 我也想做一个四驱

网友I(2018-05-22):
好资料,51黑有你更精彩!!!需要了解一下

网友J(2018-06-21):
确实很受用,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K:
大神,求助,怎么让小车按着走过的路线原路返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