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12864液晶驱动 画点 画线 写入7*5像素数字 汉字

楼主:
下载:

主程序:
#include <reg52.h>
#include <math.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DataPort P0
#define         DELAYMS 80

sbit RS_Port        =        P1^0;
sbit RW_Port        =        P1^1;
sbit E_Port            =   P2^5;
sbit PSB_Port        =        P1^2;
sbit RST_Port        =        P1^4;

xchar CorpInf[]=
{
        "自定义的汉字数组"
        "自定义的汉字数组"
        "自定义的汉字数组"
        "自定义的汉字数组"
};

//用来显示数字0-9,每个数字7行*5列,将一竖排储存为一个字节,最高位为0
unsigned char xdata ucxFigure[10][5]=
{
        {0x3E,0x51,0x49,0x45,0x3E},//0
        {0x00,0x42,0x7F,0x40,0x00},//1
        {0x42,0x61,0x51,0x49,0x46},//2
        {0x21,0x41,0x45,0x2B,0x31},//3
        {0x18,0x14,0x12,0x7F,0x10},//4
        {0x27,0x45,0x45,0x45,0x39},//5
        {0x3C,0x4A,0x49,0x49,0x30},//6
        {0x01,0x71,0x09,0x05,0x03},//7
        {0x36,0x49,0x49,0x49,0x36},//8
        {0x06,0x49,0x49,0x29,0x1E},//9
};

/*******************************************************
* 函 数 名:void delay(uchar uc_dly)
* 功能描述:短延时函数
* 函数说明:用于弥补MPU和单片机在执行时序上的差异
* 输入参数:(1)uchar ui_dly
* 返 回 值:无
*******************************************************/
#pragma disable  //在函数前声明,只对一个函数有效,该函数在调用过程中将不可被中断。
void delay(uint ui_dly)
{
        while (ui_dly--);
}

/*******************************************************
* 函 数 名:void delays()
* 功能描述:长延时函数
* 函数说明:测试时两画面之间的延时
* 输入参数:无
* 返 回 值:无
*******************************************************/
#pragma disable
void delays()
{
        uchar uc_dly,uc_dly1,uc_dly2;

        uc_dly =DELAYMS;

        while (uc_dly --)
        {
                for (uc_dly1=0;uc_dly1<50;uc_dly1++)
                        for (uc_dly2=0;uc_dly2<50;uc_dly2++);
        };
}
/*******************************************************
* 函 数 名:void rdbf(void)
* 功能描述:读忙状态
* 函数说明:读忙状态
* 输入参数:无
* 返 回 值:无
*******************************************************/
void rdbf(void)
{
        unsigned int nTimeOut = 0 ;
    RS_Port=0;
    RW_Port=1;
    E_Port=0;
    E_Port=1;
    while( ( DataPort & 0x80 ) && ( ++nTimeOut != 0 ) ) ;
    E_Port=0;
    RS_Port=0;
    RW_Port=1;
}

/*******************************************************
* 函 数 名:void wr_cmd(uchar cmd)
* 功能描述:写指令
* 函数说明:往12864b写指令
* 输入参数:uchar cmd
* 返 回 值:无
*******************************************************/
#pragma disable
void wr_cmd(uchar cmd)
{
        rdbf();
        RS_Port=0;
        RW_Port=0;
        E_Port=1;
        DataPort=cmd;
        E_Port=0;
}

/*******************************************************
* 函 数 名:void wr_dat(uchar dat)
* 功能描述:写数据
* 函数说明:往12864b写数据
* 输入参数:uchar dat
* 返 回 值:无
*******************************************************/
#pragma disable
void wr_dat(uchar dat)
{
        rdbf();
        RS_Port=1;
        RW_Port=0;
        E_Port=1;
        DataPort=dat;
        E_Port=0;
}

/*******************************************************
* 函 数 名:unsigned char rd_dat( void )
* 功能描述:读数据
* 函数说明:从12864b读数据
* 输入参数:无
* 返 回 值:unsigned char byReturnValue
*******************************************************/
#pragma disable
unsigned char rd_dat( void )
{
    unsigned char byReturnValue ;
    DataPort = 0xff ;
        rdbf();
        RS_Port=1;
        RW_Port=1;
        E_Port=0;
        E_Port=1;
    byReturnValue = DataPort ;
        E_Port=0;
    return byReturnValue ;
}

/*******************************************************
* 函 数 名:void DrawPoint( 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Color )
* 功能描述:画点
* 函数说明:在制定位置画一个像素的点
* 输入参数: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Color
*          X为列,Y为行,COLOR为不显示、显示或者翻转(0、1、2)
* 返 回 值:无
*******************************************************/
void DrawPoint( 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Color )
{
    unsigned char Row , Tier , Tier_bit    ;
    unsigned char ReadOldH, ReadOldL ;
        Tier = X >> 4 ;
    Tier_bit = X & 0x0f ;
    if( Y < 32 )
    {
        Row = Y ;
    }
    else
    {
        Row = Y - 32 ;
        Tier += 8 ;
    }
        wr_cmd(Row + 0x80);                //写入行坐标
        wr_cmd(Tier + 0x80);        //写入列坐标
        rd_dat();
    ReadOldH = rd_dat() ;         //读出原始数据
    ReadOldL = rd_dat() ;
        wr_cmd(Row + 0x80);
        wr_cmd(Tier + 0x80);
    if( Tier_bit < 8 )
    {
        switch( Color)
        {
            case 0 : ReadOldH &=( ~( 0x01 << ( 7 - Tier_bit ))) ; break ;        //不显示
            case 1 : ReadOldH |= ( 0x01 << ( 7 - Tier_bit )) ; break ;                //显示
            case 2 : ReadOldH ^= ( 0x01 << ( 7 - Tier_bit ))    ; break ;   //翻转
            default : break ;
        }
                wr_dat(ReadOldH);  //写入新数据
                wr_dat(ReadOldL);
    }
    else
    {
        switch(Color)
        {
            case 0 : ReadOldL &= (~( 0x01 << ( 15 - Tier_bit ))) ; break ;
            case 1 : ReadOldL |= ( 0x01 << ( 15 - Tier_bit ))    ; break ;
            case 2 : ReadOldL ^= ( 0x01 << ( 15 - Tier_bit )) ; break ;
            default : break ;
        }
                wr_dat(ReadOldH);
                wr_dat(ReadOldL);
    }
}

/*******************************************************
* 函 数 名:void DrawFigure( 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Figure )
* 功能描述:在制定位置画数字,7*5个像素点
* 函数说明:在制定位置画数字
* 输入参数: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Color
*          X为列,Y为行,Figure为待显示的数字
* 返 回 值:无
*******************************************************/
void DrawFigure( 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Figure )
{
        unsigned char i=0,j=0;
        for(j=0;j<5;j++)
        {
                for(i=0;i<7;i++)
                {
                        DrawPoint(X+i,Y-j,(ucxFigure[Figure][j]>>i)&0x01);
                }
        }
}
/*******************************************************
* 函 数 名:void DrawLineX( unsigned char X0, unsigned char X1,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Color )
* 功能描述:画一条水平线
* 函数说明:在制定位置画一条水平线
* 输入参数:unsigned char X0, unsigned char X1,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Color
*          X0列的起始位置,X1列的终止位置,Y行位置,COLOR
* 返 回 值:无
*******************************************************/
void DrawLineX( unsigned char X0, unsigned char X1,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Color )
{    unsigned char Temp ;
    if( X0 > X1 )
    {
        Temp = X1 ;
        X1 = X0 ;
        X0 = Temp ;
    }
    for( ; X0 <= X1 ; X0++ )
    DrawPoint( X0, Y, Color ) ;
}

/*******************************************************
* 函 数 名:void DrawLineY( 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0, unsigned char Y1, unsigned char Color )
* 功能描述:画一条垂直线
* 函数说明:在制定位置画一条垂直线
* 输入参数: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0, unsigned char Y1, unsigned char Color
*          X列位置,Y0行的起始位置,Y1行的终止位置,COLOR
* 返 回 值:无
*******************************************************/
void DrawLineY( 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0, unsigned char Y1, unsigned char Color )
{
    unsigned char Temp ;
    if( Y0 > Y1 )
    {
        Temp = Y1 ;
        Y1 = Y0 ;
        Y0 = Temp ;
    }
    for(; Y0 <= Y1 ; Y0++)
    DrawPoint( X, Y0, Color);
}

/*******************************************************
* 函 数 名:void DrawLine( unsigned char StartX, unsigned char StartY, unsigned char EndX, unsigned char EndY, unsigned char Color )
* 功能描述:画一条任意的线
* 函数说明:在起点,终点之间画一条直线
* 输入参数:unsigned char StartX, unsigned char StartY, unsigned char EndX, unsigned char EndY, unsigned char Color
* 返 回 值:无
*******************************************************/
void DrawLine( unsigned char StartX, unsigned char StartY, unsigned char EndX, unsigned char EndY, unsigned char Color )
{
    int t, distance;      /*根据屏幕大小改变变量类型(如改为int型)*/
    int x = 0 , y = 0 , delta_x, delta_y ;
    char incx, incy ;
    delta_x = EndX - StartX ;
    delta_y = EndY - StartY ;
    if( delta_x > 0 )
    {
        incx = 1;
    }
    else if( delta_x == 0 )
    {
        DrawLineY( StartX, StartY, EndY, Color ) ;
        return ;
    }
    else
    {
        incx = -1 ;
    }
    if( delta_y > 0 )
    {
        incy = 1 ;
    }
    else if(delta_y == 0 )
    {
        DrawLineX( StartX, EndX, StartY, Color ) ;
        return ;
    }
    else
    {
        incy = -1 ;
    }
    delta_x = abs( delta_x );
    delta_y = abs( delta_y );
    if( delta_x > delta_y )
    {
        distance = delta_x ;
    }
    else
    {
        distance = delta_y ;
    }
    DrawPoint( StartX, StartY, Color ) ;
    /* Draw Line*/
    for( t = 0 ; t <= distance+1 ; t++ )
    {
        DrawPoint( StartX, StartY, Color ) ;
        x += delta_x ;
        y += delta_y ;
        if( x > distance )
        {
            x -= distance ;
            StartX += incx ;
        }
        if( y > distance )
        {
            y -= distance ;
            StartY += incy ;
        }
    }
}

/*******************************************************
* 函 数 名:void DisGBStr(xchar *CorpInf)
* 功能描述:文本显示
* 函数说明:写入汉字
* 输入参数:xchar *CorpInf
* 返 回 值:无
*******************************************************/
void DisGBStr(unsigned char code *CorpInf)
{
        uchar uc_GBCnt;

        wr_cmd(0x30);         //DL=1:8-BIT interface
        wr_cmd(0x30);         //RE=0:basic instruction
        wr_cmd(0x0C);         //Display ON,Cursor OFF,Cursor position blink OFF 。整体显示开,光标及其设置关。

        wr_cmd(0x80);

        for (uc_GBCnt=0;uc_GBCnt<16;uc_GBCnt++)
        {
                wr_dat(CorpInf[2 * uc_GBCnt]);
                wr_dat(CorpInf[2 * uc_GBCnt + 1]);
        };
        wr_cmd(0x90);
        for (uc_GBCnt=0;uc_GBCnt<16;uc_GBCnt++)
        {
                wr_dat(CorpInf[2 * uc_GBCnt + 32]);
                wr_dat(CorpInf[2 * uc_GBCnt + 33]);
        };
        delays();
}

/*******************************************************
* 函 数 名:void Cram_Off()
* 功能描述:清除文本显示
* 函数说明:清除文本显示
* 输入参数:无
* 返 回 值:无
*******************************************************/
void Cram_Off(void)
{
        wr_cmd(0x30);         //DL=1:8-BIT interface
        wr_cmd(0x30);         //RE=0:basic instruction
        wr_cmd(0x08);        //Display OFF,Cursor OFF,Cursor position blink OFF
        wr_cmd(0x01);         //CLEAR
        delay(250);
}

/*******************************************************
* 函 数 名:void Clr_GDRAM(void)
* 功能描述:清除绘图显示
* 函数说明:清除绘图显示
* 输入参数:无
* 返 回 值:无
*******************************************************/
void Clr_GDRAM(void)
{
        uchar x,y;
        for(y=0;y<64;y++)
                for(x=0;x<16;x++)
                {
                        wr_cmd(0x34);
                        wr_cmd(0x36);//开显示
                        wr_cmd(y+0x80);
                        wr_cmd(x+0x80);
                        wr_dat(0x00);
                        wr_dat(0x00);
                }
}

/*******************************************************
* 函 数 名:void Lcd_Init(void)
* 功能描述:12864初始化
* 函数说明:初始化
* 输入参数:无
* 返 回 值:无
*******************************************************/
void Lcd_Init(void)
{
        PSB_Port =1;//并行接口
        _nop_();
        _nop_();

        RST_Port =0;
        delay(250);
        delay(250);
        delay(250);
        delay(250);

        RST_Port =1;
        delay(250);
        delay(250);
        delay(250);
        delay(250);

        wr_cmd(0x30);         //DL=1:8-BIT interface。功能设定,RE=0,基本指令集
        wr_cmd(0x30);         //RE=0:basic instruction
        wr_cmd(0x06);         //Entire display shift right by 1。光标右移

        Cram_Off();                //清空文本显示
        Clr_GDRAM();        //清空绘图显示

}

     为大家提供一份12864的程序,是我花了很长时间根据网上程序精简而成,比网上的版本运行速度快了很多,并增加部分功能及注释,很稳定好用,希望能帮到大家。       包含了如下功能:
    ①在任意位置画一个像素点
    ②画一条任意长度的水平/垂直线
    ③画一条任意线
    ④写入汉字
    ⑤在任意位置写入7*5个像素点的数字(0-9)

    用12864时,需要了解一点,写汉字和绘图是两个分开的功能!在说明文档里一个叫文本显示,一个叫绘图,它俩使用的RAM也不一样,一个是DDRAM,一个是GDRAM,使用时的相关命令及地址也都是不同的,包括清屏,也得分开清除。再有一点是,不知道是不是我的12864有些问题,个别汉字显示错误,比如我写的“过”,它显示的就是“梗”。

网友A(2017-03-06):
谢谢分享,有值得借鉴的地方,不过DrawLine函数似乎不太好,推荐用Bresenham法来生成直线

网友B(2017-07-17):
请问楼主,为什么,在高八位写哪一点,第八位就会写哪一点,高低是连体的吗

网友C(2018-05-07):
很好,谢谢楼主,最近正在找这个资料呢,希望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