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51单片机俄罗斯方块程序 12864屏显示 代码有详细注释

楼主:
给51黑电子论坛的朋友们分享一个很优秀的俄罗斯方块程序,lcd12864屏幕 是用普通的51单片机做的,P3.4口,短按就可以开始运行了。效果如下图所示:

完整的源码下载:

Tetris.c源程序文件内容:
/*******************************************************
* 文件名称:Tetris.c
* 单 片 机:STC89C52RC
* 简    述:使用LCD12864显示的俄罗斯方块程序
* 功    能:计分,下一个方块预览,欢迎结束界面,长按连续左右移,暂停(按键Left+Turn)
* 作    者:刘琦
* 完成日期:4月21日
* IO口设定:按键
                        sbit key_sr_left=P3^7;
                        sbit key_sr_turn=P3^6;
                        sbit key_sr_right=P3^5;
                        sbit key_sr_down=P3^4;
                        LCD12864
                        sbit RS_Port=P1^0;
                        sbit RW_Port=P1^1;
                        sbit E_Port=P2^5;
                        sbit PSB_Port=P1^2;
                        sbit RST_Port=P1^4;
                        数码管锁存器
                        sbit dula=P2^6;
                        sbit wela=P2^7;

*******************************************************/

/*****************************头文件区*****************************************************/
#include<reg52.h>
//#include"STC15F2K60S2.h"
#include"task_key.h"
#include"task_activation.h"
#include"12864b.h"
#include"TaskBlock.h"
#include"Block.h"
/*****************************宏定义区*****************************************************/

//需要判断是否刷新的任务总数
//1KeyLeft,2KeyTurn,3KeyRight,4KeyDown,5TaskGoingDown,6KeyPause
#define NUM_TASK_FLAG 7
//需要定时刷新的任务总数
//1TaskGoingDown,2KeyService
#define NUM_TASK_REFRESH 3
//刷新频率
#define TIME_PER_SEC 200                                                        //每次进入中断的频率,200Hz
#define TIME_CLOCK 11059200                                                        //晶振频率
#define TIME_KEY_SERVICE_50HZ  TIME_PER_SEC/50          //按键服务频率,0.02s
#define TIME_TASKGOINGDOWN_2HZ  TIME_PER_SEC/2          //下落频率,0.5s

/******************************子函数声明区***********************************************/

void initial_myself(void);
void initial_peripheral(void);
void delay100ms(void);

/******************************全局变量定义区***********************************************/
unsigned char uc_state=1;//状态标示:1欢迎界面,2等待开始界面,3下落界面,4死亡界面,5暂停界面
enum Block{S1,S2,Z1,Z2,L1,L2,L3,L4,J1,J2,J3,J4,I1,I2,O1,T_1,T_2,T_3,T_4}enumBlock;//方块编号
unsigned char ucBlockNow=0;//当前方块
unsigned char ucBlockNext=0;//下一个方块

unsigned char ucFlagScreenChange=1;//界面变更标志,界面更改时置1,激活task_activation

unsigned char ucCoordinate[2];//方块的旋转点坐标,横H,竖S
unsigned char xdata ucxMap[10][20];//整张屏幕的标记地图,用来记录未消除方块位置,有方块则为1
unsigned char ucxBlockPosition[4][2];//方块的4个小方块坐标,[0][0],[0][1]为旋转点坐标H,S

unsigned int uc_delay_task_cnt[NUM_TASK_REFRESH];//任务刷新延迟
unsigned char uc_flag_taskrefresh[NUM_TASK_FLAG];//任务刷新标志

unsigned long int ucScore=0;//得分

/******************************主函数开始***********************************************/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i=0;
        initial_myself();
        delay100ms();
    initial_peripheral();

        while(1)
        {
                if(ucFlagScreenChange==1)//界面变更标志为1时,进行任务激活,防止一直刷新界面
                {
                        task_activation(uc_state);
                        ucFlagScreenChange=0;
                }
                if(uc_delay_task_cnt[2]==0)//20HZ频率刷新key_service
                {
                        task_key_service();
                        ET0=0;//在中断中也有可能变化的变量在更改前时先关闭中断
                        uc_delay_task_cnt[2]=TIME_KEY_SERVICE_50HZ;//延迟重置
                        ET0=1;
                }
                if(uc_flag_taskrefresh[5]&&uc_delay_task_cnt[1]==0)//需要时,2HZ频率刷新TaskGoingDown
                {
                        if(!TaskGoingDown())//下落失败
                        {
                                //将当前方块位置写入Map
                                for(i=0;i<4;i++)
                                {
                                        ucxMap[ ucxBlockPosition[i][0] ][ ucxBlockPosition[i][1] ]=1;
                                }
                                //调用消除方块函数
                                TaskClear();
                        }
                        ET0=0;//在中断中也有可能变化的变量在更改前时先关闭中断
                        uc_delay_task_cnt[1]=TIME_TASKGOINGDOWN_2HZ;//延迟重置
                        ET0=1;
                }

        }
}

//中断函数
void timer0(void) interrupt 1
{
        unsigned char i;
        TR0=0;
        TH0=255-TIME_CLOCK/TIME_PER_SEC/12/256;
        TL0=255-TIME_CLOCK/TIME_PER_SEC/12%256;
        //task_delay[]减到0时,相应的函数准备就绪
        for(i=0;i<NUM_TASK_REFRESH;i++)
        {
                if(uc_delay_task_cnt[i]!=0)//延迟不为0时才减
                        {uc_delay_task_cnt[i]--;};
        }
        task_key_scan();//按键扫描函数,放在中断中,保证准时扫描
        TR0=1;
}

//初始化区
void initial_myself(void)//第一区 初始化单片机
{
        unsigned char i;
        for(i=0;i<NUM_TASK_REFRESH;i++)uc_delay_task_cnt[i]=0;//初始化让所有任务就绪
        TMOD=0X21; //定时器0为16位不自动重装,用来定时;定时器1为8位自动重装,用来产生随机数
        TH0=255-TIME_CLOCK/TIME_PER_SEC/12/256;
        TL0=255-TIME_CLOCK/TIME_PER_SEC/12%256;
        TH1=0;
        TL1=0;
}

void initial_peripheral(void) //第二区 初始化外围
{
        Lcd_Init();//初始化12864
        EA=1;     //开总中断
        ET0=1;    //允许定时器0中断,定时器1无需开启中断
    TR0=1;    //启动定时器0
    TR1=1;         //启动定时器1
}

void delay100ms(void)                //@11.0592MHz
{
        unsigned char i, j, k;

        ;
        ;
        i = 5;
        j = 52;
        k = 195;
        do
        {
                do
                {
                        while (--k);
                } while (--j);
        } while (--i);
}

/*******************************************************
* 文件名称:task_activation.c
* 单 片 机:STC89C52RC
* 简    述:任务激活子程序,uc_state:1欢迎界面,2等待界面,3下落界面,4死亡界面
* 作    者:刘琦
* 完成日期:2015年5月1日
*******************************************************/
#include"reg52.h"
#include"12864b.h"
#include"tetris.h"
#include"TaskBlock.h"
#include"Score.h"
//#include"STC15F2K60S2.h"

#define  xchar unsigned char code

//欢迎词
xchar CorpInf[]=
{
        "来玩俄罗斯方块!"
};
//死亡词
xchar CorpInf1[]=
{
        "不好意思你死了!"
};

void task_activation(unsigned char state)
{
        unsigned char i=0,j=0;
        switch(state)
        {
                case 1: //欢迎界面
                                DisGBStr(CorpInf);                                //写入欢迎词
                        //当前界面需要刷新的任务
                                //1KeyLeft,2KeyTurn,3KeyRight,4KeyDown,5TaskGoingDown,6KeyPause
                                uc_flag_taskrefresh[1]=0;
                            uc_flag_taskrefresh[2]=0;
                            uc_flag_taskrefresh[3]=0;
                            uc_flag_taskrefresh[4]=1;
                            uc_flag_taskrefresh[5]=0;
                            uc_flag_taskrefresh[6]=0;
                            break;
                case 2:        //等待界面
                                //清空所有显示
                                Cram_Off();                //清空文本显示
                                Clr_GDRAM();        //清空绘图显示
                                //画出边框
                                DrawLineY(7,1,62,1);
                                DrawLineX(7,127,1,1);
                                DrawLineX(7,127,62,1);

                                //将地图数据清空
                                for(i=0;i<10;i++)
                                {
                                        for(j=0;j<20;j++)
                                        {
                                                ucxMap[i][j]=0;
                                        }
                                }

                                ucScore=0;//计分清0

                        //当前界面需要刷新的任务
                                //1KeyLeft,2KeyTurn,3KeyRight,4KeyDown,5TaskGoingDown,6KeyPause
                        uc_flag_taskrefresh[1]=0;
                            uc_flag_taskrefresh[2]=0;
                            uc_flag_taskrefresh[3]=0;
                            uc_flag_taskrefresh[4]=1;
                            uc_flag_taskrefresh[5]=0;
                            uc_flag_taskrefresh[6]=0;
                            break;
                case 3:        //下落界面
                                TaskScore ();                //写分,刷新最开始的0000000
                                TaskComingNew();        //出新方块
                        //当前界面需要刷新的任务
                                //1KeyLeft,2KeyTurn,3KeyRight,4KeyDown,5TaskGoingDown,6KeyPause
                                uc_flag_taskrefresh[1]=1;
                            uc_flag_taskrefresh[2]=1;
                            uc_flag_taskrefresh[3]=1;
                            uc_flag_taskrefresh[4]=1;
                            uc_flag_taskrefresh[5]=1;
                            uc_flag_taskrefresh[6]=1;
                            break;
                case 4:        //死亡界面
                                Cram_Off();                //清空文本显示
                                Clr_GDRAM();        //清空绘图显示
                                DisGBStr(CorpInf1);
                        //当前界面需要刷新的任务
                                //1KeyLeft,2KeyTurn,3KeyRight,4KeyDown,5TaskGoingDown,6KeyPause
                        uc_flag_taskrefresh[1]=0;
                            uc_flag_taskrefresh[2]=0;
                            uc_flag_taskrefresh[3]=0;
                            uc_flag_taskrefresh[4]=1;
                            uc_flag_taskrefresh[5]=0;
                            uc_flag_taskrefresh[6]=0;
                            break;
                case 5:        //暂停界面
                        //当前界面需要刷新的任务
                                //1KeyLeft,2KeyTurn,3KeyRight,4KeyDown,5TaskGoingDown,6KeyPause
                        uc_flag_taskrefresh[1]=0;
                            uc_flag_taskrefresh[2]=0;
                            uc_flag_taskrefresh[3]=0;
                            uc_flag_taskrefresh[4]=1;
                            uc_flag_taskrefresh[5]=0;
                            uc_flag_taskrefresh[6]=0;
                            break;
                default:
                            break;
        }
}

#include"reg52.h"
//#include"STC15F2K60S2.h"
#include"tetris.h"
#include"Block.h"
#include"TaskBlock.h"

#define CONST_KEY_TIME 10    //按键去抖动延时的时间

//#define const_time_0_25s  111   //0.25秒钟的时间需要的定时中断次数
//#define const_time_0_5s     222   //0.5秒钟的时间需要的定时中断次数

#define const_time_0_25s  60   //0.125秒钟的时间需要的定时中断次数
#define const_time_0_5s     60   //0.125秒钟的时间需要的定时中断次数

sbit key_sr_left=P3^7;
sbit key_sr_turn=P3^6;
sbit key_sr_right=P3^5;
sbit key_sr_down=P3^4;

unsigned char ucKeySec=0;   //被触发的按键编号

unsigned int  uiKeyTimeCnt_left=0; //按键去抖动延时计数器
unsigned int  uiKeyCtntyCnt_left=0; //按键连续触发的间隔延时计数器
unsigned char ucKeyLock_left=0; //按键触发后自锁的变量标志

unsigned int  uiKeyTimeCnt_turn=0; //按键去抖动延时计数器
//unsigned int  uiKeyCtntyCnt_turn=0; //按键连续触发的间隔延时计数器
unsigned char ucKeyLock_turn=0; //按键触发后自锁的变量标志

unsigned int  uiKeyTimeCnt_right=0; //按键去抖动延时计数器
unsigned int  uiKeyCtntyCnt_right=0; //按键连续触发的间隔延时计数器
unsigned char ucKeyLock_right=0; //按键触发后自锁的变量标志

unsigned int  uiKeyTimeCnt_down=0; //按键去抖动延时计数器
unsigned char ucKeyLock_down=0; //按键触发后自锁的变量标志

unsigned int  uiKeyTimeCnt_pause=0; //按键去抖动延时计数器
unsigned char ucKeyLock_pause=0; //按键触发后自锁的变量标志

//放在中断中,其中的每个按键的标志位为1时才刷新
void task_key_scan(void)
{
        if(uc_flag_taskrefresh[1])
        {
                if(key_sr_left==1)//left
                  {
                     ucKeyLock_left=0;
                     uiKeyTimeCnt_left=0;
                         uiKeyCtntyCnt_left=0;
                 }
            else if(ucKeyLock_left==0)
                 {
                     uiKeyTimeCnt_left++;
                     if(uiKeyTimeCnt_left>CONST_KEY_TIME)
                     {
                        uiKeyTimeCnt_left=0;
                        ucKeyLock_left=1;
                        ucKeySec=1;    //触发1号键,left
                     }
            }
                else if(uiKeyTimeCnt_left<const_time_0_5s)
                {
                         uiKeyTimeCnt_left++;
                }
                else
                {
                         uiKeyCtntyCnt_left++;
                         if(uiKeyCtntyCnt_left>const_time_0_25s)
                         {
                                 uiKeyCtntyCnt_left=0;
                                ucKeySec=1;    //触发1号键,left
                         }
                }
        }

        if(uc_flag_taskrefresh[2])
        {
                if(key_sr_turn==1)//turn
                  {
                     ucKeyLock_turn=0;
                     uiKeyTimeCnt_turn=0;
//                         uiKeyCtntyCnt_turn=0;
                 }
            else if(ucKeyLock_turn==0)
                 {
                     uiKeyTimeCnt_turn++;
                     if(uiKeyTimeCnt_turn>CONST_KEY_TIME)
                     {
                        uiKeyTimeCnt_turn=0;
                        ucKeyLock_turn=1;
                        ucKeySec=2;    //触发2号键,turn
                     }
            }
        }

        if(uc_flag_taskrefresh[3])
        {
                if(key_sr_right==1)//right
                  {
                     ucKeyLock_right=0;
                     uiKeyTimeCnt_right=0;
                         uiKeyCtntyCnt_right=0;
                 }
            else if(ucKeyLock_right==0)
                 {
                     uiKeyTimeCnt_right++;
                     if(uiKeyTimeCnt_right>CONST_KEY_TIME)
                     {
                        uiKeyTimeCnt_right=0;
                        ucKeyLock_right=1;
                        ucKeySec=3;    //触发3号键,right
                     }
            }
                else if(uiKeyTimeCnt_right<const_time_0_5s)
                {
                         uiKeyTimeCnt_right++;
                }
                else
                {
                         uiKeyCtntyCnt_right++;
                         if(uiKeyCtntyCnt_right>const_time_0_25s)
                         {
                                 uiKeyCtntyCnt_right=0;
                                ucKeySec=3;    //触发3号键,right
                         }
                }
        }

        if(uc_flag_taskrefresh[4])
        {
                if(key_sr_down==1)//down
                  {
                     ucKeyLock_down=0; //按键自锁标志清零
                     uiKeyTimeCnt_down=0;//按键去抖动延时计数器清零
                 }
            else if(ucKeyLock_down==0)//有按键按下,且是第一次被按下,并且当前界面支持这个按键
                 {
                     uiKeyTimeCnt_down++; //累加定时中断次数
                          if(uiKeyTimeCnt_down>CONST_KEY_TIME)
                     {
                        uiKeyTimeCnt_down=0;
                        ucKeyLock_down=1;  //自锁按键置位,避免一直触发
                        ucKeySec=4;    //触发4号键,down
                     }
            }
        }

        if(uc_flag_taskrefresh[6])
        {
          if(key_sr_left==1||key_sr_turn==1)//pause,按键左和按键旋转未同时按下
          {
                 ucKeyLock_pause=0; //按键自锁标志清零
                 uiKeyTimeCnt_pause=0;//按键去抖动延时计数器清零
          }
                else if(ucKeyLock_pause==0)//有按键按下,且是第一次被按下
                {
                    uiKeyTimeCnt_pause++; //累加定时中断次数
                    if(uiKeyTimeCnt_pause>CONST_KEY_TIME)
                    {
                            uiKeyTimeCnt_pause=0;
                        ucKeyLock_pause=1;  //自锁按键置位,避免一直触发
                    ucKeySec=6;    //触发6号键,暂停
                    }
                }
        }
}

//按键服务函数
void task_key_service(void)
{
        unsigned char ucCheck=0;
        unsigned char ucOldEnum=0;
        unsigned char ucNewEnum=0;
        unsigned char i=0;
        switch(ucKeySec) //按键服务状态切换
          {
            case 1:// 1号键,left
                                ucCoordinate[0]++;                                //旋转点坐标H+1
                                WriteBlockCoordinate();                        //写入其他3个方块坐标
                                ucCheck=TaskCheck();                        //检测碰撞
                                if(ucCheck)                                                //未碰撞,则左移
                                {
                                        ucCoordinate[0]--;
                                        ChangeBlock(0);
                                        ucCoordinate[0]++;
                                        ChangeBlock(1);
                                }
                                else                                                    //碰撞,不变
                                {
                                        ucCoordinate[0]--;
                                        WriteBlockCoordinate();
                                }
            break;
                case 2:// 2号键,turn
                                ucOldEnum=enumBlock;
                                switch(enumBlock)                                //旋转后改变方块编号
                                {
                                        case S1:
                                                        enumBlock=S2;
                                        break;
                                        case S2:
                                                        enumBlock=S1;
                                        break;
                                        case Z1:
                                                        enumBlock=Z2;
                                        break;
                                        case Z2:
                                                        enumBlock=Z1;
                                        break;
                                        case L1:
                                                        enumBlock=L2;
                                        break;
                                        case L2:
                                                        enumBlock=L3;
                                        break;
                                        case L3:
                                                        enumBlock=L4;
                                        break;
                                        case L4:
                                                        enumBlock=L1;
                                        break;
                                        case J1:
                                                        enumBlock=J2;
                                        break;
                                        case J2:
                                                        enumBlock=J3;
                                        break;
                                        case J3:
                                                        enumBlock=J4;
                                        break;
                                        case J4:
                                                        enumBlock=J1;
                                        break;
                                        case I1:
                                                        enumBlock=I2;
                                        break;
                                        case I2:
                                                        enumBlock=I1;
                                        break;
                                        case O1:
                                                        enumBlock=O1;
                                        break;
                                        case T_1:
                                                        enumBlock=T_2;
                                        break;
                                        case T_2:
                                                        enumBlock=T_3;
                                        break;
                                        case T_3:
                                                        enumBlock=T_4;
                                        break;
                                        case T_4:
                                                        enumBlock=T_1;
                                        break;
                                        default:
                                        break;
                                }
                                WriteBlockCoordinate();
                                ucCheck=TaskCheck();
                                if(ucCheck)
                                {
                                        ucNewEnum=enumBlock;
                                        enumBlock=ucOldEnum;
                                        ChangeBlock(0);
                                        enumBlock=ucNewEnum;
                                        ChangeBlock(1);
                                }
                                else
                                {
                                        enumBlock=ucOldEnum;
                                        WriteBlockCoordinate();
                                }

            break;
            case 3:// 3号键,right
                                ucCoordinate[0]--;
                                WriteBlockCoordinate();
                                ucCheck=TaskCheck();
                                if(ucCheck)
                                {
                                        ucCoordinate[0]++;
                                        ChangeBlock(0);
                                        ucCoordinate[0]--;
                                        ChangeBlock(1);
                                }
                                else
                                {
                                        ucCoordinate[0]++;
                                        WriteBlockCoordinate();
                                }

            break;
                case 4:// 4号键,down
                                //根据所处界面不同,按键down的功能不同
                                switch(uc_state)
                                {
                                        case 1:
                                                        ucBlockNow=TL1%7;                //准备进入等待界面,就先产生当前随机方块
                                                        uc_state=2;                                 //进入等待界面
                                                        ucFlagScreenChange=1;        //激活界面变更
                                        break;
                                        case 2:
                                                        uc_state=3;                                //进入下落界面
                                                        ucFlagScreenChange=1;
                                        break;
                                        case 3:        //在下落界面下,down为直接下落到底
                                                        ET0=0;//关闭计时器0,出新后开启,防止直接下落
                                                        ChangeBlock(0);                 //先清除当前的图形
                                                        do                                                //循环模拟下落并检测,直到失败
                                                        {
                                                                ucCoordinate[1]++;
                                                                WriteBlockCoordinate();
                                                                ucCheck=TaskCheck();
                                                        }
                                                        while(ucCheck);
                                                        ucCoordinate[1]--;                //恢复到最后一次成功的坐标
                                                        WriteBlockCoordinate();
                                                        ChangeBlock(1);                        //画方块

                                                        //立即写入,并消除,防止到底后还可以移动
                                                        //写入Map
                                                        for(i=0;i<4;i++)
                                                        {
                                                                ucxMap[ ucxBlockPosition[i][0] ][ ucxBlockPosition[i][1] ]=1;
                                                        }
                                                        //调用消除
                                                        TaskClear();
                                                        //刷新下落延迟,防止出新后,直接下落
                                                        ET0=1;
                                        break;
                                        case 4:        //死亡界面
                                                        ucBlockNow=TL1%7;                //准备进入等待界面,就先产生当前随机方块
                                                        uc_state=2;                                 //进入等待界面
                                                        ucFlagScreenChange=1;
                                        break;
                                        case 5:        //暂停界面
                                                        uc_state=3;                                //进入下落界面
                                                        //开启下落界面时的相关任务
                                                        uc_flag_taskrefresh[1]=1;
                                                    uc_flag_taskrefresh[2]=1;
                                                    uc_flag_taskrefresh[3]=1;
                                                    uc_flag_taskrefresh[4]=1;
                                                    uc_flag_taskrefresh[5]=1;
                                                    uc_flag_taskrefresh[6]=1;
                                        break;
                                }
            break;
                case 6:// 6号键,pause
                                uc_state=5;
                                ucFlagScreenChange=1;
                break;
                default:
                break;
          }
        ucKeySec=0;
}

/*******************************************************
* 文件名称:TaskBlock.c
* 单 片 机:STC89C52RC
* 简    述:方块子程序,包含,下落,出新,消除,检测
* 作    者:刘琦
* 完成日期:2015年4月21日
*******************************************************/
#include<reg52.h>
#include"Tetris.h"
#include"Block.h"
#include"tetris.h"
#include"Score.h"
/*******************************************************
* 函 数 名:TaskCheck(void)
* 功能描述:检测
* 函数说明:检测左右移,下落,出新,旋转
* 输入参数:无
* 返 回 值:成功失败标示,ucReturn
*******************************************************/
unsigned char TaskCheck(void)
{
        unsigned char ucReturn=0;
        unsigned char i=0;
        //加入检测部分,包括边界检测,碰撞检测
        //边界检测
        for(i=0;i<4;i++)
        {
                if(ucxBlockPosition[i][0]>=0&&ucxBlockPosition[i][0]<=9                        //检测左右
                   &&ucxBlockPosition[i][1]>=0&&ucxBlockPosition[i][1]<=19)                //检测上下
                {
                        ucReturn=1;
                }
                else
                {
                        ucReturn=0;
                        return ucReturn;//如果边界检测失败,就不进行下面检测,直接返回失败
                }
        }
        //碰撞检测
        for(i=0;i<4;i++)
        {
                if(ucxMap[ ucxBlockPosition[i][0] ][ ucxBlockPosition[i][1] ]!=0)//与地图标记位置进行比较
                {
                        ucReturn=0;
                        return ucReturn;
                }
        }
        return ucReturn;
}
/*******************************************************
* 函 数 名:unsigned char TaskGoingDown(void)
* 功能描述:方块下落
* 函数说明:
* 输入参数:无
* 返 回 值:ucResult,1无碰撞,0碰撞
*******************************************************/
unsigned char TaskGoingDown(void)
{
        unsigned char ucCheck=0;
        unsigned char ucResult=0;
        ucCoordinate[1]++;                                //旋转点坐标,竖S+1
        WriteBlockCoordinate();                        //将其他三个小方块坐标写入数组
        ucCheck=TaskCheck();                        //检测碰撞
        if(ucCheck)                                                //无碰撞
        {
                ucCoordinate[1]--;                        //坐标复位
                ChangeBlock(0);                                //在老位置消除方块,只刷新有改变的位置,加快显示速度
                ucCoordinate[1]++;                        //坐标+1
                ChangeBlock(1);                                //在新位置画方块
                ucResult=1;
        }
        else                                                        //有碰撞,则不变
        {
                ucCoordinate[1]--;
                WriteBlockCoordinate();
                ucResult=0;
        }
        return ucResult;
}
/*******************************************************
* 函 数 名:unsigned char TaskComingNew(void)
* 功能描述:方块出新
* 函数说明:
* 输入参数:无
* 返 回 值:ucResult,1成功,0失败
*******************************************************/
unsigned char TaskComingNew(void)
{
        unsigned char ucCheck=0;
        unsigned char ucResult=0;
        //写入当前方块的相关信息
        switch(ucBlockNow)
        {
                case 0:
                                enumBlock=S1;
                                ucCoordinate[0]=4;
                                ucCoordinate[1]=0;
                break;
                case 1:
                                enumBlock=Z1;
                                ucCoordinate[0]=4;
                                ucCoordinate[1]=0;
                break;
                case 2:
                                enumBlock=L1;
                                ucCoordinate[0]=4;
                                ucCoordinate[1]=1;
                break;
                case 3:
                                enumBlock=J1;
                                ucCoordinate[0]=4;
                                ucCoordinate[1]=1;
                break;
                case 4:
                                enumBlock=I1;
                                ucCoordinate[0]=5;
                                ucCoordinate[1]=0;
                break;
                case 5:
                                enumBlock=O1;
                                ucCoordinate[0]=5;
                                ucCoordinate[1]=0;
                break;
                case 6:
                                enumBlock=T_1;
                                ucCoordinate[0]=4;
                                ucCoordinate[1]=0;
                break;
                default:
                break;
        }
        //检测碰撞
        WriteBlockCoordinate();
        ucCheck=TaskCheck();
        if(ucCheck)                                                //成功
        {
                ChangeSmallBlock(0);                //将预览的方块清除
                ucBlockNext=TL1%7;                        //产生随机数,作为预览方块
                ChangeBlock(1);                         //画新的方块
                ChangeSmallBlock(1);                //画新的预览方块
                ucBlockNow=ucBlockNext;
                ucResult=1;
        }
        else
        {
                ucResult=0;
        }

        return ucResult;
}
/*******************************************************
* 函 数 名:void TaskClear(void)
* 功能描述:消除满行
* 函数说明:消除满行,并出新
* 输入参数:无
* 返 回 值:无
*******************************************************/
void TaskClear(void)
{
        char i=0,j=0,n=0;
        unsigned char m=0;
        unsigned char k=0;
        unsigned char flag_man=1,flag_kong=1,flag_clear=0;//满行、空行、待清除标志
        unsigned char man[4],count=0;                                          //满行位置数组,满行数量
        unsigned char kong=20;                                                          //空行位置
        unsigned char oldkong=20;                                                  //用来储存旧的空行位置

        unsigned char ucResult=0;

        //标记出来满行及第一个空行
        for(i=19;i>=0;i--)
        {
                for(j=9;j>=0;j--)
                {
                        if(ucxMap[j][i]==0)
                        {
                                flag_man=0;
                        }
                        else
                        {
                                flag_kong=0;
                        }
                }
                if(flag_man==1)
                {
                        flag_clear=1;//激活消除标记
                        man[k]=i;//标记满行
                        count++;
                        k++;
                }
                else if(flag_kong==1)
                {
                         kong=i;
                        break;//检测到第一个空行,就退出循环
                }
                flag_man=1;//将满行标志复位
                flag_kong=1;
        }

        //计分
        switch(count)
        {
                case 0:
                                ucScore=ucScore+100;
                                break;
                case 1:
                                ucScore=ucScore+200;
                                break;
                case 2:
                                ucScore=ucScore+400;
                                break;
                case 3:
                                ucScore=ucScore+700;
                                break;
                case 4:
                                ucScore=ucScore+1100;
                                break;
                default:
                                break;
        }

        oldkong=kong;
        //消除满行
        if(flag_clear==1)
        {
                while(count!=0)//至少有一个满行,才进行消除
                {
                        //逐行下移
                        for(m=0;m<man[count-1]-kong-1;m++)
                        {
                                for(n=9;n>=0;n--)
                                {
                                        ucxMap[n][man[count-1]-m]=ucxMap[n][man[count-1]-m-1];
                                }
                        }
                        //最上行清空
                        for(n=0;n<10;n++)
                        {
                                ucxMap[n][kong+1]=0;
                        }

                        kong++;
                        count--;
                }
                ChangeMap(oldkong-1,man[0]); //写入当前Map,只写有改变的行,加快显示速度
        }

        //将分数写入屏幕
        TaskScore();
        //出新的方块
        ucResult=TaskComingNew();
        //如果失败,就进入失败界面
        if(ucResult==0)
        {
                uc_state=4;
                ucFlagScreenChange=1;
        }
}

网友A(2017-03-18):
这个要支持。正打算用汇编写这个

网友B(2017-05-15):
这个io口怎么改?能不能详细说下

网友C(2017-06-28):
编译过不了,

网友C:
花屏有点严重啊 为什么图里的很清楚??怎么解决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花屏有点严重啊 为什么图里的很清楚??怎么解决

图里用的晶振是11兆的,如果你用的晶振是12兆的就要修改延时,否则可能会花屏。

网友E(2017-07-31):
积分不够

网友F(2017-11-23):
锁存器用的什么型号的呢?

网友G(2017-12-26):
我用清翔的开发板,其他引脚都改好了,但是dula=P2^6和wela=P2^7是什么东西的引脚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我用清翔的开发板,其他引脚都改好了,但是dula=P2^6和wela=P2^7是什么东西的引脚

控制数码管的段选与位选锁存器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H:
控制数码管的段选与位选锁存器的

那你知道这个锁存器是哪个型号的吗

网友I:
按照接线连好单片机,为什么进入界面后无法运行,只有一个边框。本人刚接触单片机,还有很多不懂

网友J:
楼主很强大,下载学习下算法,谢谢分享

网友K:
坐等超级玛丽

网友L(2018-04-12):
感谢楼主的无私奉献,给了我很大的启发

网友M:
感谢分享代码,经测试能够运行,但是移植到串行12864模块上很难,单片机RAM太小,无法缓存所有屏幕点阵,而并口LCD则可以直接读取屏幕内容。

网友N:
给个元器件电路图咯  谢谢

网友O(2019-02-22):
楼主有没有更详细的资料啊,要买啥,焊哪里

网友P(2019-04-10):
DB0-DB7是P0口吗,那要上啦电阻输出吗

网友Q(2019-05-12):
引用 网友G:
我用清翔的开发板,其他引脚都改好了,但是dula=P2^6和wela=P2^7是什么东西的引脚

我用的也是清翔的开发板,想请问你这个子程序到底怎么弄啊。我萌新,这个复制过去编译都过不了

网友R:
萌新求一下资料 么有币。。

网友S(2019-11-02):
哇!!!这个才是硬核!!!!

网友T:
大佬大佬,来学习学习

网友U(2019-12-28):
引用 网友Q:
我用的也是清翔的开发板,想请问你这个子程序到底怎么弄啊。我萌新,这个复制过去编译都过不了

所以到底怎么搞啊

网友V(2020-02-04):
感谢分享了,困家里没事做,D一个

网友W:
谢谢楼主分享,这个算是大型程序了,值得我学习啊。

网友X(2020-08-24):
感谢楼主的分享,稍后自己也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