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入行求助各位大神 电烙铁上装指示灯,用51单片机编程序

楼主(2017-03-06):
电烙铁上装指示灯,用51单片机编程序,按键当成微动传感器控制通断,二个LED,一个作为休眠,一个作为控制接通加热指示。

网友A:
按键当成微动传感器控制通断?按一下就接通,再按一下就断电?另外,你说的休眠是啥意思?

网友B:
单片机加进去得多大呀,贴片塞得进?

网友C:
应该就是个单键开关吧?网上有很多电路图的只用几个元件构成,简单实用,单片机大才小用了!体积还不方便!

网友D:
高射炮打蚊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