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8*8点阵如何连接成16*16点阵

楼主(2017-03-06):
16*16

16*16

网友A:
需要用芯片来驱动吧!直接并联恐怕不行!

网友B:
用74HC154来驱动 应该可以做到  和做光立方原理一样 8*8*8

网友C:
建议用74HC595作阳极驱动,138做阴极驱动

网友C:
用74HC595做阳极驱动,138作阴极选通,一个是串行数据转并行输出,一个是三八译码。

楼主:
当然需要芯片来驱动了
这个只是连接方法

楼主:
74HC595 74HC164都可以啊

网友D:
596 164 573

网友E:
先Proteus仿真一下,确认有效。
实例66a LED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和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先Proteus仿真一下,确认有效。

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先Proteus仿真一下,确认有效。

你想表达什么意思呢

网友F:
我见过两种,一种是74ls138译码器和一个什么东西忘记了,搜下就能找到,另一种可以看看淘宝的8*8点阵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