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拿到一块不熟悉的板子,该怎么研究它的功能和电路呢?新手想要学习。

楼主(2017-03-06):
   就比如这块板子,上面的芯片资料我基本都查到了,除了单片机和cpld都很好理解,但是对于这块板子的功能和电路仍然没办法解决,希望大神给提供一些学习的思路。

网友A:
可以先用万能表试探性的测线路连接(主要是主控芯片的管脚连接),然后逐步整理出电路图,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网友B:
哪里买的板,或者谁给你的?应该有资料吧,看原理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哪里买的板,或者谁给你的?应该有资料吧,看原理图啊。

主要是卖机器的厂家倒闭了  老师那边也没有

网友C:
这里你可以先把板子上的所有元器件认识一下,并且上网查查这些元气件的资料和用途。这样对你了解一块电路板是很有帮助的。如果有电路图,还可以对着电路图去学习电路板。

网友D:
查芯片手册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里你可以先把板子上的所有元器件认识一下,并且上网查查这些元气件的资料和用途。这样对你了解一块电路板 ...

嗯嗯 基本上上面每块芯片的作用我都知道了

网友E:
你上个图片看下,有经验的人应该能猜出来,到时候再给你说方法验证,这样最快。

网友F:
可以先用万能表试探性的测线路连接(主要是主控芯片的管脚连接),然后逐步整理出电路图。

网友G:
看上面的标注,先知道他实现的功能,再去找他的原理图及相关资料

网友H:
爬图是必须的,电工的基本功及饭碗。不会爬图、识图,相当于“瞎子”,不会编程、读懂程序,相当于“哑巴”..........

网友I:
去找这个板子的原理图

网友J:
厂家或者型号去baidu上搜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H:
爬图是必须的,电工的基本功及饭碗。不会爬图、识图,相当于“瞎子”,不会编程、读懂程序,相当于“哑巴” ...

嗯谢谢正在学习中

网友K:
最好通电操作,加上测绘原理图

网友L:
百度开发板基本资料啊~

网友M:
既然板子的功能和电路不知道,卖机器的厂家倒闭了,那你还要这电路板干什么?解破具有软硬件的电路板需要极厚的功底,而且一般需知道其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M:
既然板子的功能和电路不知道,卖机器的厂家倒闭了,那你还要这电路板干什么?解破具有软硬件的电路板需要极 ...

功能是知道的,主要是阶梯波锯齿波方波的信号发生,接收,usb的转换电路,ccd信号的接收等等,其中一个波形坏掉了,现在有学生急着用,我们买了个信号发生先勉强用着,就是效果不好,相位对不上。

网友N:
我都是先看原理图,然后每一块按功能分着看

网友M:
引用 楼主:
功能是知道的,主要是阶梯波锯齿波方波的信号发生,接收,usb的转换电路,ccd信号的接收等等,其中一个波 ...

你说是阶梯波锯齿波方波的信号发生,有相位要求,又是学生要用。估计是晶闸管同步触发电路。先去把板子原理图画出来,然后做一些判断,一步步来。我说的功底就是对各种基本应用电路熟悉。

网友O:
先弄清集成元件的功能,网上查查手册,然后外围电路根据集成电路就能分析出来。最后综合一下

网友P:
引用 楼主:
功能是知道的,主要是阶梯波锯齿波方波的信号发生,接收,usb的转换电路,ccd信号的接收等等,其中一个波 ...

都知道功能了就好办了哈,先大致确认那些借口有啥功能,实现什通信之类,再再板子上根据芯片型号(查数据资料)确定板子上各元件的大致功能(比如电源转换,usb转xxx,ccd信号接收处理模块之类,把电路模块话),然后有针对性的对相应功能故障的部分进行排查

网友Q:
先学会看到各个模块的原理图

网友R:
看懂原理图

网友S:
先查看芯片资料.

网友T:
原理图看不懂应该是模数电不好,电路图认真分析一下就好了

网友U:
先从输入和输出端口看起,知道输入和输出后那主板的功能大概就可以出来了,再根据板上的芯片电路结构也差不多就可以出来了

网友V:
信号问题必须要示波器看啊

网友W:
看板子手册,实在不行分块百度,化整为零,

网友X:
看看有没有版子手册 实在不行就百度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