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电压电流表制作 含源程序与原理图 有实物

楼主:
分享一个stc12c5a16s2单片机电压电流表,含有原理图和程序,有需要的自己下载参考。

单片机电压电流表的实物图:

原理图:

电压电流表的汇编语言源程序:
        ;&&&&&&&&&&&&&&&&&&&&&&&&&&&&&&&&&&&&&&&&&&&&&&&&&&&&&&&&&&&&&&&&
        ;字节地址分配
        ;0C\0D\0E\4位分别对应电流的3位由高位到底位
        ;10H,11H,12H对应电压的3个数值
        ;13H,14H,15H,16H,17H对应功率的5个数值
        ;&&&&&&&&&&&&&&&&&&&&&&&&&&&&&&&&&&&&&&&&&&&&&&&&&&&&&&&&&&&&&&&&&&
        P1ASF        EQU        9DH        ;P1口设置寄存器
        ADC_CONTOR        EQU        BCH        ;ADC控制寄存器
        ADC_RES        EQU        BDH        ;ADC输出高8位
        ADC_RESL        EQU        BEH        ;ADC低8为输出
        AUXR1        EQU        A2H        ;设置寄存器
        IJISHU        EQU        30H        ;电流比较次数计数
        UJISHU        EQU        31H        ;电压比较次数计数
        IL        EQU        32H        ;电流低位
        IH        EQU        33H        ;电流高位
        UL        EQU        34H        ;电压低位
        UH        EQU        35H        ;电压高位
        RS        BIT        P2.5        ;定义RS为P2.5
        RW        BIT        P2.6        ;定义RW为P2.6
        E        BIT        P2.7        ;定义E为P2.7
        ORG        0000H
        LJMP        START
        ORG        002BH
START:        MOV        P1ASF,#00000011B        ;开启P1.0和P1.1作为AD的输入端口
        MOV        AUXR1,#04H        ;设置AD输出方式
        MOV        SP,#5FH        ;设置栈底
        MOV        IJISHU,#00H
        MOV        UJISHU,#00H
        ;×××××××××××××××××××××××××
LCD:        MOV        P0,#38H        ;设置功能
        LCALL        XML
        MOV        P0,#38H        ;设置功能
        LCALL        XML
        MOV        P0,#01H        ;清除屏幕
        LCALL        XML
        MOV        P0,#0CH        ;设置显示屏开,光标关
        LCALL        XML
        MOV        P0,#1CH        ;设置
        LCALL        XML
        ;×××××××××××××××××××××××××××
        ;主程序
        ;--------------------------------------------------------------------------------------------------
MAIN:        MOV        ADC_CONTOR,#11001001B        ;开启P1.1的AD转换,电流
        LCALL        AD        ;调用AD子程序
        MOV        A,ADC_RES
        CJNE        A,IH,MAINI
        MOV        A,ADC_RESL
        CJNE        A,IL,MAINI
        MOV        IJISHU,#00H
        SJMP        MAINI1
MAINI:        INC        IJISHU
        MOV        A,#20
        CJNE        A,IJISHU,MAINI1
        MOV        IJISHU,#00H
        MOV        IH,ADC_RES        ;保存电流数据
        MOV        IL,ADC_RESL
MAINI1:        MOV        0AH,IH
        MOV        0BH,IL
        LCALL        2TO10
        MOV        0CH,18H
        MOV        0DH,19H
        MOV        0EH,1AH
        MOV        A,0AH
        RRC        A
        MOV        0AH,A
        MOV        A,0BH
        RRC        A
        MOV        0BH,A
        MOV        A,0AH
        RRC        A
        MOV        A,0BH
        RRC        A
        MOV        09H,A        ;09H保存8位电流数据
        MOV        ADC_CONTOR,#11001000B        ;开启P1.0的AD转换        电压
        LCALL        AD        ;调用AD子程序
        MOV        A,ADC_RES
        CJNE        A,UH,MAINU
        MOV        A,ADC_RESL
        CJNE        A,UL,MAINU
        MOV        UJISHU,#00H
        SJMP        MAINU1
MAINU:        INC        UJISHU
        MOV        A,#20
        CJNE        A,UJISHU,MAINU1
        MOV        UJISHU,#00H
        MOV        UH,ADC_RES        ;保存电压数据
        MOV        UL,ADC_RESL
MAINU1:        MOV        0AH,UH
        MOV        0BH,UL
        LCALL        2TO10
        MOV        10H,18H
        MOV        11H,19H
        MOV        12H,1AH
        MOV        A,0AH
        RRC        A
        MOV        0AH,A
        MOV        A,0BH
        RRC        A
        MOV        0BH,A
        MOV        A,0AH
        RRC        A
        MOV        A,0BH
        RRC        A
        MOV        08H,A        ;08H保存8位电压数据
        MOV        B,09H
        MUL        AB
        MOV        R2,B
        MOV        R3,A
        MOV        R4,#61H        ;/25000
        MOV        R5,#A8H
        LCALL        DIVD
        MOV        A,R7
        ADD        A,#30H
        MOV        13H,A
        MOV        R4,#09H
        MOV        R5,#C4H        ;/2500
        LCALL        DIVD
        MOV        A,R7
        ADD        A,#30H
        MOV        14H,A
        MOV        R4,#00H
        MOV        R5,#250        ;/250
        LCALL        DIVD
        MOV        A,R7
        ADD        A,#30H
        MOV        15H,A
        MOV        R4,#00H
        MOV        R5,#25        ;/25
        LCALL        DIVD
        MOV        A,R7
        ADD        A,#30H
        MOV        16H,A
        MOV        A,R3
        CLR        C
        RLC        A
        CLR        C
        RLC        A
        MOV        R3,A
        MOV        R5,#10
        LCALL        DIVD
        MOV        A,R7
        ADD        A,#30H
        MOV        17H,A
        LCALL        XIANSHI
        LJMP        MAIN
        ;×××××××××××××××××××××××××××××××××××××××××××××××××××××××××××
        ;AD转换子程序
        ;×××××××××××××××××××××××××××××××××××××××××××××××××××××××××××
AD:        MOV        A,ADC_CONTOR
        JNB        E4H,AD
        CLR        E4H
        MOV        ADC_CONTOR,A
        ;×××××××××××××××××××××××××××××××××××××××××××××××××××××××××××
        ;二-十进制转换子程序,同时加便宜量完成1602的0-9字模地址的转换        输出结果18H        19H        1AH
        ;×××××××××××××××××××××××××××××××××××××××××××××××××××××××××××
2TO10:        MOV        R2,0AH
        MOV        R3,0BH
        MOV        R4,#0
        MOV        R5,#2
        LCALL        DIVD
        MOV        A,R6
        MOV        R2,A
        MOV        A,R7
        MOV        R3,A
        MOV        R4,#00H
        MOV        R5,#100
        LCALL        DIVD
        MOV        18H,R7
        MOV        A,#30H
        ADD        A,18H
        MOV        18H,A
        MOV        R5,#10
        LCALL        DIVD
        MOV        19H,R7
        MOV        A,#30H
        ADD        A,19H
        MOV        19H,A
        MOV        1AH,R3
        MOV        A,#30H
        ADD        A,1AH
        MOV        1AH,A
        RET
        ;×××××××××××××××××××××××××××××××××××××××××××××××××××
        ;双字节除法运算子程序
        ;入口条件:        被除数在R2、R3、除数在R4、R5中,商在R6、R7中。R1用于计数位移量
        ;出口信息:        余数在R2、R3中,双字节商在R4、R5中,OV=1        时溢出。
        ;影响资源:        PSW、A、R1~R7
        ;××××××××××××××××××××××××××××××××××××××××××××××××××××××××
DIVD:        PUSH        A
        PUSH        PSW
        MOV        R1,#00H        ;计数器清零
        MOV        R6,#00H
        MOV        R7,#00H
        LCALL        SUBBD        ;判断够不够减
        JC        DIVDE
DIVD1:        MOV        A,R4
        JB        ACC.7,DIVD3        ;判断最高位是不是1
        CLR        C        ;除数左移一位
        MOV        A,R5
        RLC        A
        MOV        R5,A
        MOV        A,R4
        RLC        A
        MOV        R4,A
        INC        R1        ;左移计数器计数
        LCALL        SUBBD        ;比较左移后够不够减
        JNC        DIVD1        ;够减转移,不够减继续
        LCALL        DIVDR        ;除数右移一位
        DEC        R1        ;右移了,所以要-1
DIVD3:        CLR        C
        MOV        A,R3        ;开始减法
        SUBB        A,R5
        MOV        R3,A
        MOV        A,R2
        SUBB        A,R4
        MOV        R2,A
        INC        R7
DIVD4:        CJNE        R1,#00H,DIVD5        ;判断是不是到最后一位了
        SJMP        DIVDE
DIVD5:        LCALL        DIVDR        ;除数右移一位

…………余下代码请下载附件…………

所有资料下载:

网友A(2017-03-06):
ZIJIIZz自己占沙发,自己顶一下

网友B:
板子做得挺漂亮,就是不懂汇编啊。。。。。。

网友C(2017-05-08):
汇编不懂~~ 赞一个~~ 这个精度可以达到多少呢?

网友D:
谢谢分享。可惜是汇编。

网友E:
能改成C么??

网友F(2017-06-10):
很喜欢的东东,唉!可惜不懂汇编。

网友G(2017-07-24):
貌似有数控电源的的功能,好像原理图没有给全。希望有高手能完善一下。

网友H(2017-08-27):
怎么没ad转换?

网友I:
他是采用单片机内部自带的AD采集,而且从原理图可以看出,他只有采集直流电压的功能

网友I:
请问:你的被测直流电压范围多少?电压采集的那个原理我没看太懂,可以讲述下吗?你这个只能采集直流吧?

网友I:
感觉这个是采用电阻分压形式,只用了个200K电阻进行分压采集,调节电阻可以改变测量范围,但是LM358这个我没看太懂,是用来隔离前后两级的?感觉是测量精度会很差,而且只能测量直流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感觉这个是采用电阻分压形式,只用了个200K电阻进行分压采集,调节电阻可以改变测量范围,但是LM358这个我 ...

LM358应该是放大电流取样信号的,然后送到单片机IO口进行AD转换,从而得到电流值。

网友K(2017-12-25):
不错,正是我需要的

网友L(2018-02-21):
引用 网友M:

电路图提供不完整呢

网友N:
这种用单片机内的AD转换功能做表头,思路是好的, 只可惜,只有10位,也就是只能精确到1/1024,做电压表还可以,做电流表就显得有点不够了。

网友O:
正是我需要的,谢谢

网友P:
做得很好看,收藏学习,谢谢!

网友Q:
汇编的[双字节除法运算子程序] 值得参考

网友R(2018-04-09):
想要增加一个431基准。有懂的大神指点一下么。

网友S: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T(2018-05-31):
学习下交流下

网友U(2018-07-20):
汇编  看不懂

网友V(2018-09-28):
谢谢楼主无私分享,学习一下

网友W:
这电压电流量程是多少?精度怎么样?

网友X:
没错,使用单片机自带的AD转换,其精度比较差了。作为参考还是可以的。

网友Y:
       ;AD转换子程序
AD:    MOV        A,ADC_CONTOR
        JNB        E4H,AD
        CLR        E4H
这里E4H是位操作,到底是哪一位???
转换结束标志位吗?ADC_FLAG
不懂啊

网友Z(2019-03-28):
谢谢分享。可惜是汇编

网友AA:
单面板是自己做的,还是工厂加工的啊。丝印做的不错。感觉有点手工的感觉

网友AB:
谢谢楼主辛苦你了,我下载了。

网友AC(2019-08-22):
很好,子可惜是汇编!!!

网友AD(2019-11-09):
真好都有源码学习

网友AE:
汇编大师!

网友AF:
电路图不齐全,有些元件美画出来。

网友AG(2020-01-23):
谢谢分享,刚刚接触单片机学习了

网友AH:
汇编很少见,学习学习

网友AI(2020-03-15):
学习了,谢谢分享!现在汇编程序太难得了。

网友AJ(2020-10-18):
研究研究  感谢分享!!!!

网友AK(2021-03-26):
不懂汇编能改成C就好了,感谢分享

网友AL(2021-11-26):
汇编大佬

网友AM(2022-12-02):
汇编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