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神知道智能小车的电压检测模块原理是什么?

楼主(2017-03-06):
有这个模块的一些资料吗?原理图?

电压检测模块

电压检测模块

网友A:
不知道,你自己去找资料吧

网友B:
这就是个电压表头吧,STC带AD的,STM8都可以做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就是个电压表头吧,STC带AD的,STM8都可以做这个

这个模块多数是用什么芯片的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模块多数是用什么芯片的呢?

单片机自带的AD功能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