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个自动门的设计,防止人被夹时,我想用红外接收对管

楼主(2017-03-06):
我在做一个自动门的设计,防止人被夹时,我想用红外接收对管,但是我用protues仿真时,就是在有人时,输出高电平或者低电平,要用啥子器件,各位大神求教啊。

网友A:
有人时,红外接收对管之间的光被阻断,红外接收部分输出低电平;无人时,红外接收管能够收到发射管的光,红外接收部分输出高电平,原理就是这样。所以你模拟红外接收对管的通断时,用按键(button)就行,按键按下和弹起分别对应有人和无人。这样处理觉得如何?

网友B:
红外传感器不能作为夹住人以后的判断用 那东西只有同和断两种状态 不能识别距离或者力量 通常是用光栅装在两侧门上 伸手或者进人时输出值绝对优先 驱动反转打开 按你说的意思应该在门上有个独立的开关或者力量传感器来实现夹住人以后制动和后退 电梯们中间伸出来那节就是个制动开关 也可以在门拉索上加开关 也可以通过开门电机电流判断 目前比较高级的是在电机上带一个编码器 时刻侦测电机转速 遇到阻力停止而没到关闭点就认为是有人

楼主:
那就是用压力传感器来检测,行不行?

网友C:
要分清信号与控制,控制由单片机完成,信号由传感器和电路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红外传感器不能作为夹住人以后的判断用 那东西只有同和断两种状态 不能识别距离或者力量 通常是用光栅装在 ...

用有编码的电用不来,那用压力传感器来检测行不行,还有就是限位开关要怎么模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人时,红外接收对管之间的光被阻断,红外接收部分输出低电平;无人时,红外接收管能够收到发射管的光,红 ...

谢谢,我再去看哈,如果没有,就用开关模拟。

楼主:
引用 楼主:
那就是用压力传感器来检测,行不行?

谢谢,我就用开关来模拟了

网友D:
我有现成的,要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有现成的,要不?

谢谢,能给我看哈吗,谢谢。

网友E(2017-05-29):
引用 网友D:
我有现成的,要不?

你好,我现在在调试红外热释电传感器,用红外接受对管检测进出人数,需要用按键模拟进出门人数,进门加一,出门减一,你那个现成的程序能发给我参考一下吗?我qq2294610698,太谢谢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我就用开关来模拟了

能发一下你的程序借我参考一下,急需啊,2294610698@qq.com  太谢谢了

网友F:
红外,超声波,都可以得

网友G:
一个红外发射二极管,一个接收三极管

网友H:
关门都有电机阻尼检测的,用红外对射光反应太灵敏了

网友I(2017-12-21):
引用 网友D:

我要,私我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