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裸机篇-串口UART实验

楼主(2017-03-06):
串口应该都很熟悉了,具体通信原理我就不提了,这个百度上都很多讲的,然后就直接看函数了。

void Uart_SendByte(int data)//这个函数是发送整型数据,参数为data
{
    if(whichUart==0)//这个是选中串口0
    {
        if(data=='')//然后判断数据不为空
        {
      /*寄存器的原始宏定义,
      #define rUTRSTAT0   (*(volatile unsigned *)0x50000010) //UART 0 Tx/Rx status*/
            while(!(rUTRSTAT0 & 0x2));/*这个就是查询串口0的状态寄存器,第1位是发送缓冲器是否为空
            第二位是Transmit buffer empty
            0 = The buffer register is not empty
            1 = Empty     这里检查为0的话就是还没发送完全,当置1的时候表示发完了,程序继续执行*/
            Delay(10);                 //because the slow response of hyper_terminal
            WrUTXH0('');
        }
        while(!(rUTRSTAT0 & 0x2));   //Wait until THR is empty.
        Delay(10);
        WrUTXH0(data);
    }
    else if(whichUart==1)
    {
        if(data=='')
        {
            while(!(rUTRSTAT1 & 0x2));
            Delay(10);                 //because the slow response of hyper_terminal
            rUTXH1 = '';
        }
        while(!(rUTRSTAT1 & 0x2));   //Wait until THR is empty.
        Delay(10);
        rUTXH1 = data;
    }
    else if(whichUart==2)
    {
        if(data=='')
        {
            while(!(rUTRSTAT2 & 0x2));
            Delay(10);                 //because the slow response of hyper_terminal
            rUTXH2 = '';
        }
        while(!(rUTRSTAT2 & 0x2));   //Wait until THR is empty.
        Delay(10);
        rUTXH2 = data;
    }
}

搞了这么久我还不知道如何确定ARM的大端或是小端格式,这个是在启动代码里设置的,现在还没看,mini2440的串口代码和华恒2410的串口发送代码一样的。注释如上。

主函数中的关键代码:

/***************************************************************************************
*   Function Name               :   Main()
*   Create Date                 :   2011/12/10
*   Author/Corporation          :   涛行天下
*
*   Description                 :   Find a proper thread in thread array
*
*   Param                       :   ThreadNo : someParam description
                                    ThreadStaus : someParam description
*
*
*   Global Variable             :   DISP_wuiSegmentAppID
*   File Static Variable                :   naucThreadNo
*   Function Static Variable        :   None
*
*----------------------------------------------------
*   Revision History
*   No.         Date          Revised by                 Item       Description
*   V0.0           2011/12/10     涛行天下          ...         ....
***************************************************************************************/
void Main(void)
{
    U8 count_num = 0;
    char *mode;
    int i;
    U8 key;
    U32 mpll_val = 0 ;
    //U32 divn_upll = 0 ;

    #if ADS10
//  __rt_lib_init(); //for ADS 1.0
    #endif

    Port_Init();//端口初始化

    Isr_Init();//中断初始化

    i = 2 ; //don't use 100M!
        //boot_params.cpu_clk.val = 3;
    //确定频率
    switch ( i )
    {
        case 0: //200
            key = 12;
            mpll_val = (92<<12)|(4<<4)|(1);
            break;
        case 1: //300
            key = 13;
            mpll_val = (67<<12)|(1<<4)|(1);
            break;
        case 2: //400
            key = 14;
            mpll_val = (92<<12)|(1<<4)|(1);
            break;
        case 3: //440!!!
            key = 14;
            mpll_val = (102<<12)|(1<<4)|(1);
            break;
        default:
            key = 14;
            mpll_val = (92<<12)|(1<<4)|(1);
            break;
    }

    //init FCLK=400M, so change MPLL first
    ChangeMPllValue((mpll_val>>12)&0xff, (mpll_val>>4)&0x3f, mpll_val&3);
    ChangeClockDivider(key, 12);
    cal_cpu_bus_clk();

    consoleNum = 0; // Uart 1 select for debug.选择串口号
    Uart_Init( 0,115200 );//初始化串口参数以及时钟源
    Uart_Select( consoleNum );//选择串口号

    Beep(2000, 100);//蜂鸣器

    Uart_SendByte('');//打印信息
    Uart_SendByte('H');
    while(1)
    {
        Uart_SendByte(count_num);
        Uart_SendByte(' ');
        count_num ++;
        Delay(500);
    }

从而让ARM一直向PC机发送从0-255数据,在PC机中显示结果如下:
这个看不了十六进制的数,我搞了个串口助手来显示:
上面那个是用mini2440实现的,那个通过UBOOT可以直接烧写程序,不过到了华恒的板子我就不知道为啥了,这个苦闷了我好久,今天在进入PPCBOOT中利用erase命令把那个linux系统檫除了,然后进入ppcboot命令行形式才可以jtag调试,不知道为啥,这次终于进了一次调试结果出来了。
下面出一张计数的图,感觉下成就感吧,虽然底层函数还没完全弄懂!
现在总结这些步骤吧,最开始在上电的时候不要立马启动系统,先要进入PPCBOOT模式命令行,然后再启动AXD调试器。
通过H-JATG软件可以看到是小端格式的,但是具体怎么设置暂时还不清楚,
#define WrUTXH0(ch)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50000020)=(unsigned char)(ch)

WrUTXH0即是写UTXH0的意思,UTXH0是第一个串口的发送缓冲寄存器!
2011/12/13日
还是阿南的程序给力啊,华恒板子带的程序没啥用
2011/12/21日
感慨日子过的飞快啊!可是我却没啥长进,先上程序吧:
;//呼叫主应用程序
    b UART
UART
    ldr r0, =GPHCON ;//设置RxD0,TxD0引脚
    ldr r1, =0x2afaaa
    str r1, [r0]

    ldr r0, =GPHUP
    ldr r1, =0x7ff
    str r1, [r0] ;    // The pull up function is disabled GPH[10:0]

    ldr r0, =UFCON0 ;//禁用FIFO
    ldr r1, =0x0
    str r1, [r0]

    ldr r0, =UMCON0  ;//禁用AFC
    ldr r1, =0x0
    str r1, [r0]

    ldr r0, =ULCON0 ;//设置线寄存器
    ldr r1, =0x3   ; //UART LINE CONFIG  正常模式,无奇偶校验,一个停止位,8个数据位
    str r1, [r0]

    ldr r0, =UCON0 ;//设置Uart0控制器
    ldr r1, =0x245;//RX边沿触发,TX电平触发,禁用延时中断,使用RX 错误中断,正常操作模式,中断请求或表决模式
    str r1, [r0]

    ldr r0, =UBRDIV0 ;//设置波特率为115200
    ldr r1, =0x1a    ;//int(50700000 / 16 / 115200) - 1 = 26
    str r1, [r0]

    mov r1, #100
Delay
    sub r1, r1, #0x1
    bne Delay

    ;//开中断
    ldr r0, =INTMSK
    ldr r1, [r0]
    and r1, r1, #0xefffffff
    str r1, [r0]

    MOV R5 , #127 ;//设置要打印的字符的个数
    MOV R1 , #0x0 ;//设置要打印的字符
LOOP
   LDR R3 , =UTRSTAT0
   LDR R2 , [R3]
   TST R2 ,#0x04 ;//判断发送缓冲区是否为空
   BEQ LOOP      ;//为空则执行下边的语句,不为空则跳转到LOOP
   LDR R0 , =UTXH0

   STR R1 ,[R0] ;//向数据缓冲区放置要发送的数据
   ADD R1, R1, #1
   SUB R5 ,R5, #0x01 ;//计数器减一
   CMP R5 ,#0x0
   BNE LOOP

LOOP2   B LOOP2

这个紧跟随这启动代码后面的一部分用汇编编的串口发送程序,设置相关寄存器,然后往PC端发送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