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G90 9g舵机单片机控制的一些注意事项

楼主(2017-03-07):
如图这种模拟舵机,在智能小车中是用来带动超声波探头旋转,刚接触的朋友在使用的时候可能觉得有些棘手,故将这几天的使用心得总结如下:

首 先,这个舵机是模拟舵机,而非数字舵机,这两者的区别是这样,数字舵机只要给一个PWM信号即可,这个信号是目的地的位置,舵机会自动旋转到这个位置,而 模拟舵机需要一直给予目的地的PWM信号。由于舵机需要的PWM信号实际就是一个方波,所以模拟舵机就是需要不断的重复发一样的方波,直到舵机旋转到指定 的位置,并且如果需要锁定在这个位置,那么还需继续给予这个方波。
  请看下面这个例子:

void main(void)

{

     DUOJI=1;

     Delay500us();

     Delay500us();

     DUOJI=0;

     Delay500us();

     Delay500us();

     while(1)

     {

     DUOJI=1;

Delay500us();

     Delay500us();

     DUOJI=0;

     Delay500us();

     Delay500us();

     }

}

   同样的代码一个在while外,一个在while内,如果将while内的代码都注释起来,那么舵机并不会转动,因为并没有一直给予方波,就是这意思。

但 是这样写代码不太好,因为使用的是延迟函数,程序就会停在这里,不会去响应其他的函数,所以一般是使用定时器中断,具体的代码就不在这里写了,附件里有。 需要注意的一点是,进入中断的频率越高,数每+1,舵机转过的角度就越小,也就是精度越好,我使用的是每0.02ms进入一次中断,那么数每+1,舵机大 概转过0.02/2*185=1.85°。
      再有就是这个方波与转过角度的关系了,如下图:

      重要的部分是0.5-2.5ms上升沿这段,时间越长舵机转过角度越大,0.5ms舵机就转过0°,2.5ms舵机就转到最大角度(大概185°),根据自己需要设定即可。0.5-30ms下降沿这段,并不重要,只要保证大于0.5ms即可。
      最后请看这段代码:

void timer0(void) interrupt 1

{

//   TR0=0;                             //如果加上TR0,那么定时时间会受到影响,被延长

     TH0=255-TIME_CLOCK/TIME_PER_SEC/12/256;

     TL0=255-TIME_CLOCK/TIME_PER_SEC/12%256;

     uiPwmCountDuoJ++;

     if(uiPwmCountDuoJ>200)

     {

          uiPwmCountDuoJ=0;

     }

     PwmServomoto();

//   TR0=1;

}

这个中断函数里需要注意的是两行注释掉的TR0语句,如果不注释这 两条语句,那么每次进入中断会先关闭中断计数,等出中断了再继续计数,这样就相当于延长了每次中断的时间,那么舵机转过的角度就会受到影响,如果后续再在 中断中增加别的代码,那么舵机就得每次都进行调整,很麻烦,所以如果中断中的代码并不长,不建议加上TR0这两条语句。
      基本就是这些了,有什么问题就留言,看到会第一时间回复。

   如图这种模拟舵机,在智能小车中是用来带动超声波探头旋转,刚接触的朋友在使用的时候可能觉得有些棘手,故将这几天的使用心得总结如下:    首先,这个舵机是模拟舵机,而非数字舵机,这两者的区别是这样,数字舵机只要给一个PWM信号即可,这个信号是目的地的位置,舵机会自动旋转到这个位置,而模拟舵机需要一直给予目的地的PWM信号。由于舵机需要的PWM信号实际就是一个方波,所以模拟舵机就是需要不断的重复发一样的方波,直到舵机旋转到指定的位置,并且如果需要锁定在这个位置,那么还需继续给予这个方波。
请看下面这个例子:
void main(void)
{
DUOJI=1;
        Delay500us();
        Delay500us();
DUOJI=0;
        Delay500us();
        Delay500us();
        while(1)
        {
DUOJI=1;
        Delay500us();
        Delay500us();
        DUOJI=0;
        Delay500us();
        Delay500us();
        }
}

   同样的代码一个在while外,一个在while内,如果将while内的代码都注释起来,那么舵机并不会转动,因为并没有一直给予方波,就是这意思。    但是这样写代码不太好,因为使用的是延迟函数,程序就会停在这里,不会去响应其他的函数,所以一般是使用定时器中断,具体的代码就不在这里写了,附件里有。需要注意的一点是,进入中断的频率越高,数每+1,舵机转过的角度就越小,也就是精度越好,我使用的是每0.02ms进入一次中断,那么数每+1,舵机大概转过0.02/2*185=1.85°。
    再有就是这个方波与转过角度的关系了,如下图:
    重要的部分是0.5-2.5ms上升沿这段,时间越长舵机转过角度越大,0.5ms舵机就转过0°,2.5ms舵机就转到最大角度(大概185°),根据自己需要设定即可。0.5-30ms下降沿这段,并不重要,只要保证大于0.5ms即可。
    最后请看这段代码:
void timer0(void) interrupt 1

    这个中断函数里需要注意的是两行注释掉的TR0语句,如果不注释这两条语句,那么每次进入中断会先关闭中断计数,等出中断了再继续计数,这样就相当于延长了每次中断的时间,那么舵机转过的角度就会受到影响,如果后续再在中断中增加别的代码,那么舵机就得每次都进行调整,很麻烦,所以如果中断中的代码并不长,不建议加上TR0这两条语句。

最后附上完整的51单片机控制舵机源码:

网友A(2017-07-02):
用了这个压缩包,直接就没反应了

网友B(2017-09-16):
引用 网友C:
用了你这个压缩吧,直接就没反应了

是的,和层主一个反应

网友D(2018-02-08):
不想下载  楼主能不能复制完整的代码出来

网友E(2018-03-18):
舵机一直调整不了,下载好好试试,谢谢

网友F(2018-05-29):
支持  使用看看效果 关注

网友G(2018-08-03):
这个版本网上好几个地方都有,也不知道谁是原创,看上面的人都说不好使

网友H:
很给力,棒棒哒

网友I:
这和很棒

网友J(2018-12-09):
可以吗话说这程序

网友K(2019-04-26):
很好啊,我的不会没有反应。终于解除了我对连线错误的怀疑

网友L:
代码还不错 @就是没反应

网友M:
内容很详细 值得一看

网友N(2019-07-12):
接线怎么接啊

网友O:
棒,帮助不小

网友P:
这个连接舵机应该连哪几个口啊?

网友Q:
感谢分享,太棒了

网友R:
支持一下,就是要下载太麻烦了

网友S:
正准备用这个型号的舵机,谢谢提醒受教了!!

网友T(2019-08-12):
其实最有效的方法还是查明原理以后,自己根据原理编程序试验
就算用了别人编的程序后,智能小车开得飞起,又有什么意义呢?

网友U(2020-11-01):
实际应用中,程序还是使用两个定时器中断。
模拟舵机SG90需要持续的输入pwm信号,pwm不需要在主函数里设定,定时器中断,单片机持续输出稳定的pwm信号给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