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是个好东西啊

楼主:
                  STM8真是个好东西,电路结构简单,价格便宜(2RMB),下载方便(串口下载),最关键是,省事儿!因为这次短学期,顺便那这些东西整理下来,免得忘记了O(∩_∩)O哈哈~
        一、硬件设计

        二、软件设计编写        1、下载步骤        首先,用串口下载是成本最低的方式,但总有点不便,第一次必须先下载 这个启动文件来刷flash,否则芯片锁死,需要ST-LINK才解得开。
        下载用软件STMicroelectronics flash loader ,步骤如下
        (1)安装好PL2303的驱动
        (2)安装好STMicroelectronics flash loader
        (3)打开STMicroelectronics flash loader

        (4)按板子上的复位,然后马上next,跳出下列警告,ok,否则,再尝试(有可能PL2303驱动没装好,有可能板子没焊接好,有可能线太长等)

        (5)由于我们STM8S105XX  16K的,Target选择16K如下,然后Next

        (6)第一次选择BL_EN.s19,以后选择exe文件,如下

        (7)Download如下所示,OK,关闭

        2、软件设计        (1)软件安装:STM8编程软件用了IAR_FOR_STM8_1.2,安装加破解很简单,省略

        (2)新建工程,加入Library库文件

        (3)IAR For STM8软件设置:

        因为我们用ISP下载,没有ST-LINK
        (4)Make,软件编译生成exe,用STMicroelectronics flash loader打开Debug内的exe下载。

        (5)搞定,O(∩_∩)O哈哈~

网友A(2017-03-07):
ST的单片机确实不错,外设之丰富,IO口操作也相当灵活,信价比很高,但是似乎只有贴片封装,DIY起来麻烦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