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遥控万年历源程序 带闹钟 LCD12864显示

楼主(2017-03-07):
这是一个带红外遥控控制的单片机万年历源程序,还有闹钟的功能:

部分单片机源码:
#ifndef __displaytime_H__
#define __displaytime_H__
#include "nongli.h"
#include "zk.h"
#include "bell.h"
#include "LCD12864.h"

uchar sec,min,hour,day,date,month,year,week,day_moon;
uchar sel,dd,mo,yy;

/*显示年、月、日、星期-------------------------------------------------------*/
void displaydate(void)
{
        write_com(0x30);
        write_com(0x06);

/*往液晶屏填写 年 数据-------------------------------------------*/
        lcm_w_test(0,0x80);
        lcm_w_word("20");
        year=read_clock(0x8d);//调用1302时钟数据中的年数据,从地址0x8d中
        lcm_w_test(1,(year/16+0x30));
        lcm_w_test(1,(year%16+0x30));
//        lcm_w_word("年");

/*往液晶屏填写 月 数据-------------------------------------------*/
        month=read_clock(0x89);//调用1302时钟数据中的月数据,从地址0x89中
        lcm_w_word("-");
/*
        if(month/10 != 0){write_data((month/10)+0x30);}
                else{write_data(0x20);}//十位消隐
*/
        lcm_w_test(1,(month/16+0x30));
        lcm_w_test(1,((month%16)+0x30));
//        lcm_w_word("月");

/*往液晶屏填写 日 数据-------------------------------------------*/
        date=read_clock(0x87);//从1302芯片中读取日数据,从地址0x87中
        lcm_w_word("-");
/*
        if(date/10 != 0){write_data((date/10)+0x30);}
                else{write_data(0x20);}//十位消隐
*/
        lcm_w_test(1,(date/16+0x30));
        lcm_w_test(1,(date%16+0x30));
//        lcm_w_word("日");
}

/*往液晶屏填写 星期 数据-----------------------------------------*/
void displayxq(void){

        dd = read_clock(0x87);//日
        mo = read_clock(0x89);//月
        yy = read_clock(0x8d);//年
        Conver_week(0,yy,mo,dd);//调用公历换算星期子函数
   sel=week;//week是公历转换星期子函数的运行结果,结果为0-6,0是星期日
        lcm_w_test(0,0x86);//显示位置
        if(sel==0)  {lcm_w_word("日");}    //0=星期日
          if(sel==6)  {lcm_w_word("六");}    //
          if(sel==5)  {lcm_w_word("五");}    //
          if(sel==4)  {lcm_w_word("四");}    //
//        if(sel==3)  {lcm_w_word("三");}//经调试发现液晶屏不认这一句,只好用下一句显示 三        。需要打补丁才能正确显示。
        if(sel==3)  {lcm_w_test(1,0xc8);lcm_w_test(1,0xfd);} //此指令等于lcm_w_word("三"); 因为“三”的内码失效。
          if(sel==2)  {lcm_w_word("二");}    //
          if(sel==1)  {lcm_w_word("一");}    //星期一
        lcm_w_test(0,0x85);
        lcm_w_word("周");//调用字符显示子函数,显示 "周"

}
/*需要绘图显示的:时、分、秒--------------------------------------------------*/
void displaytime(void)
{
/*往液晶屏填写 小时 数据-----------------------------------------*/
if(read_clock(0x85)!=hour)//更新小时数据,然后整点报时
        {//也可根据个人需要设定在那个时间段进行报时,只需加条if语句便可
        hour = read_clock(0x85);//读取DS1302的小时
        BEEP=0;DelayM(160);BEEP=1;         //整点报时

        }
    write_com(0x88);
        write_data((hour/16)+0x30);
        write_data((hour%16)+0x30);
    lcm_w_word(":");
/*往液晶屏填写 分钟 数据-----------------------------------------*/
        min = read_clock(0x83);                 //读取DS1302的 分
        write_data((min/16)+0x30);
        write_data((min%16)+0x30);
    lcm_w_word(":");

/*往液晶屏填写 秒钟 数据-----------------------------------------*/
        sec= read_clock(0x81);                  //读取DS1302的 秒
        write_data((sec/16)+0x30);
        write_data((sec%16)+0x30);
}

/*显示农历日期---------------------------------------------------------------*/
void displaynl(void)
{
        Conversion(century,year,month,date);        //公历转农历
        write_com(0x30); write_com(0x06); write_com(0x90);
        if (month_moon==1) {lcm_w_word("正");}
        if (month_moon==2) {lcm_w_word("二");}
//        if (month_moon==2) {lcm_w_word("三");}
        if (month_moon==3) {lcm_w_test(1,0xc8);lcm_w_test(1,0xfd);}
        if (month_moon==4) {lcm_w_word("四");}
        if (month_moon==5) {lcm_w_word("五");}
        if (month_moon==6) {lcm_w_word("六");}
        if (month_moon==7) {lcm_w_word("七");}
        if (month_moon==8) {lcm_w_word("八");}
        if (month_moon==9) {lcm_w_word("九");}
        if (month_moon==10){lcm_w_word("十");}
        if (month_moon==11){lcm_w_word("冬");}
        if (month_moon==12){lcm_w_word("腊");}
                        lcm_w_word("月");

        if (day_moon==1)   {lcm_w_word("初一");}
        if (day_moon==2)   {lcm_w_word("初二");}
        if (day_moon==3)   {lcm_w_word("初");lcm_w_test(1,0xc8);lcm_w_test(1,0xfd);} //“三”的代码
        if (day_moon==4)   {lcm_w_word("初四");}
        if (day_moon==5)   {lcm_w_word("初五");}
        if (day_moon==6)   {lcm_w_word("初六");}
        if (day_moon==7)   {lcm_w_word("初七");}
        if (day_moon==8)   {lcm_w_word("初八");}
        if (day_moon==9)   {lcm_w_word("初九");}
        if (day_moon==10)  {lcm_w_word("初十");}
        if (day_moon==11)  {lcm_w_word("十一");}
        if (day_moon==12)  {lcm_w_word("十二");}
        if (day_moon==13)  {lcm_w_word("十");lcm_w_test(1,0xc8);lcm_w_test(1,0xfd);} //十三
        if (day_moon==14)  {lcm_w_word("十四");}
        if (day_moon==15)  {lcm_w_word("十五");}
        if (day_moon==16)  {lcm_w_word("十六");}
        if (day_moon==17)  {lcm_w_word("十七");}
        if (day_moon==18)  {lcm_w_word("十八");}
        if (day_moon==19)  {lcm_w_word("十九");}
        if (day_moon==20)  {lcm_w_word("二十");}
        if (day_moon==21)  {lcm_w_word("廿一");}
        if (day_moon==22)  {lcm_w_word("廿二");}
        if (day_moon==23)  {lcm_w_word("廿");lcm_w_test(1,0xc8);lcm_w_test(1,0xfd);}        //廿三
        if (day_moon==24)  {lcm_w_word("廿四");}
        if (day_moon==25)  {lcm_w_word("廿五");}
        if (day_moon==26)  {lcm_w_word("廿六");}
        if (day_moon==27)  {lcm_w_word("廿七");}
        if (day_moon==28)  {lcm_w_word("廿八");}
        if (day_moon==29)  {lcm_w_word("廿九");}
        if (day_moon==30)  {lcm_w_test(1,0xc8);lcm_w_test(1,0xfd);lcm_w_word("十");}        //三十

}

/****************************************************************************/
void displayJr(void)  //节日数据库
{
                write_com(0x98);
//**********************1月份**********************************************
                if ( mo == 0x01 && dd == 0x01 ){ lcm_w_word("Happy New Year!!"); }//1月
                if ( mo == 0x01 && dd == 0x05 ){ lcm_w_word("二十四节气:小寒"); }
                if ( mo == 0x01 && dd == 0x20 ){ lcm_w_word("二十四节气:大寒"); }
                if (month_moon== 1 && day_moon == 1 ){  lcm_w_word("※※春节快乐※※");  }//阴历日期填阴历月和日
                if (month_moon== 1 && day_moon == 15 ){ lcm_w_word("※元宵节快乐!!※"); }

//************************2月份*****************************************************

                if ( mo == 0x02 && dd == 0x03 ){ lcm_w_word("二十四节气:立春"); }//2月
//                if ( mo == 0x02 && dd == 0x13 ){ lcm_w_word("  明天情人节了  "); }
                if ( mo == 0x02 && dd == 0x14 ){ lcm_w_word("◆情人节快乐!!◆"); }//阳历日期填实际的阳历月和日
//                if ( mo == 0x02 && dd == 0x20 ){ lcm_w_word("二十四节气:雨水"); }//阳历日期填实际的阳历月和日

//**************************3月份***************************************************
//                if ( mo == 0x03 && dd == 0x05 ){ lcm_w_word("二十四节气:惊蛰"); }
                if ( mo == 0x03 && dd == 0x03 ){ lcm_w_word("二十四节气:春分"); }
                if ( mo == 0x03 && dd == 0x08 ){ lcm_w_word("☆三·八妇女节☆"); }
        if ( mo == 0x03 && dd == 0x12 ){ lcm_w_word("┣今天植树节!!┫"); }
                if ( mo == 0x03 && dd == 0x15 ){ lcm_w_word("⊙消费者权益日⊙"); }
//                if ( mo == 0x03 && dd == 0x31 ){ lcm_w_word("  明天是愚人节  "); }
                if ( mo == 0x04 && dd == 0x01 ){ lcm_w_word("愚人节◆小心上当"); }//3

//****************************4月份*************************************************
                if ( mo == 0x04 && dd == 0x04 ){ lcm_w_word("二十四节气:清明"); }
//                if ( mo == 0x04 && dd == 0x08 ){ lcm_w_word("今天是复活节"); }
//                if ( mo == 0x04 && dd == 0x19 ){ lcm_w_word("二十四节气:谷雨"); }
                if (month_moon== 5 && day_moon == 5 ){ lcm_w_word("◆今天乃端午节◆"); }

//*****************************5月份************************************************
//                if ( mo == 0x04 && dd == 0x30 ){ lcm_w_word("明天是五一劳动节"); }//5
                if ( mo == 0x05 && dd == 0x01 ){ lcm_w_word("△五一劳动节!!△"); }//5
                if ( mo == 0x05 && dd == 0x04 ){ lcm_w_word("≌五四青年节!!≌"); }
                if ( mo == 0x05 && dd == 0x05 ){ lcm_w_word("二十四节气:立夏"); }
//                if ( mo == 0x05 && dd == 0x05 ){ lcm_w_word("近日注意母亲节  "); }
                if ( mo == 0x05 && dd == 0x10 ){ lcm_w_word("★今天是母亲节★"); }
//                if ( mo == 0x05 && dd == 0x20 ){ lcm_w_word("二十四节气:小满"); }

//****************************6月份*************************************************
                if ( mo == 0x06 && dd == 0x01 ){ lcm_w_word("※今天是儿童节※"); }//6
                if ( mo == 0x06 && dd == 0x05 ){ lcm_w_word("二十四节气:芒种"); }
//                if ( mo == 0x06 && dd == 0x13 ){ lcm_w_word("近日注意父亲节  "); }
//                if ( mo == 0x06 && dd == 0x15 ){ lcm_w_word("近日注意父亲节  "); }
                if ( mo == 0x06 && dd == 0x21 ){ lcm_w_word("△今天是父亲节△"); }
                if (month_moon== 7 && day_moon == 7 ){ lcm_w_word("七夕--中国情人节"); }

//****************************7月份*************************************************
//                if ( mo == 0x07 && dd == 0x06 ){ lcm_w_word("二十四节气:小暑"); }
//                if ( mo == 0x07 && dd == 0x07 ){ lcm_w_word("抗日战争记念日  "); }
//                if ( mo == 0x07 && dd == 0x22 ){ lcm_w_word("二十四节气:大暑"); }

//****************************8月份*************************************************
            if (month_moon== 8 && day_moon == 15 ){ lcm_w_word("⊙中秋节快乐!!⊙"); }
                if ( mo == 0x08 && dd == 0x01 ){ lcm_w_word("〓八一建军节〓=="); }//8
                if ( mo == 0x08 && dd == 0x07 ){ lcm_w_word("二十四节气:立秋"); }
//                if ( mo == 0x08 && dd == 0x08 ){ lcm_w_word("  中国父亲节    "); }
//                if ( mo == 0x08 && dd == 0x15 ){ lcm_w_word("抗战胜利记念日  "); }
//                if ( mo == 0x08 && dd == 0x22 ){ lcm_w_word("二十四节气:处暑"); }
                if (month_moon== 9 && day_moon == 9 ){ lcm_w_word("▲今日重阳节!!▲"); }

//*******************************9月份**********************************************
//                if ( mo == 0x09 && dd == 0x07 ){ lcm_w_word("二十四节气:白露"); }//9
//                if ( mo == 0x09 && dd == 0x09 ){ lcm_w_word("  明天是教师节  "); }//9
                if ( mo == 0x09 && dd == 0x10 ){ lcm_w_word(">>今天是教师节<<"); }//9
//                if ( mo == 0x09 && dd == 0x18 ){ lcm_w_word("九·一八事变记念"); }
                if ( mo == 0x09 && dd == 0x22 ){ lcm_w_word("二十四节气:秋分"); }//9

//******************************10月份***********************************************
                if ( mo == 0x10 && dd == 0x01 ){ lcm_w_word("※国庆节到了!!※"); }//10
//                if ( mo == 0x10 && dd == 0x08 ){ lcm_w_word("二十四节气:寒露"); }
//                if ( mo == 0x10 && dd == 0x12 ){ lcm_w_word("明天国际教师节  "); }
//                if ( mo == 0x10 && dd == 0x13 ){ lcm_w_word("  国际教师节    "); }
                if ( mo == 0x10 && dd == 0x23 ){ lcm_w_word("二十四节气:霜降"); }

//********************************11月份*********************************************
                if ( mo == 0x11 && dd == 0x07 ){ lcm_w_word("二十四节气:立冬"); }//11
//                if ( mo == 0x11 && dd == 0x22 ){ lcm_w_word("二十四节气:小雪"); }

//*********************************12月份********************************************
            if (month_moon== 12 && day_moon == 8 ){ lcm_w_word("★今天是腊八节★"); }
            if (month_moon== 12 && day_moon == 15 )    { lcm_w_word("※今天乃小年也※"); }
//            if (month_moon== 12 && day_moon == 29 ){ lcm_w_word("  腊月二十九    "); }
            if (month_moon== 12 && day_moon == 30 ){ lcm_w_word("大年三十(*^O^*)!"); }
//                if ( mo == 0x12 && dd == 0x13 ){ lcm_w_word("南京大屠杀纪念日"); }//12
//                if ( mo == 0x12 && dd == 0x07 ){ lcm_w_word("二十四节气:大雪"); }
                if ( mo == 0x12 && dd == 0x22 ){ lcm_w_word("二十四节气:冬至"); }
//                if ( mo == 0x12 && dd == 0x23 ){ lcm_w_word("  明晚平安夜    "); }
                if ( mo == 0x12 && dd == 0x24 ){ lcm_w_word("※※平安夜!!※※"); }
                if ( mo == 0x12 && dd == 0x25 ){ lcm_w_word("▲▲圣诞快乐▲▲"); }
//                if ( mo == 0x12 && dd == 0x31 ){ lcm_w_word("    明日新年    "); }

//****************************生日(阴历)*********************************
                if (month_moon== 10 && day_moon == 12 ){ lcm_w_word("☆今天爷爷生日☆"); }
            if (month_moon== 10 && day_moon == 21 ){ lcm_w_word("☆今天奶奶生日☆"); }

                if (month_moon== 2 && day_moon == 12 ){ lcm_w_word("★今天妈妈生日★"); }//爸爸生日
                if (month_moon== 8 && day_moon == 29 ){ lcm_w_word("★今天爸爸生日★"); }

                if (month_moon== 5 && day_moon == 12 ){ lcm_w_word("※今天妹妹生日※"); }//妹妹生日
                if (month_moon== 4 && day_moon == 19 ){ lcm_w_word("〓今天我的生日〓"); }//杨慧生日
                if (month_moon== 6 && day_moon == 5 ){ lcm_w_word("〓今天儿子生日〓"); }

//***************************非节日********************************************
                else{

                        if ( hour >= 0x00 && hour <= 0x01 ){ lcm_w_word("★I always O U★");}
              if ( hour >= 0x04 && hour <  0x06 ) { lcm_w_word("★★★凌晨▲▲▲"); }
                        if ( hour >= 0x06 && hour <  0x08 ) { lcm_w_word("☆☆☆早晨△△△"); }
                        if ( hour >= 0x08 && hour <  0x12 ) { lcm_w_word("△△△上午▲▲▲"); }
                        if ( hour == 0x12)                  { lcm_w_word("⊙⊙⊙中午⊙⊙⊙"); }
                        if ( hour >= 0x13 && hour <  0x18 ) { lcm_w_word("▲▲▲下午△△△"); }
                        if ( hour >= 0x18 && hour <  0x22 ) { lcm_w_word("★★★晚上☆☆☆"); }
                        if ( hour >= 0x22 && hour <= 0x23)  { lcm_w_word("★★★夜里★★★");}
                        if ( hour >= 0x00 && hour <  0x04)  { lcm_w_word("◆◆◆深夜◆◆◆"); }
                        }

}

/*显示欢迎信息---------------------------------------------------------------
void welcome(void)
{
        write_com(0x80); lcm_w_word("〓〓∧∧∧∧〓〓");
        write_com(0x90); lcm_w_word("Believe yourself");
        write_com(0x88); lcm_w_word("Don't give up^_^");
        write_com(0x98); lcm_w_word("〓〓∨∨∨∨〓〓");
}
*/
void welcome0(void)
{
        write_com(0x80); lcm_w_word("〓电子万年历〓");
        write_com(0x90); lcm_w_word("专利产品仿冒必究");
        write_com(0x88); lcm_w_word(" QQ:1239300456"); //Smile to our life
        write_com(0x98); lcm_w_word("秉奇科技荣誉出品");
//⊙⊙⊙⊙⊙⊙⊙⊙  ≌≌≌≌≌≌≌≌  ※※※※※※※※
//╋╋╋╋╋╋╋╋  〓〓〓〓〓〓〓〓  ◆◆◆◆◆◆◆◆  卐卐卐卐卐卐卐卐
//◎◎◎◎◎◎◎◎  ☆☆☆☆☆☆☆☆  ★★★★★★★★  ╳╳╳╳╳╳╳╳
//┣┣┣┣┫┫┫┫  ┳┳┳┳┳┳┳┳  ┻┻┻┻┻┻┻┻  ╲╱╲╱╲╱╲╱
//╱╲╱╲╱╲╱╲
//△△△△△△△△  ◤◤◤◤◥◥◥◥  ◣◣◣◣◢◢◢◢  卍卍卍卍卍卍卍卍
//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
//
}

/*---------------------------------------------------------------------------*/
#endif

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