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单片机驱动LCD1602液晶屏源程序

楼主(2017-03-07):
MSP430单片机做的驱动常见的LCD1602液晶屏的源程序:
完整的程序下载:

下面是部分源码预览:
#include <msp430x22x4.h>    /*单片机寄存器头文件*/
#include "lcd1602.h"    /*LCD驱动头文件*/
/*-////////////////////////////函数说明///////////////////////////////-*/
/*- 名    称:Serial_To_Parallel()                                              -*/
/*- 功    能:输出通过74HC164由并行转为串行                            -*/
/*- 输入变量:无                                                      -*/
/*- 输出变量:无                                                      -*/
/*-///////////////////////////////////////////////////////////////////-*/
void Serial_To_Parallel(char dat)
{
   unsigned char i;
   for(i=0;i<8;i++)
   {
      if(dat&0x80)
        Data_OUT_H;
      else
        Data_OUT_L;
      CLK_H;
      _NOP();//空延迟
      _NOP();
      _NOP();
      CLK_L;
      dat<<=1;
    }
}

/*-////////////////////////////函数说明///////////////////////////////-*/
/*- 名    称:Delay()                                         -*/
/*- 功    能:延时                                                    -*/
/*- 输入变量:无                                                      -*/
/*- 输出变量:无                                                      -*/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count)
{
    unsigned int i=count;
    while (i != 0)
    {
        i--;
    }
}
/*-////////////////////////////函数说明///////////////////////////////-*/
/*- 名    称:LCD_WriteCommand(unsigned char Com)                      -*/
/*- 功    能:LCD写入命令                                              -*/
/*- 输入变量:unsigned char Com(命令字)                             -*/
/*- 输出变量:无                                                      -*/
/*-///////////////////////////////////////////////////////////////////-*/
void LCD_WriteCommand(unsigned char Com)
{
  RS_SET_L; //命令
  RW_SET_L; //写操作
  _NOP();
  Serial_To_Parallel(Com);
  _NOP();
  E_SET_H;
  _NOP();
  E_SET_L;//使能端下降沿沿写入
  Delay(Delay_Count);
}
/*-////////////////////////////函数说明///////////////////////////////-*/
/*- 名    称:LCD_WriteData(unsigned char Dat)                         -*/
/*- 功    能:LCD写入数据                                              -*/
/*- 输入变量:unsigned char Dat(数据)                               -*/
/*- 输出变量:无                                                      -*/
/*-///////////////////////////////////////////////////////////////////-*/
void LCD_WriteData(unsigned char Dat)
{
   RS_SET_H;        //数据
   RW_SET_L;        //写操作
   Serial_To_Parallel(Dat);
   _NOP();
   E_SET_H;
   _NOP();
   E_SET_L;//使能端下降沿沿写入
   Delay(Delay_Count);
}
/*-////////////////////////////函数说明///////////////////////////////-*/
/*- 名    称:LCD_SetXY(char x,char y)                                 -*/
/*- 功    能:设定LCD写入数据指针                                              -*/
/*- 输入变量:unsigned char Dat(数据)                               -*/
/*- 输出变量:无                                                      -*/
/*-///////////////////////////////////////////////////////////////////-*/
void LCD_SetXY(char x,char y)
{
    switch(y)//数据指针=80+地址码(0-27H,40-67H)
    {
      case 1:LCD_WriteCommand(0x7f + x);break; //第1行
      case 2:LCD_WriteCommand(0xbf + x);break; //第2行
    }
}
/*-////////////////////////////函数说明///////////////////////////////-*/
/*- 名    称: LCD_DispStr(...)                                       -*/
/*- 功    能:  LCD写入字符                                              -*/
/*- 输入变量:x(列数),y(行数),*p字符串指针,length(长度)          -*/
/*- 特殊说明:x或者y为0时候,液晶显示使用默认地址(不指定新地址)     -*/
/*- 输出变量:无                                                      -*/
/*-///////////////////////////////////////////////////////////////////-*/
void LCD_DispCharArray(char x,char y,char *p,unsigned char length)
{
    if (x !=0x00 && y!=0x00)
    {
      LCD_SetXY(x,y);//数据有效重新设置位置
    }
    while(length!=0)
    {
       LCD_WriteData(*p);
       p++;
       length--;
    }
}
/*-////////////////////////////函数说明///////////////////////////////-*/
/*- 名    称: LCD_DispStr(...)                                       -*/
/*- 功    能:LCD写入字符串,自动识别结束符号‘\0’                    -*/
/*- 输入变量:x(列数),y(行数),*p(字符串指针)                      -*/
/*- 特殊说明:x或者y为0时候,液晶显示使用默认地址(不指定新地址)     -*/
/*- 输出变量:无                                                      -*/
/*-///////////////////////////////////////////////////////////////////-*/
void LCD_DispStr(char x,char y,char *p)  //exp:LCD_DispStr(1,1,"LCD_Serial_test");
{
  if (x !=0x00 && y!=0x00)
  {
    LCD_SetXY(x,y);//数据有效重新设置位置
  }
  while(*p!='\0')
  {
    LCD_WriteData(*p);
    p++;
  }
}
/*-////////////////////////////函数说明///////////////////////////////-*/
/*- 名    称:LCD_Init()                                               -*/
/*- 功    能:LCD初始化                                                -*/
/*- 输入变量:无                                                      -*/
/*- 输出变量:无                                                      -*/
/*-///////////////////////////////////////////////////////////////////-*/
void LCD_Init()
{
   E_SET_OUT;                   //输出端口初始化部分
   RW_SET_OUT;
   RS_SET_OUT;
   DataPort_SET_OUT;
   E_SET_L;   //使能拉低
   RW_SET_L;  //读写拉低
   RS_SET_L;  //选择拉低
   CLK_SET_OUT;

   LCD_WriteCommand(0x38);              //写命令部分
   LCD_WriteCommand(0x01); //清屏
   LCD_WriteCommand(0x06);
   LCD_WriteCommand(0x0c); //开显示,不显示光标
   LCD_WriteCommand(0x00);
}
/*-////////////////////////////函数说明///////////////////////////////-*/
/*- 名    称:LCD_CLR()                                                -*/
/*- 功    能:LCD清屏                                                  -*/
/*- 输入变量:无                                                      -*/
/*- 输出变量:无                                                      -*/
/*-///////////////////////////////////////////////////////////////////-*/
void LCD_CLR()
{
   LCD_WriteCommand(0x01); //清屏
}

网友A(2018-05-08):
试试,感觉应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