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焊接的LCD液晶只亮却不显示字符的问题

楼主(2017-03-07):
求助各位大神!!!!
如图,输入程序后却不显示程序中的东西

但把程序烧录在买的单片机板子上是正常显示的,说明程序没有问题,可能是焊接的问题。
但检查了焊接自己也发现不了错在哪里,是按照原理焊接的。
下面是焊接的板子的图片,上面一排是LCD各管脚

网友A:
我以前也遇到过,一方面是单片机没跑起来,一方面是LCD线路之间有些“脏东西”,清洗一下板子吧

网友B:
检查一下程序内定义的控制线和数据线与实际的连接线是否一致,应该是控制指令和数据没有没有写入LCD.

网友C:
上拉电阻了吗?

网友D:
可能是自己焊的板子的连接与开发板的连接方式有出入,看看led灯连没连到rxd txd上

网友E:
应该是控制指令和数据没有没有写入LCD.

楼主:
接了上拉电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也遇到过,一方面是单片机没跑起来,一方面是LCD线路之间有些“脏东西”,清洗一下板子吧

你以前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那?

网友F:
松香水洗干净了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以前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那?

检查线路确保无误,再把板子清洗干净,最后多次通断电源

网友G:
也可能是管对比度的管脚电压不合适,对比度过强,用一个电位器仔细调整看看会不会改善,合适之后再用固定电阻分压。

网友H:
看LZ第二张图片,LCD1602的pin3脚交代不清楚,接电阻到地?感觉那根接地的绿线对着的是Pin4下面,没接pin3出来电阻端。检查确认下看看。给你个你这个最小系统的proteus跑跑看。

网友I:
你的LCD屏是开发板上那个吗?屏类型不一样可能驱动不了,分为有字库和无字库

网友G:
1602液晶也可以有对比度管脚的,我手边现在就有一个,但可能有的型号没有这个管脚。

网友J:
检查线路,应该可以的

网友K:
是不是屏幕没焊接好?

网友L:
感觉像是没接上拉电阻

网友M:
应该是控制指令和数据没有没有写入LCD.  1602----4---RS,5----RW,6----EN,7-14-------D0-D7。

网友N:
你确定  你焊接的电路  没有问题   ?

网友O:
看你实物图连接,RS接P2.6,RW接P2.5EN接P2.7,数据口P0。你看看程序里管教定义有没有错。尤其是RS和RW  EN这三个

网友P(2017-12-29):
楼主,你的是什么问题,解决了吗?我的也是这样子

网友Q(2018-10-11):
我也是这样子

网友R:
应该是没写入LCD数据

网友S(2019-05-10):
p0口不得接上拉电阻的嘛

网友T:
有可能是对比度太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