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如何控制继电器

楼主(2017-03-07):
我有一个 stc89c52的开发版(我没有学过单片机  什么都还不懂)
有一个16路的串口继电器
继电器用电脑232串口 可控制的 ,继电器除了16路接线位子 另外还有两个位子 一个是485的串口位子(接口分别为 485b 485a gnd vcc)总共四条线,这个485的口是另外  不是和232一起

另外一个口是结两条线的  我想应该是电源 (接口分别为 12v gnd)注明为p32
这是  继电器图片

继电器信息

AA5A0F1100FF

红色为数据包的开始和结束位

0F 为模块的ID号(硬件设置00-0F)

1 为控制的继电器位置(对应Y1)

1 为打开继电器 0为关闭继电器

00为保留位 在查询命令中为返回的继电器状态

计算机发送指令表(部分):

模块默认地址 00   波特率 9600   8  1  十六进制

AA5A000100FF  打开继电器1 AA5A000000FF  关闭继电器1
AA5A001100FF  打开继电器2 AA5A001000FF  关闭继电器2
AA5A002100FF  打开继电器3 AA5A002000FF  关闭继电器3
AA5A003100FF  打开继电器4 AA5A003000FF  关闭继电器4
AA5A004100FF  打开继电器5 AA5A004000FF  关闭继电器5
AA5A005100FF  打开继电器6 AA5A005000FF  关闭继电器6
AA5A006100FF  打开继电器7 AA5A006000FF  关闭继电器7
AA5A007100FF  打开继电器8 AA5A007000FF  关闭继电器8
AA5A008100FF  打开继电器9 AA5A008000FF  关闭继电器9
AA5A009100FF  打开继电器10 AA5A009000FF  关闭继电器10
AA5A00A100FF  打开继电器11 AA5A00A000FF  关闭继电器11
AA5A00B100FF  打开继电器12 AA5A00B000FF  关闭继电器12
AA5A00C100FF  打开继电器13 AA5A00C000FF  关闭继电器13
AA5A00D100FF  打开继电器14 AA5A00D000FF  关闭继电器14
AA5A00E100FF  打开继电器15 AA5A00E000FF  关闭继电器15
AA5A00F100FF  打开继电器16 AA5A00F000FF  关闭继电器16
AA5A00FF00FF  打开所有继电器 AA5A00FE00FF  关闭所有继电器

AA5A00FC00FF  查询继电器状态  返回  AA5A00FC00FF  (FC后面的两个十六进制对应的两组8位二进制为十六个继电器的状态  1为打开,0为关闭)

AA5A00FD00FF  打开部分继电器

以下是对打开部分继电器的详解:
FD后面的一个十六进制为打开的指令

比如当发送的是AA5A00FD99FF的时候  打开的是第1,4,5,8继电器。
99转换成二进制是10011001    其中1为打开  0为关闭。
第一位1对应的是1号继电器。

具体为把一个十六进制作为八个二进制用,对应八个继电器。

这种方式可以同时打开1到8个继电器。

单片机 上有很多出口 但是我并不知道哪个出口干嘛用   这是单片机的图片

麻烦大神帮不 新人   先怎么接   程序怎么写

谢谢了

网友A:
没看到图片啊!不知你是想写单片机程序还是想写上位机程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到图片啊!不知你是想写单片机程序还是想写上位机程序啊?

发不了图片   我就是想用单片机控制继电器开关

网友B:
光这个还不行,还需要看开发板原理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到图片啊!不知你是想写单片机程序还是想写上位机程序啊?

现在可用看到图片了   估计是网络原因  麻烦帮看看一下好吗

网友C:
要看继电器模块的说明书才行。

网友D:
高低电平

楼主:
主要是不会接线

网友A:
你是打算用单片机开发板去控制那块16路的继电器板是吧?按道理应该没问题!可是看一下你的单片机板资源还是蛮丰富的,唯独缺少通信模块!(没有串口)无法与继电器板通信,对单片机一窍不通你自己制作个通信口估计困难!
不知道你的初衷是什么?如果你想将继电器板应用到设备上实现各项控制不如请人作好控制板和程序可靠些!
如果你想通过继电器板来学习单片机那可以先把它放一边,那开发板资源已经很丰富了,当你把开发板玩的差不多了,那继电器板根本不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