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F103,ADC,DMA,DAC的问题求助(音乐频谱播放器)

楼主(2017-03-07):
老哥们,我想用stm32做一个音乐频谱播放器,才了解到32自己有ADC,DAC不会用,开发板上有SD槽,不知道咋用,想可以把歌存在sd卡里然后32控制led频谱和输出音乐,喇叭输出还是啥,给我点思路往哪里走,现在有点懵,第一次接触音频,还了解到一个芯片VS1053B,没思路啊。

网友A:
建议先了解一些发声器件的原理,然后考虑如何控制发声频率,还有建议了解下PWM原理(stm32应该有此功能),用pwm可能会简单一点,然后再考虑SD卡的通讯协议及数据读取问题!这个问题不简单啊,楼主加油

网友B(2019-04-16):
请问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也不会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