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1602+51单片机最小系统应用仿真及制作

楼主(2017-03-07):
本文将介绍LCD1602和51单片机最小系统结合在一起的简单实例,关于如何制作51单片机最小系统可以参见笔者之前写的一篇——51单片机最小系统的制作

先放两张实物图片:

            图片一(开机后)                                              图片二(按下按钮后)

好了,接下来正式进入制作环节:

第一步:仿真

绘制好原理图,仿真时单片机最小系统只放一个单片机就可以了,但实际电路中需要加上电源模块、复位模块。

                      原理图

原理图文件请在附件中找。

原理图绘制好后,编写代码并生成hex文件。代码内容为:

/*************************功能************************/
/*使用外部中断INTO改变LED状态,并且用1602显示出其状态*/
#include<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code table[]="   HELLO  1602  ";
uchar code table0[]="1602   TEST      ";
uchar code table1[]="RESULT:    "; //空格是写到LCD了,即空格也是内容
uchar code table2[]="OK!";
uchar code table3[]="liang";
uchar code table4[]="mie";
uchar num;
sbit led=P1^7;
sbit lcden=P2^0; //液晶使能端
sbit lcdrs=P2^2; //液晶数据命令选择端选择写数据还是写命令
void delay(uint z)        // 延时函数
{
   uint i,j;
   for(i=z;i>0;i--)
   for(j=110;j>0;j--);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写入
{
  lcdrs=0; //LCD 选择输入命令
  P0=com; //向P0 口输入命令          39-32端口
  delay(5); //延时
  lcden=1; //打开LCD 使能
  delay(5); //一个高脉冲
  lcden=0; //关闭LCD 使能
}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e)
{
  lcdrs=1; //设置为输入数据
  P0=date; //将数据赋给P0 口
  delay(5); //延时
  lcden=1; //置高
  delay(5); //高脉冲
  lcden=0; //置低完成高脉冲
}
void init()                //LED 初始化
{
  lcden=0;
  write_com(0x38);//设置16x2 显示5x7 点阵,8 位数据接口
  write_com(0x0c); //设置开始显示不显示光标           (指令4)
  write_com(0x06); //写一个字符后地址指针加1 (指令3)
  write_com(0x01); //显示清零数据指针清零  (指令1)
}

void display(unsigned char *p)//按指针  地址写入数据
{
   while(*p!='\0')
     {
       write_data(*p);                 //写数据
       p++;
       delay(1);
     }
}

void main()
{
   TCON=0x01;          //设置中断为INTO
         IE=0x81;
   led=0;
         init();
    write_com(0x80); //将数据指针第一行第一个字处,
          display(table);        //调用函数的方式写入数据
          delay(800);
          write_com(0x80); //将数据指针第一行第一个字处,
          display(table0);        //调用函数的方式写入数据
    write_com(0x80+0x40); //定义指针位置          将数据指针第二行第一个字处
    for(num=0;num<7;num++)
       {
          write_data(table1[num]);
          delay(5);
       }
          write_com(0x80+0x4c);         //按1602的地址单个写入数据
          write_data(table2[0]);
                write_com(0x80+0x4d);          //按1602的地址单个写入数据
          write_data(table2[1]);
                write_com(0x80+0x4e);                 //按1602的地址单个写入数据
          write_data(table2[2]);
          while(1);
}
void key_can() interrupt 0
{
   delay(20);        // 消除按键抖动
   if(P3^3==0)
     {
           if(P3^3==0)
           {
             led=!led;

           }
           if(led==1)
             {
               write_com(0x80+0x4b);
                     display(table3);
                   }
          else if(led==0)
            {
              write_com(0x80+0x4b);            //按1602的地址单个写入数据
                    display(table4);
              write_com(0x80+0x4f);
                    write_data(table1[8]);                 //按1602的地址单个写入数据
                          write_com(0x80+0x4e);
                    write_data(table1[8]);
                  }
     }
  }

原理图和代码都有了,仿真的准备工作就完了,现在正式进入仿真。

将代码加载进单片机中,若不会加载者可以参见笔者之前写的一篇——51单片机最小系统的制作

点击仿真,查看结果。以下是一些结果图片:

          点击仿真时首先显示界面                                             点击仿真时第二显示界面并将一直停在此处

(由于开始时,主要有变化的就是LCD1602,故此处截图只截了一部分。)

        按下按钮后-灯亮,LCD1602显示有变化                      再次按下按钮后-灯亮,LCD1602显示有变化

第二步:准备元器件

第三步:绘制焊接图

此处默认手头已经有单片机最小系统了,没有的话可以参见笔者之前写的一篇——51单片机最小系统的制作

为了便于重复使用LCD1602,采用了排插;为了便于后续继续拓展LCD1602的实例,将此处的做成一个模块。

元器件布局图如下:

走线图(部分走线未画,具体请看图片中的文字)如下:

第四步:焊接
绘制好焊接图后,照着图一部分一部分焊接,就可以了。下图是我采用锡接走线法焊接好后的反面图:

切记不要焊短路了!!切记不要焊短路了!!切记不要焊短路了!!

第五步:实物测试

先将hex程序下载到单片机中,然后照着DSN原理图的连线用杜邦线将51单片机最小系统与LCD1062模块连接,接通电源,适当调节滑动变阻器来调整LCD1062的对比度,从而使字符显示清晰。LCD1062D的15脚接电源正极,16脚接电源负极,15和16位背光电源。

结语:遇到问题多查资料,多动手,做完之后写篇文章来温故一下,捋一下思路的同时也回馈大众~

部分参考资料来源:1.http://www.51hei.com/bbs/dpj-31284-1.html
2.http://www.51hei.com/bbs/dpj-57960-1.html
3.http://wenku.baidu.com/link?url= ... kXtUSQU-TBxEU46BWte

下载:

网友A(2018-02-25):
我想问一下那个仿真文件可以用miltisim13.0打开吗

网友A:
哇塞,这个文件特别给力

楼主(2018-07-02):
引用 网友A:
我想问一下那个仿真文件可以用miltisim13.0打开吗

我是用Proteus仿真的,你可以试试

网友B(2020-03-08):
你好,请问一下,我的89C52单片机引脚不够用了,想再加个LCD模块,自制这么一个洞洞板,连接单片机的哪里呢

网友C:
正好在学习1602,可以借鉴做个小系统。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请问一下,我的89C52单片机引脚不够用了,想再加个LCD模块,自制这么一个洞洞板,连接单片机的哪里呢

这个我不清楚,你可以自行百度一下。